请教:单片机怎样才能检测电话机挂机?

楼主:
通话结束,主叫方或被叫方一方挂机,交换机向另一方发忙音信号,一段时间后,需取消忙音,请教如何用单片机检测电话机挂机?

网友:

修正一下,叫"催挂音"才对, 在这种时候,要区分催挂音和话音,通过电路,可以将催挂音按断续正弦波处理,用计算脉冲个数,来检测有无催挂音,但通过同一电路,同样可以将话音转变成类似的正弦波(用示波器观测),这时用计算脉冲个数,就不能判断是催挂音,还是话音, 用MT8888等的CP模式可以直接解调出信号音,也可用LM567实现,信号音是有明显规律的。

网友:

[]又学了点东东,不错

网友:
希望学习电话信令的一些知识

能否介绍一下包括拨号音、“催挂”音、“忙音等的电话信令信号的基本特征参数。如使用的单音--tone频率、通断间隔等。让丰富一下我们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