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畢業設計為話帶短信息終端設計

楼主:
我的畢業設計為話帶短信息終端設計,可是我不知道該如何下手導師說是公用電話網絡遠距離數據通信電腦自動應答,就像是撥打電信10000號然後會聽到電腦提示音,就類似那個,可是我察不到資料,請諸位幫助一下,指導或提供資料,本人當叩謝不已[;)]

网友:

只是设计终端,还是整个系统的设计?能否描述得更具体些?

网友:

這是我的論文指導書: 题目:话带短信息数据终端的设计 目的和作用:通过这一课题使学生加深对单片机技术、数据库技术、语音合成技术和语音芯片的了解,拓展学生对一个实际话带数据通信终端的设计能力。 任务与要求:在掌握所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课题的内容参考和学习相关知识,并将所掌握的知识运用于毕业设计中,在规定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题目所制定的各项任务。通过一个实际话带数据通信终端的设计项目,详细讨论具体的设计方案及实现过程。 工作量:工作量适中。 基本内容:以单片机及ISD2590语音芯片为核心,结合非易失大容量存储器设计一个数字式自动答录系统,通过数据库技术和语音合成技术将信息转换为语音,实现具有一定程度的智能化、且具有较大可扩充性的系统。 因為費用限制我只用做理論報告,但還是很難的 非常感謝關注此貼!

网友:

我的建议: 可以到网站首页(https://www.eeworld.com.cn)利用查询功能,查询应用资讯,例如键入:"语音"查询,可以搜索到上百篇相关文章,如: <低电压、时间可调语音录/放电路ISD1810> <用ISD器件实现现场语音分段录音与随机组合放音> <嵌入式语音识别处理ISD-SR3000的特性及应用> ..... 相信里面有你需要的,试试看

网友:

参考一下,希望有所帮助,图示和详细内容可到网上直接查阅。 GMS97C2051与ISD2560组成的小型语音系统 摘要:介绍单片机GMS97C2051与语音芯片ISD2560组成的电脑语音系统,给出实用电路和录、放音程序框图以及源程序。系统硬件电路简单,调试方便,性价比高,实用性强,可作为电脑语音服务系统的语音板,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GMS97C2051单片机 ISD2560语音芯片 分段录音 组合回放 目前电脑语音服务行业越来越广,如电脑语音钟、语音型数字万用表、手机话费查询系统、排队机以及公共汽车报站器等等。笔者用单片机GMS97C2051和ISD2560设计了一款微电脑语音板,实现了语音的分段录取、组合回放,通过软件的修改还可以实现整段录取,循环播放。该系统完成语音录放功能,可作为语音服务系统的子系统,而且不必使用专门的ISD语音开发设备。 1 系统简介与接口电路   GMS97C2051是LG半导体公司生产的一种功能强大的微控制器,为很多嵌入式控制应用系统提供了一个高度灵活有效的解决方案。GMS97C2051带有2K字节可编程的EEPROM、128字节RAM、15根I/O线、2个16位定时/计数器、1个全双向的串口、1个精密比较器等等。其与工业标准MCS-51的指令集和引脚兼容。引脚排列如 图1(a) 所示。   P1口是一个双向I/O口,其中P1.2~P1.7口内部提供了上拉电阻,P1.0、P1.1需外部上拉。P1.0、 P1.1同时也是片内精密比较器的正输入端(AIN0)和负输入端(AIN1)。P3口是7个带有内部上拉电阻的双向口(P3.6除外,其为片内比较器的输出脚,而不能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GMS97C2051具体性能请见参考文献[1]。   ISD2560是ISD系列单片语音录放集成电路的一种,是一种永久记忆型录放语音电路,录音时间为60 s,能重复录放达10万次。它采用直接电平存储技术,省去了A/D、D/A转换器。ISD2560集成度较高,内部包括前置放大器、内部时钟、定时器、采样时钟、滤波器、自动增益控制、逻辑控制、模拟收发器、解码器和480 K字节的EEPROM等等。内部EEPROM存储单元,均匀分为600行,具有600个地址单元,每个地址单元指向其中一行,每一个地址单元的地址分辨率为100 ms。ISD2560控制电平与TTL电平兼容,接口简单,使用方便。引脚排列如图1(b)所示。   ◇ A0~A9为地址线,共有1 024种组合状态。最前面的600个状态作内部存储器的寻址用,最后256个状态作为操作模式,具体使用见参考文献[2]。本系统采用对地址直接进行操作的方式。   ◇ 微处理器接口端: P/R录放音控制端,此端为高电平时为放音状态,为低电平时为录音状态;端用于录放音时的启停控制,通常与P/R端配合使用;端为每段信息结束信号输出端,为负向信号,时间为12.5 ms,上升沿标志信息结束。   ◇ MIC IN是话筒前置放大器输入端;MIC REF为话筒补偿端,与麦克风连接电路如图2所示;AGC自动增益控制端;ANA IN与ANA OUT是模拟信号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它们之间连接耦合电容,通常取值为0.22~1μF。   ISD2560与单片机GMS97C2051的接口电路以及外围电路如 图 2 所示。单片机的P1口、P3.4和 P3.5与ISD2560的地址线相连,用以设置语音段的起始地址。P3.0~P3.3用以控制录放音状态。P3.7扩展一录音键,供录音时使用。ISD2560具体性能和使用方法见参考文献[2]。 2 系统工作原理及程序设计 2.1 ISD2560内部地址单元寻址   ISD2560虽然提供了地址输入线,但它的内部信息段的地址却无法读出。通常使用不需要知道地址的操作模式,但这不能满足实际的不同需要。一般使用对地址进行直接操作,而要读出ISD2560内部信息地址需专用的ISD开发设备,其价格较昂贵。本系统采用单片机来控制,不需读出信息地址,而直接设置信息段起始地址。其实现方式有多种,一种方式为:由于ISD2560的地址分辨率为100 ms,所以可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定时100 ms,然后再利用一计数器对单片机定时次数进行计数,则计数器的计数值为语音段所占用的地址单元。该方式能充分利用ISD2560内部的EEPROM,在字段较多时可利用该方法。该方法的具体使用请见参考文献[4]。语音字段如果较少,则可用下面的方式:根据每一字段的内容多少,直接分配地址单元。一般按每1 s说3个字计算,60 s可说180个字,再根据ISD2560的地址分辨率为100 ms,即可计算出语音段所需的地址单元数。本系统即采用该方式。 2.2 录放音时GMS97C2051单片机对ISD2560的控制   录音时,按下录音键,单片机通过口线设置语音段的起始地址,再使PD端、P/R端和端为低电平启动录音;结束时,松开按键,单片机又让端回到高电平,即完成一段语音的录制。同样的方法可录取第二段、第三段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录音时间不能超过预先设定的每段语音的时间。   放音时,根据需播放的语音内容,找到相应的语音段起始地址,并通过口线送出。再将P/R端设为高电平,PD端设为低电平,并让端产生一负脉冲启动放音,这时单片机只需等待ISD2560的信息结束信号,即的产生。信号为一负脉冲,在负脉冲的上升沿,该段语音才播放结束,所以单片机必须要检测到的上升沿才能播放第二段,否则播放的语音就不连续,而且会产生啪啪声,这一点在编制软件时一定要注意。录放音程序框图如 图 3、图 4 所示。 2.3 系统接口源程序   下面编制了录取5段语音信息的录音程序和对这5段语音进行组合播放的源程序。播放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组合回放。实际需要时,可对该程序进行扩充。

网友:

非常感謝各位的幫助,我也在努力查找資料,時間緊迫阿 請各位再多幫助!謝謝謝謝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