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杯、纸尿布,甚至纸飞机,为什么不可以有纸电池?

楼主:
现在已经有纸杯、纸尿布,甚至是纸飞机,为什么不可以有纸电池

新兴出现的薄型柔性纸电池,虽然其功率不足以驱动像蜂窝电话和数码相机这样日常用品,但不久就可以在微型标签显示器、智能卡、RFID标签以及其它只需小功率的移动设备供电中找到立足之地了。

所谓的“软性电池(SoftBattery)”,利用了纸包装中的传统电池技术。制造过程基于传统的纸张印刷术,将锌、镍或其它金属涂在纸的一面,而锰氧化物或其它氧化物涂在纸的另一面。含有电解液的纸被用作隔离器。

至少有一种不寻常的应用已经浮现。Power Paper公司针对化妆品行业推出微型平板柔性电池,它们被用于除皱。

来源:http://ed-china.com/ART_8800015308_400003_500009_OT.HTM

网友:

有创意啊

网友:

好玩

网友:

有前途!

网友:
创新电解质燃料电池横空出世,手机将可用水“发电”

NTT Docomo已经和Aquafairy达成合作来共同开发用于手机的水力(water-powered)燃料电池。这款将在7月19-21日东京的“2006日本无线通讯展览会”上展示的电池原型,是一种高分子电解质燃料电池,带有一个规格为24mm*24mm*70mm的电池充电器和一个燃料盒,能产生2瓦特的功率。

这种基于Aquafairy的薄膜电源技术的高分子电解质燃料电池(PEFC),内含10cc的水及制氢催化剂,通过一个含有一个正极、固体电解质和一个负极的电源装置来连接。

燃料盒中的水被注入到催化剂中来产生纯氢气,氢气然后被传送到电源装置中的正极。氢气在此分解成H+离子和电子。电子通过一个外部电路从正极流到负极,从而产生了电,而氢离子则通过固体电解质转移到负极,并和氧化合成水。

Docomo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一个使用燃料电池技术的电源方案。去年它就曾推出了一个采用直接甲醇燃料电池的电池充电器原型,这是它和富士通研究所合作开发而成的。

PEFC被认为比其它技术(包括直接甲醇燃料电池)具有更好的发电性能,因为它是直接对氢气进行处理。Docomo 称,PEFC原型的尺寸不到DMFC充电器原型的1/4,但是产生的功率却是其两倍。

该原型能在3.6 V的电压下产生800 mAh的电容量,这是一个Docomo的3G手机通用锂电池容量的三倍。一次充电大约需两个小时,和使用电源适配器充电所需时间差不多。

Docomo的目标是在明年将PEFC技术结合到电池充电器中。Docomo和Aquafairy也希望能够利用此技术开发出可置于手机中的电源装置。

来源:电子工程专辑

网友:
Re: 创新电解质燃料电池横空出世,手机将可用水“发电”

[ip][ip][ip][ip][ip][ip][ip][ip][ip][ip][ip][ip][ip][ip][ip][ip]
环保,势在必行!
[]

网友: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资助一项有关太阳能加热、制冷原型的研究,以求取代传统的冷热空调系统。 在2006年丹佛太阳能学术研讨会上,科学家详细披露了称为活性建筑物外壳(ABE)的原型技术。伦赛勒理工学院(RPI)Steven Van Dessel教授描述了他的团队在ABE系统方面的工作。他说,ABE可以让太阳能电池板连接成为热电热力泵,从而降低制冷和供热的成本。 “该技术可以将我们的系统天衣无缝地覆于各种不同的建筑物表面,”Van Dessel说,“传统的空调和暖气设备则显得陈旧过时。”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将资助Van Dessel的下一个计划,通过换用成本低的薄膜材料,让ABE技术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这个计划一旦成功,薄膜材料就可以用在其它的应用上,例如给车内供暖或制冷的汽车玻璃。 当电流通过热电热力泵时,它的一端会变冷,另一端则会变热。当热力泵的一端被置于容器内,另一端被置于容器外时,它就可以将热量抽出或吸入容器。ABE系统将热电元件和覆盖整栋楼的太阳能电池板组合在一起,再加一个贮能设备,它就能在白天或夜晚给建筑物供热、制冷。 Van Dessel的团队希望利用成本低的薄膜材料,让太阳能电池及热电热力泵能融入到建筑物窗户及其它表面当中,从而使室内气候得到控制。 节选:电子工程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