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远程电视监控系统

楼主:
无线远程电视监控系统

无线监控系统的基本组成

        无线监控系统由三部分组成:

    端:摄像机、镜头、云台、解码器,与闭路监控系统相同。

            端:硬盘录像机、监视器或电视机、矩阵等控制器,与闭路监控系统相同。

传输通道:包括两个分系统:

    微波图像传输系统 ------用于把监控点图像传送到监控室。

    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用于把监控室各项控制命令传送到监控点,以实现监控点云台、镜头等无线控制。

可选产品型号:
图像传输系统:PT-609系列发射机;PT-603,PT-610R接收机系列;
无线遥控(数据)发射机:PT-605T; 遥控(数据)接收机:PT-605R
这里我们选择:PT-609/3000mw 传输距离直线5—10公里
无线遥控(数据)发射机:PT-605T; 遥控(数据)接收机:PT-605R

无线监控系统传输特点
●微波图像传输系统:
------无线、实时、连续、无失真传输一路图像和声音。
------接驳任何品牌的彩色/黑白/夜视摄像机、硬盘录像机、矩阵、监视器、电视机
等视频设备。标准模拟视频和音频信号。
------传输距离100米、200米、700米、1公里、3公里、5公里、10公里、20公里、30公里。
●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无线、无延时、灵活传输云台镜头等控制命令。
------接驳任何品牌的硬盘录像机、矩阵控制器以及专用键盘。
------RS232或RS485标准数据接口,码速率:1200/2400/4800/9600可选。
------传输距离5公里,可与微波图像系统配套。
微波信号的传输条件
采用微波产品构建无线远程电视监控系统,有一个近似苛刻的条件是要求每一监控点到监控之间空中无阻挡,即要求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无阻挡,也就是所谓的视距传输条件。
视距传输条件的内涵是: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或光能够穿透的东西),微波信号就能够传过去,否则微波信号就传不过去。

① 微波图像传输系统的传播特点:
微波图像传输系统工作频率高,相对波长短,其绕射能力差,传输时,必须满足视距条件。即接收和发射天线之间无遮挡,有遮挡时可加大功率绕射或设立中继站发站。

②无线数据传输系统的传播特点:
由于监控系统的控制分系统工作于一点对多点的方式,一台发射机要求能够覆盖所有监控点,为此,一般无线数据传输系统都工作在高频波段,其频率比较低,信号的绕射、反射能力强,所以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无需满足可视条件,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无线数据发射机和无线数据接收机之间可以有阻挡。
微波信号的中继传输
在实际的无线安防工程中,不能保证每一个都可以满足无阻挡传输条件。
当监控点与监控室之间有阻挡的时候,解决微波信号直线传输的就至关重要。
目前解决微波信号越障碍传输主要有两种途径:
● 绕射传输:绕射传输的前提,是在障碍物旁边还存在其他障碍物。利用其他障碍物作
为折射面实现微波信号的绕射传输。
采用这种方式需要适当加大发射功率,同时调整天线方向。
这种绕射方式在这当不严重、传输距离不远的情况下有效

● 设立中继站:
当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有建筑物、山脉或森林阻隔时,可以采用无线中继方式来越障碍传输。
中继方式是目前解决微波信号越障碍传输最有效的方法。
中继传输系统由采用两套微波设备串联组成。中继站需要设置在某一个与发射点和
接收点均可通视的制高点

工作方式
●微波图像传输系统:
在无线监控系统中,大部分情况下,微波图像传输系统都工作在点对点模式。
所谓的点对点是指一台微波发射机要对应一台微波接收机,10台图像发射机要求对应10台微波接收机,这样才能实现所有监控图像同时被接收、同时被显示,这是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基本要求所决定的。

●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在无线监控系统中,无线遥控系统或数据传输系统工作在点对面的方式。
所谓点对面是指,每一个监控系统,无论是一个监控点或是100个监控点,无线遥控发射机永远只需要一台,而无线遥控接收机以监控点的书目而定,可以是10台或100台。
一台无线遥控发射机可以无线控制几十台甚至上百台无线遥控接收机。每一个带变焦镜头或云台的监控点需要配置一台无线遥控接收机。
无线遥控系统的控制容量,即可以多少台云台,其数目不取决于无线系统,而是由硬盘录像机、矩阵或专用控制键盘确定。

可选产品型号:
遥控(数据)发射机:PT-605T; 遥控(数据)接收机:PT-605R
无线传输设备的组成及配置
●微波图像传输系统:
每一套微波图像传输系统包括:
▲图像发射机 1台
▲微波接收机 1台

● 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每一套无线数据传输系统包括:
▲无线数据发射机 1台
▲发射天线 1根
▲接收天线 若干
▲无线数据接收机 若干
▲发射棒状天线 1根(远距离时另配)
▲接收八木天线 若干(远距离时另配)

微波发射的基本频率

900MHz 980 MHz 1010 MHz 1040 MHz
1080 MHz 1120 MHz 1160 MHz 1200 MHz
1240 MHz 1280 MHz 1320 MHz 1360 MHz
1060 MHz 1100 MHz 1140 MHz 1180 MHz
2410 MHz 2430 MHz 2450 MHz 2470 MHz

各点的基本配置情况
型号 说明 单价(元)
PT-609/3000mw 微波发射接收部分
15dB定向螺旋天线 信号放大传送(发射接收各一个)
PT-605T 云台控制器(可分别控制99个接收)
PT-605 云台接收解码器

无线监控系统连接与调试
●微波图像传输系统:
可以驳接任何品牌的摄像机、球机,彩色或黑白摄像机。
无需调试,即装即通。
DC12V供电。
●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透明通道,无需用户提供任何通信协议。
直接与硬盘录像机或矩阵控制器相连即可。
AC220V或者AC24V供电。
●数据格式:
1个停止位,8位数据位,奇/偶/无校验(可设置),无需调试,即装即通。

系统最大容量
作为资源,无线监控系统中的频点非常宝贵而且有限。
对于一个实用的无线监控系统而言,为了避免外部环境或系统内部微波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建议同时工作的微波发射机数量最多不要超过25个,否则系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多路图像传输
多路图像传输的情况在无线监控系统中并不多见。当有这方面需求的时候,有以下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①采用多套点对点微波图像传输系统。

工程系统调查
每一个项目签署前,承包单位必须对整个系统概况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了解。就无线监控系统而言,重要的是了解一下几点:
① 监控点的总数量;
② 每一个监控点到监控室的直线距离;
③ 各监控点到监控室之间是否有障碍物遮挡。
④ 有障碍物时,中继站安放地点。
⑤ 系统所用的控制系统,是硬盘或是矩阵。
以上几点是系统设计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依据,也是设备采购、有效控制成本的途径之一。

安装指导
● 由本公司生产的无线远程监控系统,技术含量高,性能稳定,产品体积小、重量轻,按照说明书安装施工,无需调试,即装即通,使用非常方便。
● 任何终端用户、工程单位和系统集成商均无需专业人员、无需专业培训,只要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安装操作即可。

特别说明--------
用户在本公司所采购无线传输设备,均为完全配置,即与无线传输相关的所有部件、
安装支架均已配齐,用户在采购任何额外的传输部件或电缆。设备采购回去后,用户只需
作如下工作:
① 用视频电缆把摄像机和发射机连接起来;
② 把硬盘录像机或监视器与微波接收机连接起来;
③ 解码器和无线遥控接收机连接起来;
④ 把硬盘录像机或矩阵和无线遥控发射机连接起来即可。

无线数据发射机通过RS485接口直接与硬盘录像机相连,无需任何通信协议,无需调试。
简单地说,无线监控传输设备的安装主要是天线的安装,一旦天线安装完毕,系统也就基本安装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