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自动空调电路设计

楼主:
各位大侠,本人想求教汽车自动空调设计的一个细节,哪位高手不吝赐教。联系方法fish_dumb@hotmail.com

网友:

采用Holtek单片机HT46R64控制,可用于经济型轿车、豪华客车、大型卡车的等汽车空调的控制。HT46R64 是 8 位高性能精简指令集单片机,专门为需要 A/D 转换和显示的产品而设计。该型号为客户提供掩膜版本HT46C64与HT46R64引脚和功能完全相同,客户在批量生产时可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

汽车空调自动控制器功能结构图在附件

网友:

谢谢楼主指导,高手啊.

网友:

恩,真的好厉害,今后还请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