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怎样选购一个好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
怎样选购一个好的液晶显示器

显示器这种东西是比较级的在某一家店看完一款显示器过条马路到另一家店看另一款回家之后你绝对不知道哪一款比较好唯一的印象只剩下谁的造型炫 以及谁的比较贵
挑选的方法应该是根据你的预算以及想买的规格事先先选好你比较喜欢的几台摆在一起作比较
分辨率
目前市面上 LCD monitor 可以买得到的大概有以下几种分辨率
XGA: 1024*768 / SXGA: 1280*1024 / SXGA+: 1400*1050 /
UXGA: 1600*1200
另外还有一些分辨率更高的面板 (通常是有特殊用途的) , 以及在台湾大概还没有人在用的宽屏幕 16:9 or 16:10 , 在此先不讨论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表示它可以显示的点的数目 , 这是一个固定值 , 没有办法调整的 , 同样的尺寸之下 , 分辨率越高则可以显示的画面越细致 , 假设你买了一个XGA 的 monitor , 则你的显示卡千万不要设定成其它分辨率比如说 800*600 ,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计算机实际上是把一个 800*600 的画面 scale 成 1024*768 在显示 ,结果就是看到一个比较模糊的画面 , 正确的做法就是 , 买了什么分辨率的 monitor, 显示卡就设定成那个分辨率
DVI (Digital Visual Interface)
计算机处理的是数字信号 , 处理完之后送出来的也是数字信号 , 但是传统的 CRTmonitor 使用的是模拟信号 , 为了与 CRT 沟通 , 送到 CRT 的信号必须先转换成类比的才能使用 , 因此一般显示卡的输出 (D-sub , 就是有 15 pin 的那个小插槽)送的是模拟信号LCD monitor 使用的也是数字信号 , 但是为了与一般显示卡兼容 , 所以会设计成可以接收 D-sub 接头送出来的模拟信号 , 然后再把这个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去处理与显示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了 , 不论是数字转模拟或模拟转数字 , 一定都会有信号的遗失, 因此为了与 CRT 兼容的这个愚蠢理由 , LCD monitor 进行了两次本来不必要的信号损失 , 造成的结果就是 , 看到的画面会有一点点模糊 , 而其实 LCD 原本的能力可以显示得更清楚由于这两年液晶显示器开始热卖 , 显示卡厂商也开始推出可以直接输出数字视讯的显示卡 , 也就是多了一个叫作 DVI 的插槽 , 如果你买一个有 DVI 插槽的显示卡 ,再买一个有 DVI 插槽的 LCD monitor , 这时 LCD monitor 所显示的清晰程度才是该LCD 原本所设计出来的能力当然 , 这样的组合现在好像有比较贵 , 如果你不是对画质非常挑剔 , 可以用就好的话 , 可以考虑省这笔钱
坏点(dot defect)
所谓坏点 , 是指液晶显示器上无法控制的恒亮或恒暗的点坏点的造成是液晶面板生产时因各种因素造成的瑕疵 , 可能是 particle 落在面板里面 , 可能是静电伤害破坏面板 , 可能是制程控制不良等等等坏点分为两种 : 亮点 与 暗点 , 亮点就是在任何画面下恒亮的点 , 切换到黑色画面就可以发现 , 暗点就是在任何画面下恒暗的点 , 切换到白色画面就可以发现一般来说 , 亮点会比暗点更令人无法接受 , 所以很多 monitor 厂商会保证无亮点, 但好像比较少保证无暗点的 , 有些面板厂商会在出货前把亮点修成暗点 , 另外某些种类的面板只可能有暗点不可能有亮点 , 例如 MVA , IPS 的液晶面板面板厂商会把有坏点的面板降价卖出 , 通常是无坏点算 A grade , 三点以内算 B
grade , 六点以内算 C grade , 一般来说这都是可以正常出货的 , 至于更低等级的面板 , 在景气好面板缺货的时候 (例如 2000 年时) 还是会有人来买 , 今年的话 ,大家眼睛最好也睁大一点坏点没有办法修 , 如果你买的 monitor 有保固坏点 , 你拿去退给他他就是换一台
给你
mura
mura 本来是一个日本字 , 随着日本的液晶显示器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 , 这个字在显示器界就变成一个全世界都可以通的文字 , mura 是指显示器亮度不均匀造成各种痕迹的现象 ,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在暗室中切换到黑色画面以及其它低灰阶画面, 然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用力去看 , 随着各式各样的制程瑕疵 , 液晶显示器就有各式各样的 mura , 可能是横向条纹或四十五度角条纹 , 可能是切得很直的方块 , 可能是某个角落出现一块 , 可能是花花的完全没有规则可言东一块西一块的痕迹mura 不会对使用上造成什么影响 , 这属于品味问题 , 面板厂商会把有 mura 的面板打成次级品用较低价格卖出 , 但是我没有听说 monitor 厂商有那种保证无 mura的 , 这个通常也不会写进 monitor 规格 , 所以买之前眼睛睁大一点 , 买到了只好自认倒霉
对比度
显示器的对比是这样定义的 , 在暗室之中 , 白色画面下的亮度除以黑色画面下的亮度 , 因此白色越亮 , 黑色越暗 , 则对比值越高
一般 LCD monitor 的规格书上都会写出它的对比值 , 但是这个值通常只能参考 ,因为面板厂商为了保护自己 , 有一些规格值会写得很保守 , 对比就是其中一项比如说 , 某机种的对比值明明可以做到三百 , 但是规格书写的是 typical 200 /minimum 150 , 这是为了量产的时候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导致黑色漏光对比下降 , 该批货还是可以正常出货 , 如果你想比较的两款 LCD monitor , 对比值分别是写 350
/ 400 , 不要以为四百的那个真的有比较好 , 那只是这一家他敢写而已 , 事实上 ,两款分别写300 / 400 的 , 我都还会怀疑那可能是差不多的 , 实际上运气好的话都有可能是做到五六百如果你会很 care 这个 , 可以把想比较的两台显示器白色亮度调到一样 , 然后切换
到黑色画面 , 在暗室下看谁比较黑 , 如果不是对画质非常挑剔 , 在一般使用情况下 , 我认为对比三百应该是够用的。
色饱和度 (color gamut)
色饱和度是指显示器色彩鲜艳的程度显示器是由红色绿色蓝色三种颜色光来组合成任意颜色光 , 如果 R / G / B 三原色越鲜艳 , 则该显示器可以表示的颜色范围就更广 , 这是因为无法显示比三原色更鲜艳的颜色 , 所以某显示器三原色本来就不鲜艳了 , 那个该显示器所能显示的颜色范围就比较窄色饱和度是面板厂商的重要规格 , 但是我到现在好像还没看过有 monitor 厂商把色饱和度写进规格的 , 他们都是写可以组合出来的颜色数目比如说 , 某显示器的 R / G / B 三种颜色光都可以分成 64 灰阶 (6 bit) , 则该显示器的颜色种类总共有 64*64*64=262,144 种组合 , 如果该显示器的 R / G / B三种颜色光都可以分成 256 灰阶 (8 bit) , 则该显示器的颜色种类总共有256*256*256=16,777,216 种组合 , 当然 , 灰阶数越多颜色层次看起来会越细致 ,但不表示颜色会比较鲜艳色饱和度的表示是以 NTSC 所规定的三原色色域面积为分母 , 显示器三原色色域面积为分子去求百分比 , 比如某显示器色饱和度为 71 % NTSC , 表示该显示器可以显示的颜色范围为 NTSC 规定的百分之七十一 , 71 % NTSC 大约为为目前 CRT 电视机标准 , LCD 显示器目前作到这个程度的在色彩上就算高阶了 , 目前笔记型计算机用的屏幕色饱和度大约 40 ~ 50 % NTSC ,桌上型液晶屏幕大多作到 60 % ~ 65 % NTSC , 当然各大厂都有持续开发高色饱和度显示器的计划或已有量产 , 请不要拿来和我抬杠 , 我说的是 "目前" 和 "大多"选购的时候 , 把喜欢的两台 monitor 摆在一起 , 点相同的画面 , 通常就可以看出谁的色饱和度比较好。
亮度
亮度是指显示器在白色画面之下明亮的程度 , 单位是 cd/m^2 , 或是 nit亮度是直接影响画面质量的重要因素 , 在实验室里面我们常讲一句话 :「一亮遮三丑」 , 一个明亮的显示器即使色饱和度比较差或颜色偏黄等其它不利因素 , 还是有可能看起来画面会比较漂亮
目前市售的 monitor 一般亮度规格大约是 250 nits , Notebook 亮度规格大约是150 nits , 当然更亮规格的产品各厂都有在开发当中或已量产 , 如果是液晶电视 ,亮度通常会有 400 nits , 这是因为看电视时不像使用监视器时距离那么近 , 并且会考虑摆电视的环境会比较明亮
液晶显示器会发光是因为它的背光模块藏有灯管 , 就像你现在抬头可以看到的照明用荧光灯管是很像的东西 , 只不过小了一点 , Notebook 里面会摆一支 , Monitor会摆上两到六支或以上 , 目前灯管厂商都会保证灯管寿命在三万小时或五万小时以上 ,也就是使用三五万小时之后亮度会掉到一半 , 所以其实液晶显示器还算蛮长寿的 , 没有其它破坏性动作造成故障的话 , 应该可以活到你想淘汰它的时候显示器的亮度是使用者可以调整的 , 调到你觉得舒服的亮度就可以 , 调得太亮除了可能不舒服外 , 也会损耗灯管寿命
视角(一)
液晶显示器由于天生的物理特性 , 使得使用者从不同角度去看时画面质量会 , 有所变化 . 与正看时相比 , 斜看的时候 , 转到当画面质量已经变化到无法接 , 受的临界角度时 , 称之为该显示器之视角视角的定义有三种 :
1. 对比
从斜的方向去看液晶显示器 , 与正看时相比 , 白色部分会变暗 , 黑色部分会变亮, 因此对比会下降 . 一般定义当对比下降到10 的时候的角度为该显示器的视角 ,也就是定义大于此视角的时候黑白已经不易分辨 . 一般面板厂商与监视器厂商规格书上对于视角的定义最常使用这一条
2. 灰阶反转
理论上显示器从零灰阶 (黑色) 到二五五灰阶 (白色) 应该是灰阶数越高则越亮 ,但是液晶显示器在某个大角度的时候有可能看到低灰阶反而比高灰阶还亮 , 也就是看到类似黑白反转的现象 , 这种现象称之为灰阶反转 , 定义不会产生灰阶反转现象的最大角度为视角 , 也就是超过这个角度就有可能看到灰阶反转 , 而灰阶反转是无法接受的影像质量这个定义和第一个定义的差别在于用对比定义只考虑零灰阶和二五五灰阶 , 而灰阶反转是考虑所有的灰阶
3. 色差
从不同角度去看液晶显示器 , 会发现颜色会随着角度而变化 , 比如说本来是白色画面变得比较黄或比较蓝 , 或是颜色变得比较淡等等 . 随着角度变大 , 当颜色的变化已经大到无法接受的临界点时 , 定义该角度为视角关于色差 , 我说过颜色可以量化 , 所以颜色的差异可以用数字表示 , 但什么叫做无法接受的色差目前并没有一定标准 , 所以写规格的时候没有人用这个定义 , 但是在实验室里面 , 我们在比较两种显示器的时候还是会 care 相同角度时谁的色差比较大 , 这是使用者会直接感觉到的品味问题最早的 TFT-LCD 所使用的是一种叫做 TN 的液晶模式 , 这种技术最大的缺点就是视角很小 , 以对比来定义 , 目前大概都是作到左右视角各 45 ~ 50度 , 上视角 15 ~20度 . 下视角 35 ~ 40 度为了解决视角的问题 , 有几种广视角技术就发展出来 , 目前市面上的主流广视角技术有三种 : TN + film , MVA , IPS目前市售的 notebook LCD 通常不会应用广视角技术 , 因为考虑 notebook 是个人使用 , 广视角效益不大 , 而 monitor 通常会使用广视角 , 考虑使用 monitor 时可能会秀一些数据或画面给在旁边的人看
视角(二)
1. TN + film
所谓 TN + film 就是在原来的 TN 型 TFT-LCD 上贴上一种广视角补偿膜 , 这种广视角补偿膜是 FujiFilm (没错 , 就是作底片的那一家) 的独家专利技术 , 称为Fuji Wide View Film , 一旦贴上这种补偿膜 , 以对比为定义 , 原本大约左右视角100度 , 上下视角 60 度 , 立刻增加到左右 140 度 , 上下 120 度 , 但是 TN +film 还是没有解决灰阶反转的问题
2. MVA
MVA 是 Fujitsu 所开发出来的独家专利技术 , 除 Fujitsu 之外 , 台湾尚有奇美电子与友达光电获得授权生产 , MVA 可以做到上下视角与左右视角都超过 160 度 (但不是每个方位有有这样的视角) , 并且解决了大部分灰阶反转的问题 , 除非是从很特殊的方位并且很大的角度去看才有可能看到灰阶反转
3. IPS
IPS 最早由 Hitachi 所发展 , 另外 IBM Japan , NEC , Toshiba 等也拥有 IPS 技术 , 国内则有瀚宇彩晶获得 Hitachi 的授权生产 ,IPS 上下视角与左右视角号称到 170 度 (但不是每个方位都有这样的视角) , 并解决大部分灰阶反转问题160 度与 170 度的差异其实没有意义 , 有兴趣的话拿起量角器来看看 80 度是多大的视角 , 基本上超过这个视角 , 一个平面已经快变成一条缝了 , 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量测 , 他敢写 170 度 (两边各 85 度) , 是在 80 度的时候可能量到对比二三十, 所以有把握 85 度时对比仍可以超过十 , 其实 MVA 也可以除了以上三项广视角技术 , 比较有名的广视角技术 , 另有 Sharp 拥有独家专利ASV , 韩国的 Samsung 有一种 MVA 的变形叫做 PVA 的 , 韩国的 Hydis (原Hyundai 的 TFT-LCD 部门) 则拥有 IPS 的变形 FFS 等
视角(三)
Notebook 的液晶屏幕不使用广视角技术有几个理由 , 除了之前说过的 notebook 是个人使用的之外 , 最主要的原因是 notebook 讲求轻薄省电 , 所以背光板只能摆一根灯管而且必须做很薄 (也就是天生作不亮) , 为了得到比较好的光使用效率 , 所以采用穿透率最高的 TN 型设计而比较少使用 MVA , IPS , ASV 等等等技术 , 而TN + film 技术除了穿透率有比 TN 低一些之外 , 多了两张广视角补偿膜也会增加厚度与重量 , 而 notebook 用面板对厚度重量的要求一向是机构工程师的恶梦判断 monitor 是不是使用 TN + film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看灰阶反转 , 下视角是最容易看到灰阶反转的角度 , 把 monitor 随便切到一个有不同颜色与亮度的图案 ,把脸贴到 monitor 下方然后眼睛往上看 , 如果看到灰阶反转的现象 (就是亮的地方变暗 , 暗的地方变亮) , 就可以肯定这是 TN + film 型 monitor 了 , 如果是
notebook 液晶屏幕 , 连左右视角都很容易看到TN + film 的左右视角依设计可能有 120 度或 140 ~ 150 度 (以对比为定义) , 这
是因为 FujiFilm 又有推出新一代的广视角补偿膜 , 不过有件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 , 有一次拿到某社的 TN + film 面板 , 规格写左右 typical 各 75 度 , 但是没有写 minimun 值 , 实际一量发现只有 60 度 , 这才发现敝公司在写视角规格时实在稍嫌老实了一点 , 不但都 typical value 老实写而且还保证 minimum value ,人家大笔一挥技术立刻日进千里 , 难怪卖得那么好
MVA 和 IPS 的判断
像我们靠这一行吃饭的其实就是把显微镜拿起来去看面板的画素设计 , 一般使用者则可以从规格书看出一点端倪 , 除了视角规格 160 与 170 的差别之外 , MVA 的响应时间规格是 25 ms , IPS 的响应时间大约是 40 ms , 如果是 Sharp 的面板规格又写上下左右视角超过 160 度 , 那一定就是 ASV。
MVA 和 IPS 各有优缺点
比如说 MVA 的响应速度比 IPS 快 , 但色差也比 IPS 大等等 , 针对各自的缺点 ,厂商都有持续开发改进的研究甚至已经量产 ,而 TN + film 也不会有消失的一天 , 因为它容易作得亮 , 而且对面板厂商而言不须要特别的制程 , 是低价 monitor 非常适合的选择
响应时间(一)
响应时间的定义就是在面板的同一点上面 , 从黑色变到白色所需时间加上从白色变到黑色所需时间 , LCD 有响应时间的问题是因为 LCD 是以液晶分子的旋转角度来控制光线的灰阶亮暗 , 而液晶分子旋转时需要时间 , 一般 monitor 使用的目的是文书处理与网页浏览 , 一般情况之下就是 monitor 会持续显示同一个画面很久一段时间 , 然后才切换到另一个不同的画面 , 这样的使用状况下 , 其实反应时间多快多慢对使用者而言是没有影响的 , 但是如果要使用 monitor 来看动画或影片 , 因为画面会持续变化没有停止 , 这时候响应时间就会影响画面质量响应时间分为 rise time 和 fall time , 对 TN 型面板来说 , 驱动电压从低电压变成高电压时画面会从白色变成黑色 (电压 rise) , 因此白色变成黑色所需时间就是 rise time , 而驱动电压从高电压变成低电压时画面会从黑色变成白色 (电压fall) , 因此黑色变成白色就是 fall time , MVA 和 IPS 则刚好相反 , 黑变成白是 rise time , 白变成黑是 fall time , 目前市面上量产面板的规格 , TN 型rise time 大约 15 ms , fall time 大约 35 ms , 实际上作到 10 ms + 20 ms 也不算难
这里其实有一个陷阱 , 对LCD面板来说 , 从全黑变到全白以及从全白变到全黑的响应时间其实是最快的 , 但是中间灰阶的切换就不能保证这个速度 , 比如说从 128灰阶切换到 140 灰阶 , 响应时间都会比规格值大上很多 , 大于七八十毫秒都是可能的 , 而你使用 monitor 时不可能只使用黑色和白色两种颜色
响应时间(二)
一般 LCD 面板的画面更新频率是 60 Hz , 也就是每秒钟要换 60 次画面 , 不管目前显示的图片是否有在变动都会以这种频率重新显示 , 因此每个画面持续时间是1/60 = 16.67 ms , 如果响应时间远大于这个值 , 画面在动时就可能看到模糊的影像 , 注意是模糊的影像 , 不是残影 , 残影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可以这样测试 : 在 MS Windows 所附的屏幕保护当中有一个 "留言显示" , 设定值里面可以更改背景颜色和留言内容 , 把背景选成灰色 , 留言打入 ++++++ , 字型选大一点 , 然后让它跑 , 仔细看 , 可以看到加号背后拖着一个模糊的尾巴 , 这就是响应时间不够快造成的 , CRT 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说 , 目前的 LCD monitor 其实不是很适合用来看影片 , 不过我实际测试的结果 , 普通使用者如果是观看一般影片 (比如说 ㄟ 片) 其实影响不大 , 要看那种画面闪来闪去的动作片 , 很用力去盯着看某些其实平常不会去注意的背景才会发现质量下降 , 玩 game 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市售的 LCD monitor 对于响应时间的规格还有另一个陷阱 , 有些厂商响应时间只写rise time , 所以如果买 monitor 时看到响应时间只有 15 ms 甚至更低 , 最好问清楚 , 通常就是这种情况 , 真正小于 15 ms 的产品大概还要过好些时间才有可能在市面上看到另外有一些高阶 LCD 的响应时间的规格可能是写全灰阶切换小于 16.67 ms , 这是指不管是多少灰阶切换到多少灰阶 , 都保证在 16.67 ms 之内完成动作 , 注意不是rise + fall time 16.67 ms , 这是在驱动电压上面上了一些手脚达到的 , 目前还不多见 , 但不是没有 , 这种面板用来看影片 , 画质比起传统的 LCD 就有相当程度的改善。
保护玻璃
有些人在购买液晶显示器的时候会要求装上保护玻璃 , 这个动作好不好见仁见智 ,我个人就很反对 , 但我有一个同事就买一个有装玻璃的CRT 的表面是玻璃 , 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反光 , 尤其如果背后有窗户或灯光就非常的讨厌 , 常常会看不到画面 , LCD 的表面最外一层是一片偏光片 , 这一片偏光片通常作过一些特殊表面处理 , 硬度比较高 (一般规格是 3 H) , 并且具有防炫光与抗反射的功能 , 所以 LCD 不会有像 CRT 那样有反光的问题 , 可是一旦装上保护玻璃这一切就毁了 , 你背后的光源对你的 CRT 屏幕造成什么样的困扰都会在 LCD 的保护玻璃上重现 , 浪费了表面偏光片原本的设计 , 破坏影像质量那为什么有人要装玻璃 ?因为使用 monitor 时手指常常会在上面指来指去 , 而偏光片印上指纹印之后会很难消除 , 光用布是擦不掉的 , 如果装上保护玻璃就很容易清理 , 另外就像我同事的情形 , 他一买回家放 , 他两个还没念幼儿园的儿子就来用力压 , 当场让他觉得玻璃买对了 , 其实 LCD 没有那么脆弱 , 若不是很用力去压或
是撞击是不会破的 , 坏点也不是摸出来的 , 除非摆 LCD 的地方常常有很没斩节的朋友出没 , 否则不建议装保护玻璃 , 要擦掉偏光片上的指纹 , 可以用水加一点点洗碗精 , 用布沾湿后去擦 , 再用布沾清水去擦即可 , 轻压液晶屏幕不会使液晶流出来 , 那是密封在面板里面的 , 万一打破液晶屏幕的话 (破裂处会黑掉) 要尽快处理掉并用肥皂洗手 , 因为液晶是有毒的 , 不要摸一摸然后不小心吃下去
残影
残影是指画面切换之后前一个画面不会立刻消失而是慢慢不见的现象残影与反应时间不算同一件事 , 残影可能要两三秒后才会完全消失 , 而液晶的反应时间是十几到几十毫秒 , 一个设计得好的液晶显示器 , 就算反应时间是 15 + 35ms , 也不可能让使用者看到残影
残影发生机制有些复杂 , 通常是同一画面显示太久的情况下 , 液晶内的带电离子吸附在上下玻璃两端形成内建电场 , 画面切换之后这些离子没有立刻释放出来 , 使得液晶分子没有立刻转到应转的角度所造成 , 另外一种可能情况则是因为画素电极设计不良 , 使得液晶分子在状态切换时排列错乱 , 这种情况之下也有可能看到残影 ,所以以为反应时间快就不会看到残影 ,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面板厂商测试残影的方法是 , 常温下点西洋棋棋盘黑白方格画面十二小时 , 然后切换到 128 灰阶去看 , 标准是是在 5 秒 (?) 内残影必须消失 , 一般使用者选购monitor 时 , 可以用 power point 画一些白底黑格的图以及一张 128 灰阶图去切换 , 如果嫌麻烦 , 也可以把屏幕背景设成 128 灰阶 , 然后叫出踩地雷点到暴掉(所有黑色地雷会显示出来) , 摆个几十秒或几分钟 , 然后关闭 , 如可以看到残影(不是五秒喔 , 看得到就算) , 那就不要买注意一点 , 不要一直盯着测试画面看 , 切换后才去看 , 不然可能看到的是人眼的
视觉残留
色温 (color temperature)
色温是用来形容显示器的白色的颜色 , 不限于 LCD , 所有的显示器都通用当显示器的颜色与黑体的温度高到某一绝对温度时所发出来的光一样时 , 称为该显示器的色温等于该温度比如说 , 当显示器的白色设计成接近 , 黑体在温度 6500 K 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光颜色 (接近晴天时上午的太阳光) , 称为该显示器的色温为 6500 K上面听不懂没关系 , 下面三句记起来就好 , 色温越低颜色会越偏黄色 , 色温越高
颜色会越偏蓝色 , 一个色温偏高的显示器在秀图片的时候整个画面看起来色调就会偏蓝据说亚洲人比较喜欢偏蓝色的白色 , 欧洲人比较喜欢偏黄色的白色 , 所以在日本卖的 CRT 电视机色温内定值可以高到 9300 K 甚至 12000 K , 在欧洲卖的色温就内定在 6500 K 左右 , 台湾则是 follow 日本 , 你不喜欢偏蓝的白色也没有关系 , CRT的色温可以让使用者很容易地去调整 , 但 LCD 就有困难目前 LCD 面板的白色通常设计在 6500 K 左右 (电视用的面板要求色温会更高) ,但也有故意设计成更偏黄的 , 因为灯管越偏黄亮度会越高 , 偏蓝亮度就低 , 如果偏蓝又要维持一样的亮度 , 就要在其它部份花更多成本把亮度补回来色温高低没有好坏标准 , 有人喜欢偏蓝有人喜欢偏黄 , 选购的时候把几台中意的monitor 摆在一起点同一个画面 , 挑你喜欢的色调即可Gamma CurveGamma curve 是指不同灰阶与亮度的关系曲线 , 把零到二五五灰阶当 x 轴 , 亮度当 y 轴 , 画出来的曲线就叫做 gamma curveGamma curve 通常不会是一条直线 , 因为人眼对不同亮度有不同辨识的效果 , 比如说低亮度的辨识能力较高 (一点点亮度变化就有感觉) , 高亮度的辨识能力较低Gamma curve 会直接影响到显示器画面的渐层效果 , 比如说一个显示器的 gammacurve 如果在高亮度的地方切得太细 , 最高灰阶的那几阶亮度都差不多亮 , 那么在显示亮画面的图片时就会觉得很多地方都泛白太亮 , 看不见渐层 , 那么使用者就会觉得影像不自然 , 有些比较高阶的显示卡会提供调整 gamma curve 的功能 , 不过若不是比较专业的使用者 , 通常不会去动到那边 , 而是直接使用监视器厂商的原始设定值测试的时候 , 多带几张不同种类的图片 , 整体而言比较亮的比较暗的或比较中间灰阶的都准备 , 最好准备几张有大大的人像的 , 因为肤色对人眼来说是很容易辨识的印象 , 仔细看看图片的渐层效果会不会让你觉得很自然 CrosstalkLCD 的 crosstalk 是指屏幕中某区域的画面影响到邻近区域亮度的现象。一般 crosstalk 测试画面如附档 , 在底色一二八灰阶的状态下 , 画一个有屏幕四分之一大的黑色方块摆在正中央 , 理论上周围还是都要维持一二八灰阶 , 但若发现上下左右四块区域变暗 , 就作叫 crosstalk , 也可以把黑色方块换成白色 , 有
crosstalk 的话上下左右就会变亮一般面板厂商的规格是 , 有黑色方块时与没有黑色方块时 , 上下左右区域的亮度差别不可以超过 4 % , 不过其实这是蛮宽松的规格 , 通常达到 2 % 时人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 所以有些客户会要求小于 1 % , 而这通常也是面板厂设计标准 , 选购的时候 , 就点上面讲的那个画面 , 看得见 crosstalk 就不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