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半导体、集成电路风云人物简介

楼主: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全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tsmc、umc、via、日月光、sis等企业在都在各自领域里的翘楚,我们将集中介绍一些台湾半导体界的风云人物。
也希望各位网友能修正和补充。

台湾半导体加工业之父

台湾集成电路公司是一家没有没有自己产品的代加工公司。作为这家公司的舵手,张忠
谋在当今的电子业声名赫赫,但业外人士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自己产品的企业,是怎样
称霸世界的?

扬名德州仪器

50年代末,27岁的张忠谋揣着麻省理工的硕士证书,走进了美国德州仪器公司,一干就
是20多年。
进入德州仪器公司后,张忠谋一鸣惊人。他领着几位工程师,只用一年多时间,就开发
成功一项新产品,超过了研究者IBM原有的设计水准。这一壮举表现了他的超常能力,赢
得了总裁海格的器重。但是,张忠谋不久便意识到,他的硕士学历在德州仪器公司已无
明显优势。正好,公司老总也有意送他去攻读博士,问他想进哪所学校,他选择了当时
代表全美半导体研究水平最高的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好进不好出,许多人绞尽脑汁也难以获准毕业。3年之后,张忠谋顺利通过博士论
文答辩。重回德州仪器公司,他正赶上一个紧要关口,IBM向德州仪器公司订购一种电晶
体元件,公司却没有能力供应,前任为之焦头烂额。张忠谋临“危”受命,指定几位工
程师,很快就把这个元件开发出来,IBM大量采购。他由此创造了一个纪录,一年内把他
分管的集成电路部门营业额提高一倍半,利润也翻了一番。
两年后,张忠谋升任德州仪器公司的副总裁,5年后又升任主管全球半导体业务的资深副
总裁,成为第三号人物。他领导着全公司二分之一的员工,业务覆盖全世界50%的市场
,创造的营业额占公司的半壁江山,他所推广的半导体制造工艺已成为产业标准。
德州仪器公司给了张忠谋很好的机会,而他更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发展自己,最辉煌的
业绩是他首先发动的那场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市场大战。那是1972年,当时市场上的
存储器主力产品只有1KB,德州的最大竞争者就是英特尔。张忠谋看准了这个机会,超前
两个等级,从4KB起步,一跃成为业界霸主,令不可一世的英特尔甘拜下风。更让竞争对
手刮目相看的是,张忠谋与客户协定,每季降价10%。这一招很“毒”,所向披靡,对
手一个个败下阵来,毫无招架之功。不久,张忠谋的“定期降价策略”便成为电子产业
的一项标准,当时一再坚持不降价的英特尔,后来也不得不把这一策略奉为竞争的法宝

张忠谋因此而扬名全球电子业,有评论说,张忠谋的“定期降价策略”震动了产业界,
改写了游戏规则。

决胜台湾新竹

1987年,张忠谋回到中国台湾,正式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
此时,台湾新竹科学园方兴未艾,张忠谋果断地在此下了一个大赌注:成立世界第一家
专业代工公司??台湾集成电路公司。所谓代工,就是不生产自己的产品,只为设计公
司制造产品。这一决策极具冒险性,但张忠谋从不打无把握之仗,首先,他已看准了这
一行业所蕴藏的无限商机。美国许多设计师纷纷与大公司分道扬镳,开办自己的设计公
司,但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建厂,希望有人帮助他们制造产品。其次,台湾的制造技术
在全球独领风骚,从操作人员到研发人员各个层次的人才素质都很高,其技术水准比欧
美的发达国家还先进一步。把公司建在新竹,可以调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潜力。在市
场和技术的交会点上,张忠谋选准了坚实的“起跳板”,他决意在专业代工领域创造出
一个世界奇迹。
创业初期,举步维艰。1990年的圣诞节,张忠谋带着两位部属,在冷清清的办公室里草
拟下年度计划,三人相对无言,一脸苦相,他们谁也不知道,下一年的客户从何而来。
远在美国硅谷的集电办事处只有一位业务代表,他的任务就是向美国客户介绍台湾集成
电路公司,一年多没有带进一个客户。他给张忠谋报来的最大“喜讯”,仅仅是竖起大
拇指,称赞他“方向正确”。身处困境,张忠谋没有泄气,甚至从失败之中也能体验到
一种成就感,他深信,失败是成功之母,也许一年、两年之后,时机一旦成熟,就会成
功。
曙光终于降临,幸运之神就来自于他当年的竞争对手英特尔。90年代初的电子业,英特
尔的认证就是“国际通行证”,他们在积极寻找海外代工。经过反复筛选后发现,他们
的老对手张忠谋是最佳合作伙伴。对集电来说,为英特尔代工是一次难得的自我发展机
遇,张忠谋牢牢把握住这一机遇,率领公司上下员工,接受英特尔的百般挑剔,咬着牙
齿做赔本生意。利用一年多时间,将对方挑出的200多个问题一一化解,最终通过了200
多道制造工艺的检查。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员工的品质观念。
买来英特尔的认证,亏本也很划算。熬过了两年多的“创业贫弱期”,张忠谋终于步入
成长期。到了1997年,集电的销售额连续3年高速增长,获利率从35%、40%、50%直线
上升,年盈利已达5.35亿美元。

稳操霸业胜券

从创建集电的那一天开始,张忠谋就定了一个高目标,超越本土,做世界第一。
张忠谋做专业代工,创造出一个产业,10年之间年营业额达到13亿美元,超过了明星科
技公司英特尔和康柏的成长率,首创台湾企业最高速成长的先河。他的创业奇迹在全球
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间,新加坡、韩国、泰国、以色列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其
它企业纷纷效仿,争做“张忠谋第二”,更有野心者欲取而代之。
面对竞争者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大举进攻,张忠谋新招迭出。
第一招:锁定客户  代工领域的成长空间很大,平均约两年半增长一倍,张忠谋善于挑
选客户,一直锁定全美前十大设计公司。这几家公司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营业额都超
过10亿美元,而且每年增长20%。集电与客户共生共荣,一是把自己未来5年发展什么技
术提供给客户,二是一再缩短交货时间,从平均8周降到6周再降到4周,等于把客户的产
品上市时间缩短了一半。
第二招:坚守阵地  自90年代中期以来,半导体市场炙手可热,一再升温。张忠谋很清
楚,如果生产自己的产品,将会获得更大利润,但他拒绝高利润的诱惑,坚守集电的原
有阵地,只为客户代工,不与客户竞争。这是他对客户的承诺,也是集电持续发展的原
则,无论公司的业务是景气还是疲软,他都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策略。
第三招:设置障碍  张忠谋在与英特尔的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发现了对方最成功的秘诀
是建立技术障碍。他由此产生了灵感,服务也是竞争障碍。于是,他把集电发展成一个
虚拟晶园厂,公司的工厂就是客户的工厂,客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通过互联网可以
完成一切业务往来。如果竞争对手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远程服务就成了对手的竞争障
碍。
第四招:不断创新  张忠谋的坐右铭是:“今天成功,不代表5年、10年后会成功,也不
代表今年会成功。”他时时以此警示自己和全体部属。没有创新,就等于死亡,这就是
张忠谋的哲学。在这一“哲学”的指导下,集电奉行这样一个准则:先开发客户,再开
发产品,不但与国际同步,更得领先国际。
今年8月8日,台集电已成功开发出0.18微米混合信号及射频金氧半导体(mixed signa
l RFCMOS)制造工艺,初期测试芯片嵌入了频率高达2.4GHz电压控制振荡器及低噪声放
大器,第一个商品化产品预计于今年9月上市。这项成果突破了既有的技术瓶颈,也是该

公司投向通讯产品市场中的一件重型武器。将是硅晶圆制造工艺步入通讯嵌入式芯片(
SOC)的重要一步,可广泛应用于路由器、转换器、信号处理器、宽频CDMA系统与储存网
络设备产品之中。
律己极严的张忠谋,总是以严厉的形象出现在公司员工面前,其实他是一个温柔敦厚的
人。在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从一名美国的高级打工仔到拥有半导体王国的业界霸主
,不仅获得了满足感和成就感,同时也实现了他的最大人生价值:希望社会更美好。他
说:我工作,所以我存在,我将工作到死为止 .

张忠谋与台集电简明档案

张忠谋已届古稀之年,50年代初由台湾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获硕士学位。43岁时再入斯坦福大学,获电子专业博士学位。1987年回台湾创建集成
电路公司,眼下已发展到拥有4家高科技公司,台湾集成电路、世界先进、慧智、美国晶
元科技,共有16座晶圆厂。近年来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200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达649.34亿台币,投资总额达47亿美元,距Intel公司的50亿美元只有一步之遥。
1997年,张忠谋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全球最佳管理者之一。目前,台集电是台湾最
赚钱的企业,张忠谋是亚洲薪水最高的经理人之一,年薪加红利超过100万美元。在200
0年8月推出的台湾“天下科技100强”排行榜上,台集电名列第10位。

网友:

恩,张忠谋实在是让人佩服!开创了崭新的专业代工行业,高!实在是高![Y]

网友:

我也来个

2005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最值得关注的20位CEO

这是一个十倍速变化的产业,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产业。他们是谁?他们是半导体公司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头衔是光彩照人的董事长、CEO和总裁,他们同时还是技术天才、学者、大学教授、发明家、公司创始人、行业老将、战略高手、投资专家、环保斗士……。2005年,他们一起走上了前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最值得关注的20位CEO

他们的到来,伴随着半导体产业最剧烈的高层人事震荡。2004年,与半导体相关的公司中,已有52位CEO或者相当于该职位的人辞职、退休或者被解雇。除了2004年离职的CEO以外,还有一些CEO宣布计划在2005年离开。我们发现,2004-2005年间,全球10大半导体公司除了三星和NEC这两家亚洲公司外,其它8家公司的CEO都已经或者将要发生变动,包括英特尔、瑞萨科技、德州仪器、英飞凌、东芝、意法半导体、飞思卡尔和飞利浦半导体。

作为伟大领导者的接班人,他们能够继续前任创造的历史吗?如英特尔、德州仪器、意法半导体和AMD等整合器件制造商(IDM)的新任CEO们,前任的辉煌就像是一个无形的压力。德州仪器的Richard Templeton虽已成功接过指挥棒,但能否如Thomas Engibous一样成为DSP巨头新的英雄?意法半导体的Pasquale Pistorio是欧洲芯片产业中无可争议的元老,新任Carlo Bozotti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成就?Jerry Sanders创办了AMD,空降来的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老将Hector Ruiz能否使AMD不再仅仅只是英特尔的挑战者?

作为受命于危难的空降英雄,他们能否扭转局势,成为公司甚至产业发展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在多灾多难的半导体材料和设备产业,这类CEO最为常见。在空降英雄Michael Splinter的领导下,应用材料实现了良好的业绩,然而他能够带领应用材料温暖地渡过寒冷的2005年吗?芯片设备产业和芯片产业间向来以“双输”而臭名昭著,这使得芯片设备产业几乎失去了长期的生命力,ASML总裁兼CEO Eric Meurice能否解开这个迷局?在过去一年里,Nabeel Gareeb使MEMC从一家处于挣扎之中的硅晶圆供应商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盈利企业,书写了新的童话,然而MEMC市场份额迅速增长意味着竞争对手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小,他如何面对必然的对手反扑?另外还有英飞凌与IBM微电子合资企业Altis公司新任CEO Elke Eckstein,他能否在2004年大显身手,将倍受争议的MRAM技术成功推向市场,并使Altis能够独立生存?

还有一类CEO,作为公司创始人或者英雄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创造了历史,他们仍作为领导者,主导着公司的发展。虽然这些CEO们的职位没有发生变化,但仍值得我们关注。随着公司内外环境的变化,他们能否续写辉煌?这其中包括使三星半导体事业部实现从丑小鸭到白天鹅蜕变的总裁兼CEO黄昌圭,闪存明星SanDisk的创始人、董事长、CEO兼总裁Eli Harari,台湾地区fabless巨头联发科的创建人和董事长蔡明介,闪存技术先锋Saifun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Boaz Eitan以及苏格兰欧胜微电子CEO David Milne。另外,由于代工制造业已经成为半导体产业链中重要的环节,台积电、中芯国际和日月光等公司的CEO们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不论他们是来自IDM、fabless、芯片代工制造还是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领域,不论他们是通过权力交接还是空降来到现在的岗位,作为半导体老牌巨头或者新兴势力的代言人,他们都将在200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影响和创造半导体产业的历史。本刊携手合作伙伴CMP集团推出“2005年全球半导体业最值得关注的20位CEO”,将20张最可能在2005年影响和改变半导体产业的CEO的面孔展现出来,希望有助业界洞察半导体技术和市场的未来。

1. 三星电子半导体事业部总裁兼CEO黄昌圭: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

图1:三星电子半导体
事业部总裁兼CEO黄昌圭

20世纪80年代,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在半导体产业几乎无人知晓。当时,这家韩国公司被当作业内的笑柄。但现在没有人还能笑得出来,因为目前三星电子是全球第二大半导体公司,仅次于英特尔。而且这家韩国巨头似乎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三星电子旗下半导体事业部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黄昌圭最近又令人吃了一惊,他宣布要在2010年以前在IC领域投资240亿美元。

实际上,黄昌圭正在迅速成为IC产业中的风云人物。从1985年到1989年,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集成电路实验室的副研究员,1989年加入了三星电子的半导体部门之后,他成为器件技术开发主管。

三星电子内部人士表示,在黄昌圭的带领下,三星电子从一个PC DRAM供应商成长为一个面向PC、移动和其它应用的全面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商。如今,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的DRAM、闪存和SRAM供应商,同时它还想在逻辑、硅晶圆代工和其它非存储市场有所作为。

Princeton Tech Research的分析师Paul Leming对三星电子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三星电子处于上升势头。它在过去五、六年中是成长速度最快的半导体公司,遥遥领先于对手。”

但这并不是说三星电子能够避开IC产业的周期性起伏。分析师表示,像所有的半导体厂商一样,它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内存价格下跌和LCD部门出现亏损。而且,三星电子曾暗示,它与英特尔在各种芯片市场中针锋相对。这样做的时候,三星似乎在诵读棒球传奇人物Satchel Paige的格言:“别往后看,也许有东西正要赶上你。”

2. 德州仪器总裁兼CEO Richard Templeton:DSP巨头新的英雄?

Richard Templeton似乎已成功地接过了Thomas Engibous的指挥棒。2004年,Templeton被任命为美国芯片巨头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接替Engibous,而Engibous继续担任董事长。Templeton此前担任过首席运营官,是在德州仪器有23年工龄的资深员工。

德州仪器已从处境不佳的DRAM制造商转型为兴旺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市场的发动机。2004年,德州仪器继续在DSP、模拟和其它产品市场保持龙头地位。

“Engibous在过去五年里使德州仪器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功不可没。”Leming认为。“而Templeton是Engibous团队中的关键人物。”

尽管如此,Templeton仍在受到密切关注,被列入了2005年值得关注的高管名单。“他确实令人印象深刻。”Leming表示。“但Templeton仍需继续证明自己,他担任CEO的时间毕竟不长。”

实际上,德州仪器的CEO在2005年及未来面临一些重大挑战。“德州仪器必须专心致志地在模拟和DSP市场每年都更上一层楼。如果他们做到了这点,五年后Templeton将被看成杰出人物。”Leming指出。“如果他们在DSP市场中的份额下降――可能是输给高通――则他的光芒就会褪色。”

同时,Templeton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的选择。“德州仪器在模拟领域拥有良好的地位,DLP看来极其令人注目。”Leming认为。“德州仪器需要摆脱微控制器、标准逻辑和RISC处理器,这些只占最后15?20%的销售拖累了公司,他们需要全心全意地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

3. 意法半导体公司新任总裁兼CEO Carlo Bozotti:伟人的继任者将会复制伟大的合并?

图2:意法半导体公司新任总裁
CEO Carlo Bozotti

法国和意大利合资芯片厂商――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股东大会于今年3月18日正式批准,负责存储业务的公司副总裁Carlo Bozotti将接替Pasquale Pistorio,成为公司新一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Pistorio是欧洲芯片产业中无可争议的元老,后来者将难以达到他的高度。可以说是Pistorio使SGS和Thomson Semiconductors起死回生,并因此为挽救整个欧洲的半导体产业做出了贡献。

尽管Bozotti一直在意法半导体担任存储器件部门的领导,但他并不起眼。他的性格似乎比Pistorio沉静,略微有点过于文雅,但同样地准备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才华。

Bozotti出生在意大利,毕业于Pavia大学电气工程系,1977年加盟ST的前身意大利SGS-ATES制造厂。他晋升很快,不久就成为专用产品部电信事业组主管,此后,领导公司战略市场和大客户业务。随后,Bozotti担任公司副总裁,领导美洲区的产品销售和市场营销活动,然后又负责欧洲区和总部地区的销售和营销业务,这些经历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国际经验,并与大客户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自1998年开始,Bozotti担任公司副总裁兼存储产品部总经理。

据信正是Bozotti说服了现代半导体的债权人,支持与意法半导体在中国无锡兴建一个合资企业。但Bozotti在认真对待中国或远东市场方面的举措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Pistorio在20年前就把意法半导体的业务扩展到了新加坡。Bozotti能在别的方面有所建树吗?作为欧洲最大的芯片公司的掌门人Bozotti能与飞利浦和飞思卡尔达成协议,把Crolles2 Alliance变成Crolle Semiconductor超级公司吗?

Pistorio促成了SGS与Thomson Semiconductors的合并案,随后,又兼并了英国的InMos公司形成了今天的意法半导体,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欧洲半导体产业的元老。作为伟人的继任者,Bozotti将会复制伟大的合并吗?

除了成就伟业外,扩大客户范围、改变对大客户的依赖也是Bozotti需要解决的问题。意法半导体的大部分销售来自其12大战略客户和50大OEM客户。2003年,意法半导体公司43%的收入来自诺基亚、阿尔卡特、先锋、汤姆逊、希捷、博世和惠普这样的战略合作伙伴,前30大客户占据了意法半导体2003年销售额的63%。2004年意法半导体的销售收入是87.6亿美元,据称其中17.9%或大约15.7亿美元来自诺基亚。过去,诺基亚从德州仪器购买基带,向意法半导体等其它厂商购买RF电路。不久前德州仪器宣布开发出集成基带和RF电路的手机单芯片产品,不少分析师担心这可能会对意法半导体造成伤害。

4. AMD董事长兼CEO Hector Ruiz:挑战者和领导者

图3:AMD董事长兼CEO Hector Ruiz

不久前,首届EE Times年度创新奖(ACE)揭晓,Hector de J. Ruiz及其领导的AMD公司分别获得了年度最佳CEO和年度最佳公司奖,满载而归。想当年,当Ruiz在2000年加盟AMD并担任总裁及首席运营官的时候,业内分析师对其充满了怀疑。

在来到微处理器和闪存供应商AMD以前,Ruiz曾担任了近三年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总裁和公司执行副总裁。全部时间加起来,Ruiz一共在摩托罗拉工作了22年。但在摩托罗拉的芯片部门,即现在的“飞思卡尔半导体”由于亏损连连和不断裁员,Ruiz的主要时间都花在了业务重组方面。

但在AMD,他则走上了前台,所以他也被列入了2005年值得关注的高管。他在2002年4月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并在2004年4月被任命为董事长。

Ruiz的光芒难以企及被他取代的原AMD首席执行官Jerry Sanders。后者是AMD的创始人,并长期担任AMD的领导人。

但是,最近AMD的业绩不错,而更重要的是,在微处理器领域正在抢占英特尔的地盘,而且在64位处理器和多内核处理器市场似乎也领先于英特尔。为了加强其在企业计算市场的地位,AMD最近挖来了Newisys公司的CTO、前IBM技术思想家Rich Oehler负责战略和技术。Oehler拥有40年的产业经验,因在微处理器、对称多线程处理和关键任务系统设计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我们正在从挑战者转变为领导者。”Ruiz在最近举行的分析师会议上表示。

但是,AMD丝毫不能松懈。英特尔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而且AMD的处理器业务虽然看来很好,但闪存业务却处于亏损状态。在闪存市场,英特尔正在通过定价打压AMD。为了降低该项业务对其总体业绩的影响,分析师甚至建议AMD将其拥有60%股权的闪存合资公司Spansion分拆上市、出售给第三方或者减少在这方面的投入。此外有分析师指出,AMD“很少――如果有过的话――连续两或三年保持良好表现”。

5. SanDisk董事长、CEO兼总裁Eli Harari:从物理学家到企业家

图4:SanDisk董事长、
CEO兼总裁Eli Harari

Eli Harari是一位物理学家,拥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位。他是SanDisk公司的创始人、总裁、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SanDisk是20世纪90年代和最近十年成功企业之一。

SanDisk公司成立于1988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桑尼维尔。凭借广受市场欢迎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件,该公司已成为一家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英特尔、AMD和三星电子在商对商NOR闪存领域争斗,以获得传统设备厂商的设计订单,因为这些客户需要存储固件;而SanDisk则通过向客户提供闪存卡形式的NAND闪存而不断成长。通过销售用于数码相机、MP3播放机、手机和PalmPilot的存储卡,该公司避开了许多竞争。

在2004前九个月里,该公司获利惊人,实现了1.88亿美元的净利,销售额达到12.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劲增7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如意。它与三星电子和意法半导体之间都发生过法律纠纷,与前者的官司已经解决,与后者的诉讼仍在进行之中。SanDisk必须再接再厉。

总之,Harari和他的团队干得不错。与三星签署供应协议,与索尼在记忆棒方面进行合作,并计划与东芝组建一家合资的300毫米晶圆厂,名为“FlashVision”,以巩固它在芯片产业中的地位。

Harari最近呼吁SanDisk与M-Systems联手创立“U3”――一种硬件和软件平台,用来把USB闪存驱动器的使用扩展到存储领域以外的地方。

期待Harari和SanDisk在2005年取得更大的成绩。

6. Altis公司CEO Elke Eckstein:能否成为MRAM内存商用之母?

Elke Eckstein在2004年年中被任命为法国Altis Semiconductor的CEO,这是英飞凌与IBM微电子的合资企业。2005年可能是Elke Eckstein大显身手的一年,母公司给她的任务是把MRAM技术推向市场,并使Altis能够独立生存。

然而,事情可能并不简单。Silicon Strategies的LaPedus认为,虽然Altis、IBM、飞思卡尔、英飞凌和其它厂商都宣布推出了MRAM,但2005年MRAM的出货量将接近于零,因为这些新奇的内存芯片难以制造。经过三年的努力后,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日前宣布计划出售旗下专门供应MRAM的子公司Silicon Magnetic Systems(SMS)。虽然SMS已于1月份向七大OEM厂商客户提供了全功能的MRAM样片,并获得了客户的肯定,赛普拉斯仍表示,“尽管MRAM业务在公司产品系列中可能是一项获利来源,但与资金密集型MRAM业务相比,目前还有更多具有吸引力的领域有待我们去投资。”

Eckstein具有令人瞩目的经历。她最初供职于西门子半导体部门,该部门是英飞凌的前身。从1996到1998年,她负责西门子德累斯顿工厂的研发部门。Eckstein担任过台湾茂德的产品与技术部门副总裁,茂德是英飞凌与茂矽科技的合资企业。后来,她又回到了欧洲,加入Altis。

但重振Altis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该公司似乎是在逆水行舟,因为意法半导体和飞利浦等公司都在向东看,把生产业务转移到新加坡和中国等地。但这都是很困难的工作,无疑,由于Altis拥有批量生产能力,Eckstein支持把欧洲的研发合作扩展到制造领域。

7.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台湾地区的IC设计教父

晶圆代工的另一面是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它们是晶圆代工厂商的客户。由于几家主要晶圆代工厂商都在台湾地区,所以一些大型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自然也在台湾,这些公司决心在PC、主板、ODM手机和消费电子市场有所作为,他们在西方并不总是家喻户晓。

蔡明介是联发科(MediaTek Inc.)的董事长。联发科于1997年从联电中分拆出来时,他是创建联发科的管理团队成员之一,并从那时起一直担任联发科的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联发科在随后的几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长,现在已经在台湾地区证交所上市交易。并自上市首日起便长期担当股王,一贯行事低调的蔡明介因此被誉为台湾地区的IC设计教父。

不过,在过去的2004年中,联发科的表现乏善可陈。2004年联发科的销售额为12.5亿美元,仅比2003年增长10.5%,而2004年全球IC设计产业的总体增长率为27%。2004年联发科在全球IC设计公司中的排名也跌至了第7位,而2002年和2003年该公司的排名分别为第5位和第6位。

产品单一是联发科面临的最大问题,联发科目前的主导产品是用于PC光驱和消费DVD的芯片,占据超过30%的全球市场。2003年,联发科的销售收入超过99%是来自这一市场。PC和DVD市场增长减缓和价格竞争激烈,加之汇率问题,直接拖累了联发科的业绩。为了摆脱对单一产品的依赖,联发科将目光瞄准了手机和数字电视领域,并在2003年下半年推出了GSM/GPRS手机芯片。随着联发科的GSM/GPRS/WCDMA手机芯片不断获得成功设计订单和陆续量产出货,2005年将成为蔡明介和他领导的联发科迈上新的成长阶段、续写神话的关键一年。

在到联发科以前,蔡明介在台湾地区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担任电子研究与服务组织的设计经理,负责微电脑IC设计部门。他在1983年进入联电,担任研发主管,后来担任过联电多个业务部门的主管。

8. Saifun董事长兼CEO Boaz Eitan:非易失性内存的幕后英雄

Boaz Eitan毕业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拥有多个学位,在1998年创立了Saifun Semiconductor Ltd.,开发非易失性内存。

Eitan是公司的技术掌门人之一,名下有50多项专利,还有12项左右正在申请之中,同时他也是一位企业家,担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作为一家私有公司,Saifun行事风格低调,除了英特尔以外,他们还与许多主要的闪存制造商建立了关系。Saifun把它的技术授权给了AMD、富士通、Spansion、Macronix和本地晶圆代工厂商Tower Semiconductor Ltd.,并在2004年12月宣布授权给索尼半导体公司。

有一件事可以衡量Eitan的表现。2004年Tower以3,900万美元出售了它持有的大约10%的Saifun股权,按这个价格估计,整个Saifun公司的价值约为4亿美元。如果Saifun进行股票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它的价值可能会高得多。消费电子时代的来临,让闪存取代了DRAM成为半导体产业的新宠,如今到了Saifun收获的季节了。

9. 欧胜微电子CEO David Milne:苏格兰电子业的代言人

图5:欧胜微电子CEO David Milne

在20年的时间里,David Milne从一名物理学家变成了苏格兰电子产业的掌门人,他的成功归功于其远见、雄心与努力。

David Milne一直是混合信号IC公司欧胜微电子有限公司(Wolfson Microelectronics)背后的掌舵人。该公司于1985年从爱丁堡大学的Wolfson微电子学院分拆出来,并于2004年上市,是三年来伦敦市场中最大的新上市科技股。

2004年全年欧胜微电子业绩强劲,净利润是2,130万美元,销售额是1.193亿美元。销售额比2003年增长了58%,净利润几乎是2003年的三倍。虽然2004年下半年半导体业界哀鸿遍野,但该公司2004年下半年销售额比上半年增长9.7%至6,240万美元,而净利润比上半年的670万美元增长一倍以上,达到1,460万美元。

2004年欧胜微电子的成功设计方案增长了50%以上,达到250个,其产品被苹果电脑、惠普、LG电子、三星、三洋、夏普、索尼和东芝等知名厂商采用。David Milne表示:“在进入2005年之际,欧胜微电子具有有史以来最宽广的产品线和设计订单,我们相信,这些将形成一个稳固的平台,使公司在2005年继续强劲增长。”

欧胜微电子公司开始偏重于设计服务,并赢得了一些大型合同和重要厂商的支持,如德州仪器。该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采取无晶圆厂半导体产品业务模式,并把其芯片销往台湾地区和远东的消费电子厂商,它的成长速度逐渐加快。有报导称,该公司的实力来自Milne的领导及其属下的广博产业知识。

10. 台积电董事长兼CEO张忠谋:晶圆代工产业的倡导者

图6:台积电董事长兼CEO张忠谋

张忠谋自台积电从1987年成立之日起就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是专业晶圆代工产业的倡导者之一,并是促使东南亚半导体产业崛起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些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张忠谋不仅在帮助台湾地区成为芯片制造基地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现在把台积电的业务扩展到了海峡对岸,帮助扶持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尽管这些活动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格限制。

台积电还卷入了与中芯国际的一场法律纠纷,不过当时人们就认为这件事在2005年不太可能闹上法院。中芯国际是一家晶圆代工初创公司,总部在上海。后来的事情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发展,2005年1月末,中芯国际与台积电宣布已对有关侵犯专利与不当使用商业机密的法律诉讼达成庭外和解,中芯国际在未来6年内将支付总数1.75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给台积电,台积电有条件性地撤回所有台积电与中芯国际之间的法律诉讼案件。

2005年的关键因素将是半导体市场会何去何从。各种专业的市场研究机构预测今年半导体市场将增长10-15%,或者下降6%,多数预测零增长或者只有很小的增长。张忠谋本人也预测2005年IC产业将下降2%。不过,令人吃惊的是,据投资银行Pacific Crest Securities的报告,在2004年大幅提升资本支出123%达24亿美元后,2005年台积电的资本支出仍将增长8%,预计达26亿美元。而台积电的主要竞争对手联电和中芯国际在2005年的资本支出的降幅都超过50%,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总体支出则下降6%。

台积电目前生产的芯片占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50%左右,在当前形势不定之际,使设备资本投资正好能够满足需求是性命攸关的事情,而且是真正决定各厂商表现好坏的因素。过去几年里,张忠谋和台积电一直比较重视这点,因此台积电总是最后一个感觉到产业景气下滑的寒气,最先一个看到产业复苏的曙光。

11. 联电CEO胡国强:重务晶圆代工本业

联电首席执行官胡国强就职18个以来,取得了很好的开局,联电的年销售额增长了42%,在2004年取得了比其对手台积电更优异的成绩,而后者的规模要比它大得多。

胡国强在2003年7月被任命为联电首席执行官,成为第四个担任这项职务的人。联电一直有意采取IDM-by-proxy策略。它收购了矽统等许多无晶圆厂公司的股权,以及扬智的一个子公司,并在这些公司中安插了董事,得以影响它们的晶圆代工选择。

联电还与IBM、英飞凌和AMD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伙伴关系,它们在2003年逐渐分道扬镳,迫使联电独自开发65纳米工艺。

在胡国强的领导下,联电回归到为客户代工生产晶圆的基本业务,而且该公司似乎比较适合这项业务。像台积电一样,2005年的关键因素将是正确把握市场的脉搏,在市场上升阶段增加产能,以降低成本使利润最大化。还有向65纳米工艺过渡的问题。

无论台积电还是联电,都面临着如何突破台湾当局的投资限制、通过在中国大陆建厂抢占这一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的问题,中芯国际正是通过这一市场在短短几年内成为晶圆代工业的明星。今年2月,台湾地区“司法部”突然袭击了联电的办公室,寻找其“非法”向中国大陆的和舰科技投资“掏空联电”的证据,并限制多名春节回台度假的和舰管理人员离开台湾。和舰一直被业界传闻为联电的“影子企业”,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和舰的许多客户曾接受联电的投资,和舰的一些资深管理人员以前是联电的雇员,它们的工艺据称是兼容的,而且联电最大的客户――美国FPGA制造商赛灵思于2004年7月宣布向和舰投资。联电也承认,有时会把订单转给和舰。2003年5月正式投产的和舰在2004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7亿元,成为全球第13大纯晶圆代工厂商。不久后,联电宣布,对和舰仅限于管理协助,为了解决台湾当局“掏空联电”的指控,和舰的股东愿意将价值1.1亿美元的15%股份给予联电,作为对管理协助的回报,并希望未来继续获得联电的管理协助。

有意思的是,业界传闻说,引发此次风波的告密者是一位曾在和舰科技任职的员工,而该员工在台积电和中芯国际等公司都有从业经历。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随着中国大陆半导体市场的兴旺,为了争夺这一巨大市场,台积电、联电和中芯国际等主要厂商间的明争暗斗将会更加激烈。

12.中芯国际董事长、总裁兼CEO张汝京:破茧之后,能否一飞冲天?

张汝京承担着最艰巨的任务:努力把中芯国际(SMIC)的市场排名由零提升到更高的位置。这就意味着,他需要以比业内龙头厂商更快的速度收购或者开发制造工艺技术,以及招揽客户。

在晶圆代工领域,台湾地区的台积电和联电是全球最大的两家厂商。台湾当局为了确保台湾地区在晶圆代工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台资厂商赴大陆投资设置了许多障碍;而在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仍然主张,不能让中国公司接触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唯恐导致武器扩散。

张汝京把这些难题都放在一边,迅速地开始展开工作,而且是大刀阔斧。筹集资金、兴建工厂、安装设备和工艺、为客户提供服务,它的全球性客户包括德州仪器、英飞凌和摩托罗拉,现在又加上了飞思卡尔。

张汝京曾在德州仪器工作了很长时间。在创建中芯国际以前,张汝京是台湾世大积体电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直到该公司被台积电收购。他随后组织起一支由来自海峡两岸、美国和其它地区的资深经理和工程师组成的国际团队,带领中芯国际冲向了晶圆代工领域。

虽然中芯国际不是一帆风顺,但该公司在晶圆代工产业中的排名却是节节攀升。2002年,即该公司实现全面投产的第一年,中芯国际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中排名第九,销售额估计为9,500万美元。到2004年,中芯国际的排名升至第四,销售额由2003年的3.66亿美元增长至9.75亿美元,仅略逊于新加坡特许半导体的11.03亿美元。IC Insights发布的2004年全球50大半导体公司销售排名榜上,第50名的销售额为9.8亿美元,中芯国际在2005年上榜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唯一的悬念是最后会排名多少。

取得了这样的业绩,而且中芯国际公司已经完成上市,张汝京的工作应该变得轻松一些了。但在晶圆代工产业,事情永远不会变得简单。除了与台积电和联电的竞争外,中芯国际仍面临着获得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扩张所需的资金、向90纳米工艺迁移和解决良率偏低等难题。不少分析人士表示,中芯国际的成功得益于在产业低谷时低成本建厂,而投产后又赶上了产业的复苏。连续两年的高速扩张后,2005年中芯国际预计资本支出为10亿美元,较2004年的20亿美元减半;月产能预计由2004年底的12万片增长到2005年底的14.7万片8英寸等值晶圆,增长幅度大幅减少。在低迷的2005年,中芯国际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张汝京的举动将值得我们关注。

13. 日月光董事长张虔生:封装和测试新霸主并没有止步

不久以前,台湾地区的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ASE)还是一家默默无闻的半导体封装和测试企业。但它在2004年一鸣惊人,成为全球最大的封装与测试服务供应商,总体销售额超过了美国的Amkor Technology公司。

在过去几年里,ASE从一家从事芯片封装的低级供应商成长为多芯片封装、系统封装和其它先进产品的高端开发商。实际上,ASE的董事长张虔生正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帝国。ASE不仅在台湾地区扩展其制造业务,而且还在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地区建起了工厂。最近,ASE又从日本的NEC收购了一家芯片测试与封装工厂,而且即将在中国大陆兴建一家工厂。

在张虔生的领导下,ASE继续拉大领先于同业的距离,而且似乎有了新的想法。例如,许多转包商向日本的京瓷购买陶瓷材料。为了减轻对于京瓷的依赖,ASE和PCB制造商Compeq Manufacturing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生产集成电路基板。

不过同时需要关注ASE在2005年的业绩情况,投资银行RBC Capital Markets Inc.最近降低了所有转包商的2005年业绩预估。

14. 应用材料总裁兼CEO Michael Splinter:空降英雄如何应对寒冷的2005年?

2003年,芯片设备巨头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任命来自公司外部的Michael Splinter为其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当时曾引起一些疑虑。

作为CEO,Michael Splinter取代了长期担任该职务的James Morgan,后者留任公司董事长。作为总裁,他取代了Dan Maydan,后者成为名誉总裁和董事。

在发生上述变动以前,应用材料乱过一阵子。当时这家全球最大的芯片设备制造商数次裁员,而且由于受产业低迷的影响,公司的业绩也非常暗淡。

同时,Splinter还需要承担一些重要工作。有些人认为,在神秘和混乱的芯片设备产业中,他要想实现角色的转变将遇到许多困难。在加入应用材料以前,他在英特尔公司担任了近20年的高管,离开英特尔之前他的职务是执行副总裁和营销主管。

但毫无疑问,Splinter实现了向IC设备领域的顺利和成功的过渡。像Morgan一样,Splinter也证明自己是应用材料冷静和强有力的领导人。在Splinter的领导下,应用材料实现了良好的业绩。该公司在CMP、CVD、蚀刻和其它领域继续扩大市场份额,许多都是从对手那里夺来的。而且它正主导中国半导体设备市场。

“应用材料的成长速度快于总体产业。”他在最近举行的一个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利用我们的技术赢得市场份额。”现在,Splinter作为CEO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IC产业增长速度放缓,芯片设备产业也陷于停滞,应用材料的订单有所下降。

但分析师仍然看好应用材料的未来。“虽然预计应用材料的业绩会显著下滑,但我们相信,该公司在产业衰退期间应该会保持良好的获利,它在产业繁荣时期控制住了扩张步伐。”Jefferies & Co. Inc.的半导体设备分析师Cristina Osmena表示。

15. ASML总裁兼CEO Eric Meurice:解决芯片和设备产业的“双输”?

Eric Meurice曾就职于戴尔、法国汤姆逊,而且在英特尔当过经理,后来他成了光刻设备公司ASML Holding NV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这一职务从2004年10月1日开始担任。

在戴尔获得了电脑经验,在汤姆逊获得了消费经验,然后在英特尔获得了芯片产业的经验,这使Meurice在技术、销售和运营方面具有广博的经历。他现在处于芯片制造设备产业,需要用到这些经验。芯片设备产业和芯片产业间向来以“双输”而臭名昭著,这使得芯片设备产业几乎失去了长期的生命力。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突出问题在ASML的前任首席执行官Doug Dunn退休前已经得到了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ASML与尼康之间的官司实现了和解,ASML和Carl Zeiss同意在2004-2008年向尼康支付1.45亿美元。这些公司还同意对与光刻设备相关的专利提供交叉授权。

这为Meurice在2005年及未来大显身手扫除了障碍――如果他能做到的话。

16. KLA-Tencor公司CEO Kenneth Schroeder:出场记录和摩尔定律

虽然KLA-Tencor公司首席执行官Kenneth Schroeder是芝加哥小熊队的球迷,但办公室墙上挂的却是巴尔的摩金莺队球员Cal Ripken Jr.的队服。Ripken是巴尔的摩金莺队的伟大球员,打破了Lou Gehrig的2,130场连续出场的职棒联盟记录,最后他的记录是连续出场2,632场。

Schroeder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Ripken的坚忍不拔和工作作风对人有激励作用。看来确实是这样,在Schroeder的带领下,KLA-Tencor已成为检测和计量设备市场中的主导厂商。他在1999年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在此之前,他在该公司担任了近八年的总裁和首席运营官。

“KLA是一家管理有方的公司。他们的计划和执行工作都做得很好。”杜邦光罩公司的前高管Ken Rygler表示。Ken Rygler现在是光罩技术咨询公司Rygler and Associates Inc.的总裁。“Ken Levy和Ken Schroeder都是杰出的经理人。”

他所指的Ken Levy是KLA公司的董事长,在1976年创立了KLA Instruments公司。1997年,KLA Instruments与Tencor Instruments合并,成为KLA-Tencor。

Jefferies & Co. Inc.的分析师Cristina Osmena最近调查了46家在美国上市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制造商,以确定哪些厂商在当前的景气周期中表现最好。在这46家公司中,只有七家的收入超过了2000年的水平,其中就有KLA-Tencor。

展望未来,KLA-Tencor将面临一些新的挑战。该公司抵挡住了应用材料公司的竞争威胁,但为数众多的初创公司正在开发新的检测和计量解决方案。KLA-Tencor必须跟上摩尔定律的要求,这在制造工艺控制领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7. 尼康精机公司CEO Geoff Wild:扭亏为赢的高手

自从日本尼康公司起用Geoff Wild以来,该公司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业绩。2001年,尼康的北美芯片设备子公司――尼康精机公司任命Wild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2003年,他成为这家光刻设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据市场调研公司VLSI Research Inc.进行的一项年度调查,尼康的芯片设备部门在此期间的总体客户满意度和服务取得改善。而且消息人士表示,尼康最近在美国市场也发展了一些光刻设备大客户,包括英飞凌在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的工厂。尼康在IBM、英特尔、德州仪器等知名厂商中也有很大生意。据称,它的最大光刻设备客户是英特尔。

总体来看,尼康与ASML Holding NV在光刻设备市场中的份额不相上下。两家公司也在争相开发和供应沉浸光刻设备,同时,预计佳能也将推出沉浸式扫描仪。

生产光刻设备和其它产品的尼康芯片设备部门在截止2004年9月30日的上半财年实现营运利润2,090万美元,销售收入是10.3亿美元。上年同期是营运亏损1.19亿美元,销售收入是6.61亿美元。

18. Advantest董事长兼CEO大浦溥:ATE霸主的掌门人

图7:Advantest董事长兼CEO大浦溥

1985年,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日本设备制造商由Takeda Riken Industry Co.更名为Advantest Corp.,在那个时候,这家公司就雄心勃勃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自动测试设备(ATE)市场的主要玩家。

到2003年,Advantest成为了全球最大的ATE供应商,市场份额超过安捷伦科技和泰瑞达公司。2004年,在ATE领域,Advantest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驱动Advantest前进的动力之一就是大浦溥――该公司的董事长兼CEO。“Advantest是一家经营很好的公司。”一位分析师评价说。多年来,该公司统治了存储测试业务,它控制了面向DRAM的ATE市场。现在,它开始在逻辑和SoC领域兴风作浪。

三年前,英特尔、Advantest、摩托罗拉和其它公司一同创建了半导体测试联盟STC。STC的目标是为ATE设计开放架构,这将推动开放的即插即用模块开发,从而应对急剧增长的IC测试成本。Advantest开发出了名为T2000的IC测试仪,专门用于英特尔和其它芯片制造商。到目前为止,Advantest已经发运了超过100台T2000,大部分卖给了英特尔。

19. MEMC总裁兼CEO Nabeel Gareeb:受命于危难,书写硅晶圆业神话

2004年硅晶圆制造商MEMC Electronic Materials (MEMC)总裁兼首席执行官Nabeel Gareeb表示,该产业中的业务模式已经破碎,有必要建立新的模式。Gareeb表示,数年来硅晶圆供应商一直在亏损,或者刚刚达到损益两平--在市场繁荣的时候是这样,在萧条的时候也是如此。

但MEMC自从Gareeb入主以来一直逆势而动。2001年,以Texas Pacific Group为首的一个投资集团从德国E.ON AG的手中收购了MEMC的多数股权。一年后,MEMC任命国际整流器公司的前高管Gareeb为总裁兼CEO

在过去一年里,MEMC从一家处于挣扎之中的硅晶圆供应商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盈利企业。在这个市场中,MEMC是全球第三大供应商,仅次于SEH和SUMCO。在Jefferies & Co. Inc.的分析师Cristina Osmena调查的仅有7家利润超过2000年水平的公司名单中我们也发现了MEMC的大名。

“MEMC确实表现不错。”Kayex CZ Crystal Growers营销副总裁Robert Stevenson表示。“他们做出了很好的业务决策,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则处境不佳。”这些决策中,包括一项颇具成本效益的计划――把现有的200毫米工厂升级成300毫米工厂,而MEMC的许多竞争对手则在兴建新的300毫米工厂,耗尽了自己的资源。

20. Hoya总裁兼CEO铃木洋:虎门无犬子

多年来,日本多元化玻璃产品供应商Hoya公司在企业文化中一直强调股东价值,主要是努力实现增长和扩大市场份额,其中许多具有前瞻性的价值观是前董事长铃木哲夫规定的,该公司的产品包括光刻掩膜版、光罩、用于眼镜的透镜以及水晶玻璃器皿。

铃木哲夫的儿子铃木洋似乎继承了其父的传统,铃木洋现在是Hoya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Hoya给人留下深刻印象。”Rygler and Associates的Ken Rygler表示。“Hoya在认同股东投资回报方面,在日本一直走在前列。”

Rygler认为,更令人瞩目的是Hoya公司是在“光罩供应链”中少数几家盈利的公司之一。他说:“在大型光罩基板领域,他们一直是强大的供应商。”在重要的大型光罩基板市场,Hoya的市场份额约为60%。他说,该市场总规模是3亿美元。

Hoya还涉足光罩业务,专门为平板显示器生产光罩。在截止于2004年9月30日的季度,Hoya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5.8%和82.6%,该公司把上述业绩归功于它的光罩基板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