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为简单的温度控制器电路

楼主:
1、 传感元件——3DX6A,特点:线性好,价格便宜
    设计方法:
    将集电极与基极短接,作为传感器传感信号输出的(+)端,发射极作为传感器传感信号输出的(-)端,有6V的直流电源(+)端通过一只910Ω的电阻连接3DX6A的(+)端,3DX6A的(-)端连接到6V直流电源的(-)端形成电路回路。
    通过实验有:当温度为摄矢0℃时,传感输出信号为0.6V,并有-0.2mV/℃,线性度极好。
2、信号变换处理
    设计方法:
    假设采用7107的A/D芯片,并通过设定参考电压,使输入的反映温度的模拟电压信号在最大检测温度时,显示器输出对应的温度数字值。
    依照这样的原则设计信号变换比例即可。
3、所以此电路为:3DX6A + 运放 + A/D芯片 + LED显示器 + 稳压电源。

   总造价:≤30元

网友:

不错的想法,支持!

网友:

确实是不错的想法,但不知启温度和范围是多少,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Re: 一个极为简单的温度控制器电路
确实是不错的想法,但不知启温度和范围是多少,支持!

网友:
线性范围是多少呢?有曲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