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经验交流:AD采样注意的事项

楼主:
主要针对高精度测量类的AD.
1:参考电压需要足够精确,推荐使用外部高精准参考电压.
2:如果PGA可调,增益系数一般是越小噪声越低.
3:一般最好用到满量程,此时AD精度不浪费.
4:如果有偏置,需要进行自校.
5:请注意在使用DEMO板调试时,会由调试口导入PC噪声,由信号连接线导入外部噪声,因此建议使用屏蔽电缆传输信号.
6:板上注意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以及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减少耦合噪声路径.
7:使用差分输入可以减少共模噪声,但是差模噪声会增大.
8:如果是片内集成AD的MCU,支持高速时钟,如果不影响性能,内部工作时钟越低,对您的AD采样引起的干扰越小,如果是板上就需要注意走线和分区.
9:信号输入前级接滤波电路,一般一阶RC电路较多,注意Fc=1/1000~1/100 采样频率,电阻和电容的参数注意选取.信号接入后级接滤波电路最好采用sinc滤波方式.注意输入偏置电流会限制您外部的滤波电阻阻值的大小.
R x Ib < 1LSB.
有的片内AD还有集成输入Buffer,有助与抑制您的噪声,一般是分两当,看输入信号范围和满量程之间的关系.
AD分为很多中,SAR,FLASH,并行比较型,逐次逼近型,Delta sigma型,一般是速度越高,精度越高越贵,所以ADI之类的公司一直那么富裕,赚黑钱......
针对不同场合不同成本不同要求分别选用.
还得注意是您的Layout.

经验数据:做到以上几点,您的分辨率会提高好几位

网友:

什么样的AD芯片比较经济可靠呀?

网友:

顶!挺有启发的,谢了

网友:
AD/DA的常用芯片简介

目前生产AD/DA的主要厂家有ADI、TI、BB、PHILIP、MOTOROLA等,武汉力源公司拥有多年从事电子产品的经验和雄厚的技术力量支持,已取得排名世界前列的模拟IC生产厂家ADI、TI公司代理权,经营全系列适用各种领域/场合的AD/DA器件。

1. AD公司AD/DA器件

    AD公司生产的各种模数转换器(ADC)和数模转换器(DAC)(统称数据转换器)一直保持市场领导地位,包括高速、高精度数据转换器和目前流行的微转换器系统(MicroConvertersTM )。

    1)带信号调理、1mW功耗、双通道16位AD转换器:AD7705

    AD7705是AD公司出品的适用于低频测量仪器的AD转换器。它能将从传感器接收到的很弱的输入信号直接转换成串行数字信号输出,而无需外部仪表放大器。采用Σ-Δ的ADC,实现16位无误码的良好性能,片内可编程放大器可设置输入信号增益。通过片内控制寄存器调整内部数字滤波器的关闭时间和更新速率,可设置数字滤波器的第一个凹口。在+3V电源和1MHz主时钟时, AD7705功耗仅是1mW。AD7705是基于微控制器(MCU)、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系统的理想电路,能够进一步节省成本、缩小体积、减小系统的复杂性。应用于微处理器(MCU)、数字信号处理(DSP)系统,手持式仪器,分布式数据采集系统。

    2)3V/5V CMOS信号调节AD转换器:AD7714

    AD7714是一个完整的用于低频测量应用场合的模拟前端,用于直接从传感器接收小信号并输出串行数字量。它使用Σ-Δ转换技术实现高达24位精度的代码而不会丢失。输入信号加至位于模拟调制器前端的专用可编程增益放大器。调制器的输出经片内数字滤波器进行处理。数字滤波器的第一次陷波通过片内控制寄存器来编程,此寄存器可以调节滤波的截止时间和建立时间。AD7714有3个差分模拟输入(也可以是5个伪差分模拟输入)和一个差分基准输入。单电源工作(+3V或+5V)。因此,AD7714能够为含有多达5个通道的系统进行所有的信号调节和转换。AD7714很适合于灵敏的基于微控制器或DSP的系统,它的串行接口可进行3线操作,通过串行端口可用软件设置增益、信号极性和通道选择。AD7714具有自校准、系统和背景校准选择,也允许用户读写片内校准寄存器。CMOS结构保证了很低的功耗,省电模式使待机功耗减至15μW(典型值)。

    3)微功耗8通道12位AD转换器:AD7888

    AD7888是高速、低功耗的12位AD转换器,单电源工作,电压范围为2.7V~5.25V,转换速率高达125ksps,输入跟踪-保持信号宽度最小为500ns,单端采样方式。AD7888包含有8个单端模拟输入通道,每一通道的模拟输入范围均为0~Vref。该器件转换满功率信号可至3MHz。AD7888具有片内2.5V电压基准,可用于模数转换器的基准源,管脚REF in/REF out允许用户使用这一基准,也可以反过来驱动这一管脚,向AD7888提供外部基准,外部基准的电压范围为1.2V~VDD。CMOS结构确保正常工作时的功率消耗为2mW(典型值),省电模式下为3μW。

    4)微功耗、满幅度电压输出、12位DA转换器:AD5320

    AD5320是单片12位电压输出D/A转换器,单电源工作,电压范围为+2.7V~5.5V。片内高精度输出放大器提供满电源幅度输出,AD5320利用一个3线串行接口,时钟频率可高达30MHz,能与标准的SPI、QSPI、MICROWIRE和DSP接口标准兼容。AD5320的基准来自电源输入端,因此提供了最宽的动态输出范围。该器件含有一个上电复位电路,保证D/A转换器的输出稳定在0V,直到接收到一个有效的写输入信号。该器件具有省电功能以降低器件的电流损耗,5V时典型值为200nA。在省电模式下,提供软件可选输出负载。通过串行接口的控制,可以进入省电模式。正常工作时的低功耗性能,使该器件很适合手持式电池供电的设备。5V时功耗为0.7mW,省电模式下降为1μW。

    5)24位智能数据转换系统MicroConvertersTM:ADuC824

    ADuC 824是MicroConvertersTM系列的最新成员,它是AD公司率先推出的带闪烁电可擦可编程存储器〔Flash/EEPROM)的 Σ-Δ转换器。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将高性能数据转换器,带程序和数据闪烁存储器及8位微控制器集中在一起。当您为满足工业、仪器仪表和智能传感器接口应用要求选择高精度数据转换时,ADuC824是一种完整的高精度数据采集片上系统。

2. TI公司AD/DA器件

    美国德州仪器公司是一家国际性的高科技产品公司,是全球最大半导体产品供应商之一,一九九八年半导体产品销量名列全球第五,其中DSP产品销量全球排名第一,模拟产品位于全球第一。

    1)TLC548/549

    TLC548和TLC549是以8位开关电容逐次逼近A/D转换器为基础而构造的CMOS A/D转换器。它们设计成能通过3态数据输出与微处理器或外围设备串行接口。TLC548和TLC549仅用输入/输出时钟和芯片选择输入作数据控制。TLC548的最高I/OCLOCK输入频率为2.048MHz,而TLC549的I/OCLOCK输入频率最高可达1.1MHz。

    TLC548和TLC549的使用与较复杂的TLC540和TLC541非常相似;不过,TLC548和TLC549提供了片内系统时钟,它通常工作在4MHz且不需要外部元件。片内系统时钟使内部器件的操作独立于串行输入/输出端的时序并允许TLC548和TLC549象许多软件和硬件所要求的那样工作。I/OCLOCK和内部系统时钟一起可以实现高速数据传送,对于TLC548为每秒45,500次转换,对于TLC549为每秒40,000次的转换速度。

    TLC548和TLC549的其他特点包括通用控制逻辑,可自动工作或在微处理器控制下工作的片内采样-保持电路,具有差分高阻抗基准电压输入端,易于实现比率转换(ratiometricconversion)、定标(scaling)以及与逻辑和电源噪声隔离的电路。整个开关电容逐次逼近转换器电路的设计允许在小于17μs的时间内以最大总误差为±0.5最低有效位(LSB)的精度实现转换。

    2)TLV5616

    TLV5616是一个12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带有灵活的4线串行接口,可以无缝连接TMS320、SPI、QSPI和Microwire串行口。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别供电,电压范围2.7~5.5V。输出缓冲是2倍增益rail-to-rail输出放大器,输出放大器是AB类以提高稳定性和减少建立时间。rail-to-rail输出和关电方式非常适宜单电源、电池供电应用。通过控制字可以优化建立时间和功耗比。

    3)TLV5580

    TLV5580是一个8位80MSPS高速A/D转换器。以最高80MHz的采样速率将模拟信号转换成8位二进制数据。数字输入和输出与3.3VTTL/CMOS兼容。由于采用3.3V电源和CMOS工艺改进的单管线结构,功耗低。该芯片的电压基准使用非常灵活,有片内和片外部基准,满量程范围是1Vpp到1.6Vpp,取决于模拟电源电压。使用外部基准时,可以关闭内部基准,降低芯片功耗。

www.ec66.com

网友:

我在后面的帖子会对器件及选择作详细的介绍,敬请关注:)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以后用得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哦。给些常用应用电路---结合使用的环境。

网友:
AD公司的AD、DA一般比较贵,我一般选用TI公司的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哪位高手可以在就个别条加以论述 呵呵 那就更好了,比如说第四条 第九条等等

网友:
学习下 !!!!!!!!!!!!!!!!!!!!!!!
学习下 !!!!!!!!!!!!!!!!!!!!!!!!!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辛苦了,总结得很好

网友:
一直想弄弄AD玩玩,可就是没有时间

网友:
我最近弄了一个16位AD还有一个8位AD,正准备调制、中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是在用msc1210,  10Hz 的低噪声下具有 22位的有效分辨率 75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