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管的GPRS动态接库,用于.net框架下所有语言

楼主:
托管的GPRS动态接库,可应用于.net框架下所有语言,简单易用,附带XML文件,所有数据格式已转化为.net的格式,采用事件处理的方式,不必向以前调用VC动态库那样用Timer来检查是否收到数据,是否有新的DTU上线,是否有DTU下线。修正的以前dll中DSGetModerCount函数只增不减的bug,不需手工跟据DTU一定时间没和数据中心连接判断是否已下线。判断接收到数据的事件中可直接由事件参数e来得到数据,IP,时间等信息。有多种格式可选择,时间直接返回DateTime格式,数据可有byte[],string等格式,支持中文接发送,支持多种编码方式。发送数据等公有方法有多种重载形式,给编程带来极大的方便。
    想要的留下E-Mail,我们提供dll文件,XML文件,MSDN格式库文档,和一个C# Demo程序。
一. 事件:
    1.服务器接收到数据事件:
      public event NetEvent ReceiveData;
    2.连接到服务器的DTU的数目变化时发生
      public event NetEventC DTUCountChanged;
    3.服务器开启成功时发生
      public event NetEventN StartSucceed;
    4.服务器关闭成功时发生
      public event NetEventN CloseSucceed;
    5.连接到服务器的DTU的数目减少时发生
      public event NetEventN DTUCountDecreased
    6.连接到服务器的DTU的数目增加时发生
      public event NetEventN DTUCountIncreased

二. 构造函数
    1.public ZYB()
    2.public ZYB(int Interval)
    3.public ZYB(int Interval,int WaitSecond)
    4.public ZYB(int Interval,int WaitSecond,int _IsOnlieInterval)
三. 公有方法
    1.启动服务器的数据服务
      public bool StartService(int port)
    2.停止服务器的数据服务
      public bool StopService()
    3.取得当前在线的所有的Dtu的总数
      public int GetDtuCount()
    4.发送数据(四次重载)
      public bool SendData(long id,int len, byte[] sendb)
      public bool SendData(long id,string sends)
      public bool SendData(string id,int len, byte[] sendb)
      public bool SendData(string id,string sends)
    5.发送控制命令(四次重载)
      public bool SendControl(long id,int len, byte[] sendb)
      public bool SendControl(long id,string sends)
      public bool SendControl(string id,int len, byte[] sendb)
      public bool SendControl(string id,string sends)
    6.错误信息
      public string GetLastError(int MaxBufSize)
    7.得到指定序号的DTU的相关信息
      public Information GetDtuByIndex(int index)
    8.得到指定DTU ID号的DTU的相关信息
      public Information GetDtuByID(long ID)
    9.得到指定DTU SIM卡号的DTU的相关信息
      public Information GetDtuByPhoneNumber(string PhoneNumber)
   10. 查询指定DTU SIM卡号码的DTU是否在线
      public bool IsOnline(string PhoneNumber)
      public bool IsOnline(long ID)
四:委托,字段,属性,结构体略

网友:

给俺来一份,谢谢,俺的信箱:aspdotnet@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