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的自动控制规范

楼主:
汽车空调的自动控制规范

一 制冷功能
1、制冷模式:
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启动制冷模式
(1) 压力开关正常;
(2) 车内环境温度大于设定温度值1℃;
(3) 出风口温度大于等于回差温度的高端。
2、强制制冷
在制冷模式下,将设定温度设定在13℃下,温度设定区显示LO,压缩机强制启动,鼓风机转速可调,
风向电机位置可调,新风风门关闭。在该模式下系统压力应该正常,蒸发器除霜正常。

二 制热功能
1、制热模式
当水温≥55℃时,风机启动,开始送暖风制热,水温逐渐降低;当水温≤25℃时,关闭风机,停止送暖风制热,
同时风机不工作时,显示当前水温。
2、强制制热
在制热模式下,设置温度到出现HI,热水阀开启,冷热风门转到制热侧,鼓风机风量可调。
风向电机位置可调,新风风门关闭。不受水箱温度高低影响。

三 自动功能
1、根据设定温度与车内温度进行比较,自动选择制冷或制热模式进行工作。
2、风量等级最高级为8级,风量是根据车内温度值与设定值的比较值而增大或减小,
此时风量大小不能通过风量增加与减小键来调节调节风量。

四 风向与风量控制
1、在自然送风状态下不制冷也不制热,热水阀关闭,风量可以调节,风向状态呈现记忆的工作状态。
2、模式切换键控制风门风机,呈五种状态:吹头、吹脚、同时吹头吹脚、吹脚+挡风玻璃除霜。
不断按动模式切换键,则按照顺序变换。
循环过程: 吹头→吹脚→吹头吹脚→吹脚除霜→吹头
3、每按动进风循环键一次,两种状态之间切换:进新风和内循环。
进新风是车内与车外之间进行空气切换。
内循环风是车内之间空气的循环。

五 除霜功能
不管风向选择键处于何种工作状态,只对挡风玻璃除霜。
要想关闭除霜功能,要按风向切换键,首先出现吹头状态。

六 内外温度切换功能
每按动内外温度切换键一次,可以切换显示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

七 压缩机延时保护
连续两次压缩机开启的时间间隔不能少于6s。

八 记忆功能
掉电后,再重新开机,液晶屏显示的内容和掉电前显示的内容相同,保持上次工作状态不变;
并可记录使用到当前时间,系统的各种错误信息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