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基本知识[转帖]

楼主:
GPRS基本知识[转帖]

GPRS是什么?
    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英文简称,是在现有的GSM系统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分组数据承载业务。GPRS与现有的GSM语音系统最根本的区别是,GSM是一种电路交换系统,而GPRS是一种分组交换系统。因此,GPRS特别适用于间断的、突发性的或频繁的、少量的数据传输,也适用于偶尔的大数据量传输。这一特点正适合大多数移动互联的应用。
 GPRS有什么优点?
     相对原来GSM的拨号方式的电路交换数据传送方式,GPRS是分组交换技术,具有“实时在线”、“按量计费”、“快捷登录”、“高速传输”、“自如切换”的优点。
1) 实时在线
?“实时在线”,即用户随时与网络保持联系。举个例子,用户访问互联网时,手机就在无线信道上发送和接受数据,就算没有数据传送,手机还一直与网络保持连接,不但可以由用户侧发起数据传输,还可以从网络测随时启动push类业务,不象普通拨号上网那样断线后还得重新拨号才能上网冲浪。

2)按量计费
?用户可以一直在线,按照用户接收和发送数据包的数量来收取费用,没有数据流量的传递时,用户即使挂在网上,也是不收费的。举个很形象也很意思的例子:发呆是免费的。

3)快捷登录
  GPRS的用户一开机,就始终附着在GPRS网络上,每次使用时只需一个激活的过程,一般只需要1-3秒的时间马上就能登录至互联网,而固定拨号方式接入互联网需要拨号、验证用户名密码、登录服务器等过程,至少需要8-10秒甚至更长的时间。

4)高速传输
?GPRS采用分组交换的技术,数据传输速率最高理论值能达171.2kb/s,但实际速度受到编码的限制和手机终端的限制,可能会有所不同。电路交换数据业务,速率为每秒9.6K比特,因此电路交换数据业务(简称CSD)与GPRS的关系就象是9.6K Modem和33.6K、56K的Modem的区别一样。

5)自如切换

  GPRS还具有数据传输与话音传输可同时进行或切换进行的优势。也就是说用户在用移动电话上网冲浪的同时,可以接收语音电话。举个例子,原来的电话拨号上网,接入之后就不能再打电话,也不能接电话,而GPRS就类似于固定电话的ISDN的概念,电话上网两不误。

网友:

GPRS能给用户带来什么?尤其与现有GSM不同的应用业务? GPRS移动数据业务能够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应用服务,如:(1)移动商务:包括移动银行,移动理财,移动交易 (股票,彩票) 等(2)移动信息服务:信息点播,天气,旅游,服务,黄页,新闻和广告等(3)移动互联网业务:网页浏览,Email等(4)虚拟专用网业务:移动办公室,移动医疗等(5)基于位置的业务:位置查询,饭店及类似的服务行业导航等(6)多媒体业务:可视电话,多媒体信息传送,网上游戏,音乐、视屏点播等(7)个人服务业务:PIM等为个人量身定做的业务,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业务本身虽然并不局限于采用GPRS作为网络载体来实现,但是不同的载体特色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好的服务。我们知道,GPRS具有“实时在线”、“按量计费”、“快捷登录”、“高速传输”“自如切换”,还有资源共享、丰富带宽等的特点,它本身不是一种业务,而是一种更好的网络承载方式,因此即使是相同的应用也会因为GPRS的上述特点而得到提升,当然由于GPRS本身的技术特点,也有一些特别适合于GPRS网络的应用服务,如网上聊天、移动炒股、远程监控、远程计数等小流量高频率传输的数据业务。以下是几个应用的实例: ??移动炒股—这下不用去证券所营业部了,大盘指数、个股行情、K线图分析等等手机全能实时接收和显示,还能进行在线的交易,对于炒股的人士来说,真是手机在手、跨越千山万水也不愁呀。 ??移动购物-通过手机或无线掌上电脑可以看清楚衣服的样子,各位女士有福了! ??移动休闲-和Honey到一个新城市旅游,想去最近的餐馆吃饭,没问题!查查GPRS手机,屏幕上有详细的本地地图,还有你和餐馆的位置指示。哟!咱在这儿呢!那么餐馆呢?拐右拐左再拐左就到了。 ??移动办公-到了机场,哟?飞机晚点,两个小时才起飞,继续干活吧,拿出笔记本电脑,上有GPRS PC卡,收发电子邮件,与同事通过视频会议上继续讨论问题和协同工作,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个小时,正好可以登机,瞧,多么有效率的两个小时。 什么是“永远在线”的概念? “永远在线”,即用户随时与网络保持联系。举个例子,用户访问互联网时,手机就在无线信道上发送和接受数据,就算没有数据传送,手机还一直与网络保持连接,再次进行数据传送时不需要重新发起,不象普通拨号上网那样断线后还得重新拨号才能上网冲浪。 GPRS速度能达多少?理论支持的最高速率,如何能真正实现? 目前CMCC建成的GPRS网络支持的理论最高速率为171.2kbps,它是在采用编码方式为CS-4时,且无线环境良好,信道充足的情况下实现的。 GPRS在达到理论最高值171.2kbps时,已经完全可以支持一些多媒体图像传输业务等对带宽要求较高的应用业务,但实际数据传输速率受网络编码方式和终端支持的因素影响。现在用户的接入速度大概分成20k、40k、60k、115.2k几种等级。 GPRS接入时间有多长? GPRS手机一开机就能够附着到GPRS网络上,即已经与GPRS网络建立联系,附着的时间一般是3-5秒;使用GPRS数据业务时,需要激活过程,一般是1-3秒,激活之后就已经完全接入互联网了。 使用GPRS会不会影响正常通话? 不会。使用GPRS上网,还能够正常接收电话,进行通话。

网友:

GPRS能否同时打电话同时上网? 需要看手机的支持情况。GPRS手机分成A B C三种等级:A类手机在进行语音通话的同时仍然可以上网流览、收发email等等,即语音通话和数据传输可以同时进行;B类和C类终端不能边打电话边进行数据传送,需要在数据传送和语音电话之间进行切换,其中B类终端可以自动切换,在打电话时将GPRS数据传输暂时挂起,通话结束再继续进行数据传送。C类终端需要人工切换。市场上最常见的是B类手机。 GPRS比WAP的技术优势如何? 现有的WAP的承载是电路交换(CSD)方式,而GPRS是以分组交换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电路交换方式数据与话音不能同时进行,在收费模式上也是按照时长来收费,而GPRS由于是分组交换,因此在网络资源的利用率上较电路交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GPRS可以同时进行语音与数据的传递,可以完全按照产生的流量来计费。 ??实际上WAP本身与GPRS不具有可比性,现有WAP上的内容在GPRS上面一样可以浏览和应用,只不过GPRS使现有的CSD方式的WAP更快更方便收费更合理,对WAP的服务内容也会由于网络的技术进步而有较大的促进和改善。 GPRS 会取代WAP吗? WAP现在用的是CSD(电路交换数据)的GSM数据业务,以后WAP可以使用GPRS这种新的GSM网络作为承载方式。 ??GPRS不会取代WAP,两者属于不同范畴, GPRS和现在的CSD方式的GSM数据业务都是马路,WAP则是马路上的汽车,WAP现在行驶在两车道上,GPRS提高了数据传送速度,是8车道,可以说GPRS增强了WAP业务,现有WAP上的内容一样可以通过GPRS进行浏览和应用。 与GSM比较GPRS有何技术优势? GPRS是在GSM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分组交换的数据承载和传输方式,与原有的GSM比较,GPRS在数据业务的承载和支持上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更有效的利用无线网络信道资源,特别适合突发性、频繁的小流量数据传输;支持的数据传输的速率更高,理论峰值达115kbps;计费方式更加灵活,可以支持按数据流量来进行计费;GPRS还能支持在进行数据传输的同时进行语音通话等等。 GPRS与WAP、HTTP的关系?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两个用户用普通固定电话、手机打电话,这里GPRS相当于是传送语音的电话线和电信网、WAP和HTTP相当于是用户说的广东话或普通话,用户说的内容例如“吃饭了没有?”才是WAP和HTTP上传送的具体内容。因此GPRS和WAP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GPRS与2代、3代的关系? GPRS是在第二代无线通信系统GSM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GSM网络为数据流的传输增加了支持分组交换的网络系统设备,第三代无线通信系统将会在GPRS的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技术进步与发展,为网络全面支持高速、宽带的多媒体数据传输。也就是说,GPRS是介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的一种网络技术,也就是一般称为的2.5代。 GPRS生命期有多长?是不是只是一个过渡产品? 过渡产品如果过渡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完全可以看作是阶段性的主流产品。目前,全球对3代网络的发展都较为谨慎,相信中国的运营商也会根据数据用户的数量和需求稳步发展3代网络。在几年的真空期,GPRS无疑是移动数据业务发展的首选。 ??GPRS是在GSM系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组交换数据承载和传输业务,是2.5代的网络产品,但并不意味着GPRS仅仅是一个过渡产品,相反GPRS是第二代向第三代网络演进的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和里程碑。因为GPRS较之GSM在数据的传输上产生了由电路交换到分组交换这样一个质的飞跃,对于移动互联网和数据业务有了一个很大的促进,在现阶段3代的道路尚不是很清晰,技术发展与市场需求都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GPRS在未来4-5年将成为移动数据业务的最主要的承载方式。 ??另外所有新技术的网络产品和服务都是向下兼容的,也就是说,即使3代网络已经存在,GPRS由于网络成本、市场渐进性的原因还将与3代 共存很长一段时间。 GPRS与CDMA比较有何特点? 严格的说,GPRS是在GSM网络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基于2.5代技术的移动数据网,是通过分组交换实现数据传输。GPRS最主要的优势在于“永远在线”和“按流量计费”。也就是说,GPRS不用拨号即可随时接入互联网,随时与网络保持联系,而且计费更合理,完全按照实际使用的流量进行收费。而且GPRS在网络无线侧是在原有的GSM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GPRS的网络覆盖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另外原有的GSM用户升级为GPRS用户是不需要更换手机号码的,直接在GSM的手机号码上开通GPRS服务即可。 ??CDMA有IS-95A、IS-95B以及CDMA2000等几种,IS-95B就是现在大家通常所讲到的窄带CDMA,它是基于2G的一种网络技术,采用的数据传输的方式也是与GSM一样的电路交换型,IS_95A(CDMA 2000 1x)是一种CDMA 的2.5代的技术,CDMA2000则是3代的一种网络技术。现在大部分运营商和国内即将建设的CDMA是IS-95B,也就是说还只是CDMA的2代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