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分享: 51程序集

楼主:
片内RAM初始化子程序

IBCLR    :MOV    A,R0
          MOV    R1,A
          CLR    A
IBC1     :MOV    @R1,A
          INC    R1
          DJNZ   R7,IBC1
          RET

;片外RAM初始化子程序

EBCLR1   :MOV    A,ADDPL
          MOV    DPL,A
          MOV    A,ADDPH
          MOV    DPH,A
          CLR    C
EBC11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EBC11
          RET

网友:

片外RAM初始化子程序(双字节个单元) EBCLR2 :MOV A,ADDPL MOV DPL,A MOV A,ADDPH MOV DPH,A MOV A,R7 JZ EBC21 INC R6 EBC21 :CLR A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EBC21 DJNZ R6,EBC21 RET

网友:

;内部RAM数据复制程序 ;入口 :R0,R7 ;占用资源:A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1 IBMOV :MOV A,R0 ADD A,R7 MOV R0,A MOV A,R1 ADD A,R7 MOV R1,A IBM1 :DEC R0 DEC R1 MOV A,@R0 MOV @R1,A DJNZ R7,IBM1 RET

网友:

;外部RAM数据复制程序 ;入口 :ADDPH,ADDPL,R7 ;占用资源:ACC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0,R1 EBMOV1 :MOV A,ADDPL ADD A,R7 MOV DPL,A CLR A ADDC A,ADDPH MOV DPH,A MOV A,R7 ADD A,R1 XCH A,R0 ADDC A,#00H MOV P2,A EBM11 :DEC R0 CJNE R0,#0FFH,EBM12 DEC P2 EBM12 :DEC DPL MOV A,DPL CJNE A,#0FFH,EBM13 DEC DPH EBM13 :MOVX A,@R0 MOVX @DPTR,A DJNZ R7,EBM11 RET

网友:

;外部RAM数据复制程序 ;入口 :ADDPH,ADDPL,R6,R7 ;占用资源:ACC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0,R1 EBMOV2 :MOV A,ADDPL ADD A,R7 MOV DPL,A MOV A,R6 ADDC A,ADDPH MOV DPH,A MOV A,R7 ADD A,R1 XCH A,R0 ADDC A,R6 MOV P2,A MOV A,R7 JZ EBM21 INC R6 EBM21 :DEC R0 CJNE R0,#0FFH,EBM22 DEC P2 EBM22 :DEC DPL MOV A,DPL CJNE A,#0FFH,EBM23 DEC DPH EBM23 :MOVX A,@R0 MOVX @DPTR,A DJNZ R7,EBM21 DJNZ R6,EBM21 RET

网友:

;外部RAM数据复制到内部RAM程序 ;入口 :ADDPH,ADDPL,R7 ;占用资源:ACC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0 ITEMOV :MOV A,ADDPL ADD A,R7 MOV DPL,A MOV A,ADDPH ADDC A,#00H MOV DPH,A MOV A,R0 ADD A,R7 MOV R0,A ITEM1 :DEC R0 DEC DPL MOV A,DPL CJNE A,#0FFH,ITEM2 DEC DPH ITEM2 :MOVX A,@DPTR MOV @R0,A DJNZ R7,ITEM1 RET

网友:

;限幅滤波程序 ;入口 :A,SDAT,DELTY ;占用资源:B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A JUGFILT :MOV B,A CLR C SUBB A,SDAT JNC JUGFT1 CPL A INC A JUGFT1 :SETB A SUBB A,#DELTY JNC JUGFT3 MOV A,SDAT RET JUGFT3 :MOV A,B MOV SDAT,A RET

网友:

;中位值滤波程序 ;入口 :ADDPH,ADDPL,N ;占用资源:ESELSORT ;堆栈需求:4字节 ;出口 :A MEDFILT :LCALL ESELSORT MOV A,N CLR C RRC A ADD A,ADDPL MOV DPL,A MOV A,ADDPH MOV DPH,A JNC MEDFT1 INC DPH MEDFT1 :MOVX A,@DPTR RET

网友:

;N点算术平均滤波 ;入口 :ADDPH,ADDPL,N ;占用资源:B,R3,R4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A AVFILT :MOV A,ADDPL MOV DPL,A MOV A,ADDPH MOV DPH,A CLR A MOV R3,A MOV R4,A MOV R7,N AVFT1 :MOVX A,@DPTR INC DPTR ADD A,R4 MOV R4,A JNC AVFT2 INC R3 AVFT2 :DJNZ R7,AVFT1 MOV R7,N MOV R2,#00H LCALL NDIV31 MOV A,R4 RET

网友:

;N点加权平均滤波 ;入口 :ADDPH,ADDPL,N ;占用资源:B,R3,R4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A QAVFILT :CLR A MOV R3,A MOV R4,A MOV R7,N MOV P2,ADDPH MOV R1,ADDPL MOV DPTR,#QAVTAB QAVFT1 :MOVC A,@A+DPTR MOV B,A MOVX A,@R1 INC DPTR INC R1 MUL AB ADD A,R4 MOV R4,A MOV A,B ADDC A,R3 MOV R3,A DJNZ R7,QAVFT1 MOV A,R4 JNB ACC.7,QAVFT2 INC R3 QAVFT2 :MOV A,R3 RET QAVTAB :DB

网友:

;一阶加权滞后滤波程序 ;入口 :A,DELTY ;占用资源:B,R3,R4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A BQFILT :MOV B,A CLR A MOV DPTR,#ABTAB MOVC A,@A+DPTR MUL AB MOV R4,A MOV R3,B MOV A,#01H MOVC A,@A+DPTR MOV B,DELTY MUL AB ADD A,R4 MOV R4,A MOV A,B ADDC A,R3 MOV R3,A MOV A,R4 JNB ACC.7,FT1 INC R3 FT1 :MOV A,R3 MOV DELTY,A RET BQTAB :DB 80H,80H

网友:

;双字节取补程序 /(R3R4)=(R3R4) ;入口 :R3,R4 ;占用资源:ACC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3,R4 CMPT :MOV A,R4 CPL A ADD A,#01H MOV R4,A MOV A,R3 CPL A ADDC A,#00H MOV R3,A RET

网友:

;N节取补程序 /([R0])=([R0]) ;入口 :R0,R7 ;占用资源:ACC,B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0 NCMPTN :MOV B,R0 SETB C NCPT1 :MOV A,@R0 CPL A ADDC A,#00H MOV @R0,A INC R0 DJNZ R7,NCPT1 MOV R0,B RET

网友:

;双字节无符号数加法程序 (R3R4+R6R7)=(R3R4) ;入口 :R3,R4,R6,R7 ;占用资源:ACC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3,R4,CF NADD :MOV A,R4 ADD A,R7 MOV R4,A MOV A,R3 ADDC A,R6 MOV R3,A RET

网友:

;N字节无符号数加法程序 ([R0]+[R1])=([R0]) ;入口 :R0,R1,R7 ;占用资源:ACC,B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0,CF NADDN :MOV B,R0 CLR C NADN1 :MOV A,@R0 ADDC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NADN1 MOV R0,B RET

网友:

;双字节无符号数减法程序 (R3R4-R6R7)=(R3R4) ;入口 :R3,R4,R6,R7 ;占用资源:ACC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3,R4 NSUB :MOV A,R4 CLR C SUBB A,R7 MOV R4,A MOV A,R3 SUBB A,R6 MOV R3,A RET

网友:

;N字节无符号数减法程序 ([R0]-[R1])=([R0]) ;入口 :R0,R1,R7 ;占用资源:ACC,B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0,CF NSUBN :MOV B,R0 MOV R7,N CLR C NSUBN1 :MOV A,@R0 SUBB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NSUBN1 MOV R0,B RET

网友:

;单字节无符号数乘法程序 (R3R4*R7)=(R2R3R4) ;入口 :R3,R4,R7 ;占用资源:ACC,B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2,R3,R4 NMUL21 :MOV A,R4 MOV B,R7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R7 MUL AB ADD A,R3 MOV R3,A CLR A ADDC A,B MOV R2,A CLR OV RET

网友:

;单字节无符号数乘法程序 (R2R3R4*R7)=(R5R2R3R4) ;入口 :R2,R3,R4,R6,R7 ;占用资源:ACC,B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5,R2,R3,R4 NMUL31 :MOV A,R4 MOV B,R7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R7 MUL AB ADD A,R3 MOV R3,A CLR A ADDC A,B XCH A,R2 MOV B,R7 MUL AB ADD A,R2 MOV R2,A CLR A ADDC A,B MOV R5,A CLR OV RET

网友:

;单字节无符号数乘法程序 (R5R2R3R4*R7)=(R7R5R2R3R4) ;入口 :R5,R2,R3,R4,R7 ;占用资源:ACC,B ;堆栈需求:2字节 ;出口 :R7,R5,R2,R3,R4 NMUL41 :MOV A,R4 MOV B,R7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R7 MUL AB ADD A,R3 MOV R3,A CLR A ADDC A,B XCH A,R2 MOV B,R7 MUL AB ADD A,R2 MOV R2,A CLR A ADDC A,B XCH A,R5 MOV B,R7 MUL AB ADD A,R5 MOV R5,A CLR A ADDC A,B MOV R7,A CLR OV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