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机的警示

楼主:
启动电机的警示
    汽车启动是靠起动电机转动,拖动飞轮使之发动机着火的。发动机一但着火,启动电机必须立即与发动机分离。中间有个电磁离合器,平时和启动电机一样,只有当开关拧下,电机转动时它才合上与发动机联动。开关分离,电机不转它也分开,不和发动机联动。
因此,电磁离合器的故障有两个极端:
  1.不合,那不和发动机连动,也就不能起动着火。这时光能听到启动电极转动和过桥齿轮声。
  2.不分,能使发动机启动。但启动后继续有过桥齿轮声。(有时行驶中有过桥齿轮声)。后果:轻则烧毁起动电机,重则发生烧车。
   因此,一但发生这种异常声响必须马上熄火,在没有这种异常声时才能行驶,但要立即去检查修复。
   同时说一下点火开关:也有不合不分的两种故障,不合事小,最多不能启动。然而一但启动不分了,除了就和电磁离合器的不分一样后果。还不能熄火,这时千万不要惊慌,可以拔掉保险丝和去掉电瓶线等,最快的是拔掉两根以上缸线使之强迫熄火,以防火灾发生。
    上面已说了起动电机的工作原理,现结合图(在mychery.net)再补充一下电磁离合器的工作原理,大家从外型再对照一下实物(打开发动机盖,在发动机右前方与飞轮连接处)。
    电磁离合器开关(图中4、)有二个线圈一个叫”吸拉线圈“,另一个叫“保持线圈”,通电后由于电磁的作用,使铁芯移动。通过驱动杠杆将过桥齿轮(12)与发动机的飞轮齿圈结合使发动机启动。起动后松开点火开关,保持线圈断电,电磁作用消失,于是由于弹簧的回弹力使将电磁离合器开关的铁芯与单向离合器(11)过桥齿轮(12)推回到原位——与发动机分离——启动电机停。
    如果启动后不能与发动机分离,那么发动机反而要拖动起动电机,启动电机变成发电机了,而外电路本来是供电回路逆向却成短路回路。因此磁场绕组(8)迅速发热直致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