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无线通讯(W-CDMA、CDMA2000和TDS-CDMA)入门教科书

楼主:
第一课、无线技术相关术语解释
  GSM/2G

GSM(全球移动通信: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是1992年欧洲标准化委员会统一推出的标准,它采用数字通信技术、统一的网络标准,使通信质量得以保证,并可以开发出更多的新业务供用户使用。GSM移动通信网的传输速度为9.6K/s。目前,全球的GSM移动用户已经超过5亿,覆盖了1/12的人口,GSM技术在世界数字移动电话领域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70%。由于GSM相对模拟移动通讯技术是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所以简称2G。目前,我国拥有8000万以上的GSM用户,成为世界第一大运营网络。

GPRS(通用无线分组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是一种基于GSM系统的无线分组交换技术,提供端到端的、广域的无线IP连接。简单的说,GPRS是一项高速数据处理的技术,其方法是以“分组”的形式传送数据。网络容量只在所需时分配,不要时就释放,这种发送方式称为统计复用。目前,GPRS移动通信网的传输速度可达115k/sGPRS是在GSM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是介于第二代数字通信和第三代分组型移动业务之间的一种技术,所以通常称为2.5G

  WAP(无线应用通讯协议: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是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结合的第一阶段性产物。这项技术让使用者可以用手机之类的无线装置上网,透过小型屏幕遨游在各个网站之间。而这些网站也必须以WML(无线标记语言)编写,相当于国际互联网上的HTML(超文件标记语言)。打个比喻,GPRSGSM都是马路,而WAP是在马路上的汽车。中国移动开通GPRS之后,WAP就行驶在GSMGPRS两条马路上,而行驶在GPRS的马路上可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因此,现有WAP上的内容一样可以通过GPRS进行浏览和应用。WAP2.5G的协议。

  2.5G

  其它2.5G技术。2.5G移动通信技术是从2G迈向3G的衔接性技术,目前出现的2.5G衔接技术还包括:HSCSDEDGEEPOC等。

  HSCSD(高速电路交换数据服务:High Speed Circuit Switched Data)是GSM网络的升级版本,能够透过多重时分同时进行传输,而不是只有单一时分而已,因此能够将传输速度大幅提升到平常的二至三倍。目前新加坡M1与新加坡电讯的移动电话都采用HSCSD系统,其传输速度能够达到57.6kbps

  EDGE(全球增强型数据提升率:Enhanced Dataratesfor Global Evolution)完全以目前的GSM标准为架构,不但能够将GPRS的功能发挥到极限,还可以透过目前的无线网络提供宽频多媒体的服务。EDGE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384k,可以应用在诸如无线多媒体、电子邮件、网络信息娱乐以及电视会议上。

  3G

  3G3rd Generation的缩写,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相对第一代模拟制式手机(1G)和第二代GSMTDMA等数字手机(2G),第三代手机是指将无线通信与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为了提供这种服务,无线网络必须能够支持不同的数据传输速度,也就是说在室内、室外和行车的环境中能够分别支持至少2M/s384k/s以及144k/s的传输速度。CDMA被认为是第三代移动通信(3G)技术的首选,目前的标准有WCDMACDMA2000TD-SCDMA

  一个重要的提示:在《什么是宽带和宽带网》一文中,曾经提到了宽/窄带的分水岭数据问题(骨干网传输速率在2.5Gbyte以上、接入网传输速率达到1Mbyte的网络定义为宽带),所以显然所有2G2.5G的产品和技术都不是宽带技术,而能称得上宽带技术的只有3G及其后续技术。据说现在是有人要跳过3G,直接研究4G,不过具体的细节就不知道了。 CDMA
CDMA
(码分多址:Cod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是数字移动通信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先进的无线扩频通信技术,它能够满足市场对移动通信容量和品质的高要求,具有频谱利用率高、话音质量好、保密性强、掉话率低、电磁辐射小、容量大、覆覆盖广等特点,可以大量减少投资和降低运营成本。CDMA最早由美国高通公司推出,近几年由于技术和市场等多种因素作用得以迅速发展,目前全球用户已突破5000万,我国也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通了CDMA电话网。

  3G的标准

  国际电信联盟(ITU)在20005月确定W-CDMACDMA2000TDS-CDMA三大主流无线接口标准,写入3G技术指导性文件《2000年国际移动通讯计划》(简称IMT-2000)。

  W-CDMA:即Wideband CDMA,也称为CDMA Direct Spread,意为宽频分码多重存取,其支持者主要是以GSM系统为主的欧洲厂商,日本公司也或多或少参与其中,包括欧美的爱立信、阿尔卡特、诺基亚、朗讯、北电,以及日本的NTT、富士通、夏普等厂商。这套系统能够架设在现有的GSM网络上,对于系统提供商而言可以较轻易地过渡,而GSM系统相当普及的亚洲对这套新技术的接受度预料会相当高。因此W-CDMA具有先天的市场优势。

  CDMA2000CDMA2000也称为CDMA Multi-Carrier,由美国高通北美公司为主导提出,摩托罗拉、Lucent和后来加入的韩国三星都有参与,韩国现在成为该标准的主导者。这套系统是从窄频CDMA One数字标准衍生出来的,可以从原有的CDMA One结构直接升级到3G,建设成本低廉。但目前使用CDMA的地区只有日、韩和北美,所以CDMA2000的支持者不如W-CDMA多。不过CDMA2000的研发技术却是目前各标准中进度最快的,许多3G手机已经率先面世。

  TD-SCDMA:该标准是由中国大陆独自制定的3G标准,1999629日,中国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向ITU提出。该标准将智能无线、同步CDMA和软件无线电等当今国际领先技术融于其中,在频谱利用率、对业务支持具有灵活性、频率灵活性及成本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另外,由于中国内的庞大的市场,该标准受到各大主要电信设备厂商的重视,全球一半以上的设备厂商都宣布可以支持TD-SCDMA标准。

网友:

第二课、3G与光通信

3G究竟能给光通信带来什么?我们觉得这要分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13G对传统的光网络技术有什么挑战?  23G对光网络的带宽需求究竟有多大?   33G下什么样的产品或是厂商能够更好的生存?   4、运营商在3G下的光网络策略是如何的?   在更进一步讨论3G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3G

  大家都知道3G的三个标准WCDMATDSCDMACDMA2000。由于联通已经采用了CDMA2000,而大唐的TD-SCDMA一直都处于变化当中,因此现在人们口中的3G更多的是指WCDMA

  WCDMA目前有R99R4R5R6四个标准。其中R99R4较为成熟,而且厂家也有较多产品。作为全IPR5R6,由于标准一直在更改之中,未有定论。

  下图为基于R99WCDMA网络结构:

  较为专业的说法是把3G分为无线网和核心网。RAN和空中无线部分称为无线网,CN是指核心网。
作为任何业务网络基础的光网络,在3G中扮演的角色是对3G业务的承载。对于Node BRNC的传输、RNC到核心网的传输都需要光网络的参与,而核心网之间的交互也是光网络的任务。

  下面我们就四个问题进行讨论:

  13G对传统的光网络技术有什么挑战?

  从目前的光网络上看,SDH无疑是最主流的技术。在2G时代,SDHTDM业务的适配是非常成功的。而在3G时代,由于各Iu接口采用了ATM协议,意味着我们的光网络必须支持ATM技术。有人会问,是不是这意味着ATM的复兴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利用ATM技术并不代表着我们要用ATM组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SDH基础上对ATM业务进行支持,这就是MSTP带给我们的好处。

  23G对光网络的带宽需求究竟有多大?   这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如果真正达到3G定义的在静态环境上有2M的速率,那么一个基站的扇区带不了几个用户,即便是步行速率的384K,数量也很有限。由此可见,我们在3G建设的初期,就按照3G的定义来估算我们的带宽需求,那将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数字。从目前的情况看,必须对数据业务进行限数,即对各种高速率的数据用户进行数量限制,而对速率为12.2K的语音用户进行大幅度的支持。

  33G下什么样的产品或是厂商能够更好的生存?

  有网友在论坛上问我,光通信厂商如何在3G下更好的生存?这个问题基本已超出了技术范围,我说我只能瞎说两句。首先,我觉得3G对光网络产品有很大的挑战。我看到,很多厂家的3G无线设备上集成了STM-1光口,有的甚至能在明年推出11备份的光口做MSP。假如有一天,在RAN上我看不到一端光端机,我也不会惊讶。而且,AAL2交换技术作为ATM业务汇聚的一种新技术,本身已经超过了MSTP提供的基于VPI/VCI的交换,这样意味着Node B有可能比MSTP更具竞争力。

  4、运营商在3G下的光网络策略是如何的?   对于老牌的电信/网通而言,由于光网络一直遵从的是本地固定电话汇接网的结构,不仅网络结构上不符合3G的业务形式,而且目前网络中富余资源太少,很难利用。这就意味着,至少在C3层面上,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传输B平面”,也就是说,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符合3G业务特征,为3G预留容量的光网络。

  而对于联通/移动而言,由于它们已经在CDMAGSM上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而且它们的光网络和无线网络挂钩密切,因此应该考虑以利旧和扩容为主要思路。尤其它们的光网络建立较晚,MSTP产品占大多数,在升级的条件下可以更好的支持ATM业务。   3G的热潮从2000年开始已经很久了,但直到最近才真正有所动静,光纤在线希望这一次3G不再是海市蜃楼的虚幻,它能带着光通信一起飞跃到光明的彼岸。

网友:

第三课、3GWLANBluetooth三者关系之分析

  一、背景   由于目前日本3GFOMA商用情况和欧洲进行的3G试验并未取得人们预想的结果,导致各国运营商3G计划都进一步推迟;集团公司日前也将WLAN(无线局域网)和2.5GGPRS相互整合提上议事日程,以加强无线上网的宽带化和适用性,填补3G推迟所带来的部分市场和技术空间;与此同时电信和网通也借助WLAN介入无线数据领域,并尝试用宽带、无线、数据等概念来混扰用户对3GWLANBluetooth三者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可能会有人提出3G会受到2.5GWLAN的联合夹击?而Bluetooth在这种关系中又处于何种地位?这三种技术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本文将从技术属性、支持环境等方面加以解释分析。

  二、概述   3GWLANBluetooth这三种技术本质上是互补性的,尽管它们可能在边缘上是竞争的。

  WLAN目前得到广泛应用的技术是802.11家族,它是IEEE1997年发表的第一个无线局域网标准,而现在媒体屡屡提到的802.11b19999月被批准,它也被称为Wi-Fi(听起来有点像音乐发烧友说的Hi-Fi,可支持11Mbps的共享接入速率;与此相似的是802.11a技术,它采用了5GHz的频段,其速率高达54Mbps,分频采用OFDM(正交频分复用)技术,但无障碍的接入距离降到3050米;去年新出现的一个候选标准802.11g其实是一种混合标准,即能适应802.11b标准,又符合802.11a标准,它比802.11b速率快5倍,并和802.11b兼容。

  蓝牙技术是以低成本的近距离无线连接为基础,为固定与移动设备的通信环境内建立一个特别连接的开放性全球规范,工作在2.4GHz频段,目前可支持1Mbps的数据速率,支持数据与语音业务,目前可实现无障碍的接入距离在10米左右(发射功率为4dBm时)。蓝牙技术研究小组SIG2001年年初已出台蓝牙1.1标准(信道数据传输速率为1Mbps),2001年年底又出台了蓝牙标准2.0(信道数据传输速率为2Mbps)。由于蓝牙与802.11b都工作在2.4GHz频段上,相互之间存在干扰,文献数据表明,使用DSSS直序扩频的802.11b其发射功率为20dBm时,将使蓝牙数据包的丢失率达到13.46%,因此去年4IEEEPANPersonal Area Network)工作组提出一项议案,可使Bluetooth802.11b同时工作,避免相互干扰。

  3G最早在1985年国际电讯联盟提出,当时考虑到该系统可能在2000年左右进入市场,工作频段在2000MHz,且最高业务速率为2000Kbps,故在1996年正式更名为IMT-2000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2000)。3G是一种能提供多种类型、高质量多媒体业务的全球漫游移动通信网络,能实现静止2Mbps传输速度,中低速384Kbps,高速144Kbps速率的通信网;但由于各国、各厂商的利益差异,产生目前三大主流技术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而焦点集中在WCDMA3GPP)和CDMA20003GPP2)上,随着3GPP3GPP2的标准化工作逐渐深入和趋向稳定,ITU又将目光投向能提供更高无线传输速率和统一灵活的全IP网络平台的下下代移动通信标准,称为Beyond 3G

  三、迥异的技术属性
  WLAN提供了高带宽,但却是在有限的覆盖区域内(建筑物内以及户外的短距离)。根据大多数业界估计,即使1000WLAN也不能在一个城域上提供足够的覆盖。与此相比,3G网络支持跨广域网络的移动性,但是数据吞吐速度明显低于WLAN 由于3GWLAN在覆盖区域和带宽上具有不同优势和局限性,因此这两种技术支持不同的应用并满足不同的需要。在这种程度上,它们没有相互构成竞争威胁,而是相互补充。

  由于3G、无线局域网和蓝牙网络在技术属性上不同,因此在它们所支持的功能和应用上也不同。

  (1) 3G支持移动性,WLAN无线局域网支持便携性

  3 G网络是建立在蜂窝架构上的,最适于支持移动环境中的数据服务。蜂窝架构支持不同蜂窝之间的信号切换,从而向用户提供了全网络覆盖的移动性,这种移动性常常通过不同网络运营商之间的漫游协议进行扩展。当然,可供移动用户使用的带宽是有限的。

  WLAN无线局域网提供了大量的带宽,但是它覆盖区域有限(室内最多100)。它所支持的应用经常通过像笔记本电脑这类便携式以数据为中心的设备访问,而非通过以电话为中心的设备进行访问。 PDA和类似的小型设备也开始配置具有WLAN连接性,不过这一过程还处在幼年期。 蓝牙网络只适于距离非常短的应用,很多情况下它们仅仅被用做线缆的替代物。

  (2) 3G支持语音和数据,WLAN无线局域网主要支持数据

  语音和数据信号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不同:语音信号可以错误但不能容忍时延;数据信号能够允许时延但不能容忍错误。因此,为数据而优化的网络不适合于传送语音信号。反之,为语音而优化的网络也不适于数据信号。WLAN主要用于支持数据信号,与此形成对比的是,3G网络被设计用于同时支持语音和数据信号。

  虽然WLAN正在向集成电话功能发展,但是其目前的结构中缺少支持像语音、多媒体和内容这类更高水平应用所要求的必需架构:例如,适应服务质量、可伸缩性和计费机制要求的架构。 现在有少数国家大型电信运营商提供了WLAN无线局域网服务(如上海电信的“天翼通”WLAN业务),尽管目前它们在漫游、覆盖以及计费整合上仍不成熟。

  四、容量、干扰和主导力量   大家都知道WLAN可以提供比3G网络大得多的带宽。 虽然这种假设是正确的,但是大家同时要注意到WLAN是一种共享频带的技术。在共享频带技术中,可用的频带带宽被用户瓜分。换句话说,无线局域网可以提供11Mbps带宽容量的事实并不意味着10个用户同时都使用11Mbps容量。 虽然3G网络也受到容量的限制,但分组交换的蜂窝技术使它们可以以高容量支持更多数量的用户。并且由于WLAN在无需许可的频带上运行,因此它们也更易受到其他运行在同一频带的技术(如蓝牙)的干扰。

  同时,主导力量的不同也导致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WLAN是由数据通信而非电信厂商领导的。这里的领导者是传统企业网络公司,如AgereCisco3ComIBMD-Link及其他公司。 无线局域网厂商以自己的LAN经验(像便携性)来定义移动性。因此,它们的定义与3G移动基础设施设备厂商使用的定义不同。 许多WLAN公司仅关注提供“传输线路”而对这些线路中传输的东西没有太多的兴趣。

  另一方面,3G基础设施厂商(AlcatelEricssonLucentNokiaNortelMotorolaSamsungSiemens)来自传统的电信世界。 它们的关注点是移动性,它们寻求利用可以为电信网络运营商生成更大收入流的移动数据服务来增强移动语音服务。

  移动性管理向人们提出了严肃的挑战,但它也代表着巨大的收入机会。在移动环境中,电话号码一般属于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地方,因此,网络知道你是谁,并且知道你在哪里以及你何时在哪里。这就使将来可以转换成巨大收益的个性化信息服务成为可能。

  就蓝牙来说, NokiaEricsson等厂商寻求蓝牙技术只是为向它们的设备添加功能性,它们不一定将蓝牙视为另一个纯无线局域网标准。

  五、供应渠道和业务模型   WLAN和蓝牙的供应渠道与3G通信系统的供应渠道有着显著的不同。大多数无线局域网和蓝牙设备厂商利用OEM关系简化销售和分销过程。也许是由于它们认为自己仅仅提供无线连接性,因此WLAN和蓝牙厂商不会专门参与服务的实际提供。特别是蓝牙本身在支持移动服务上不够安全或不够强壮,只是芯片上的技术,只能以OEM方式在蓝牙厂商和具体设备制造商之间传递。

  但与此同时,由于此类移动数据服务的新兴世界仍没有很好地得到定义: 在这个世界中,大家还不清楚怎样的服务类型或提供这些服务相关的业务模型能够成功,因此设备厂商(特别是3G厂商)正在积极探索不同的服务提供模式,使自己可以有效地向移动运营商推销网络解决方案和设备。而各电信运营商也同样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为将来的服务内容和业务模型苦苦思索。 但比较明显的是,WLAN3G业务模型有一样重要区别: 提供WLAN服务的业务提供商(可能是大的电信运营商,也可能只是普通的ISP)只会向用户提供基础设施, 用户必须购买或租用WLAN接入设备,来接入到无线局域网中; 相比之下,3G运营商很有可能为用户提供3G终端的价格补贴,以便吸引用户加入到自己的3G网络中。

  不过若能很好的处理好WLAN3G2.5G在业务技术层次上融合,如在WLAN环境中使用基于GSM/GPRS SIM卡认证技术,也可以使电信运营商更好的建立自己独有的业务模型,以充分利用原有的计费系统和客户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3GWLAN和蓝牙技术属性截然不同,是相互补充的,虽然在边缘部分存在着相互竞争。

网友:

第四课、第三代移动通信主流技术标准比较

  近几年,全球移动通信迅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7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接近100%。在我国截止到20037月底,移动用户数量已经达到2.4亿,且仍然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由于频率资源的紧张和对更多业务的需要,2G网络已经不能满足需要,3G是发展的必然趋势。ITU针对3G规定了五种陆地无线技术,其中WCDMAcdma2000TDSCDMA是三种主流技术。

  在三种技术中,WCDMAcdma2000采用频分双工(FDD)方式,需要成对的频率规划。WCDMA即宽带CDMA技术,其扩频码速率为3.84Mchip/s,载波带宽为5MHz,而cdma2000的扩频码速率为1.2288Mchip/s,载波带宽为1.25MHz;另外,WCDMA的基站间同步是可选的,而cdma2000的基站间同步是必需的,因此需要全球定位系统(GPS),以上两点是WCDMAcdma2000最主要的区别。除此以外,在其它关键技术方面,例如功率控制、软切换、扩频码以及所采用分集技术等都是基本相同的,只有很小的差别。

  TDSCDMA采用时分双工(TDD)、TDMA/CDMA多址方式工作,扩频码速率为1.28Mchip/s,载波带宽为1.6MHz,其基站间必须同步,与其他两种技术相比采用了智能天线、联合检测、上行同步及动态信道分配、接力切换等技术,具有频谱使用灵活、频谱利用率高等特点,适合非对称数据业务。

  在我国,2G运营商只有两家,竞争还不充分,因此还将引入新的移动运营商,如果新移动运营商选择建设3G网络,就要考虑标准的稳定性、系统性能、设备成熟性、漫游能力、业务提供能力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因素,下面就这几个方面对WCDMAcdma2000TDSCDMA进行比较分析。

  标准稳定性  WCDMA标准由3GPP组织制订,目前已经有四个版本,即R99R4R5R6,其中R99版本已经稳定,目前处于完善过程中。它的主要特点是无线接入网采用WCDMA技术,核心网分为电路域和分组域,分别支持话音业务和数据业务,并提出了开放业务接入(OSA)的概念,目前的设备多基于R99版本,最高下行速率可以达到384kbit/sR4版本是向全分组化演进的过渡版本,与R99比较其主要变化在电路域引入了软交换的概念,将控制和承载分离,话音通过分组域传递,另外,R4中也提出了信令的分组化方案,包括基于ATMIP的两种可选形式。R5R6是全分组化的网络,在R5中提出了高速下行分组接入(HSDPA)的方案,可以使最高下行速率达到10Mbit/s,目前标准仍在制订中。

  cdma2000标准由3GPP2组织制订,版本包括Release0ReleaseAEVDOEVDVRelease0的主要特点是沿用基于ANSI41D的核心网,在无线接入网和核心网增加支持分组业务的网络实体,此版本已经稳定。联通即将开通的CDMA二期工程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单载波最高上下行速率可以达到153.6kbit/sReleaseARe?lease0的加强,单载波最高速率可以达到307.2kbit/s,并且支持话音业务和分组业务的并发。EVDO采用单独的载波支持数据业务,可以在1.25MHz标准载波中支持平均速率为600kbit/s、峰值速率为2.4Mbit/s的高速数据业务,到EVDV阶段,可在一个1.25MHz的标准载波中,同时提供语音和高速分组数据业务,最高速率可达3.1Mbit/s

  TDSCDMA标准也由3GPP组织制订,目前采用的是中国无线通信标准组织(ChinaWirelessTelecommunicationStandardCWTS)制订的TSMTDSCDMAoverGSM)标准,基于TSM标准的系统其实就是在GSM网络支持下的TDSCDMA系统。TSM系统的核心思想就是在GSM的核心网上使用TDSCDMA的基站设备,其A接口和Gb接口与GSM完全相同,只需对GSM的基站控制器进行升级。一方面利用3G的频谱来解决GSM系统容量不足,特别是在高密度用户区容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为用户提供初期最高达384kbit/s的各种速率的数据业务,所以基于TSM标准的TDSCDMA系统对已有GSM网的运营商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以后TDSCDMA将融入3GPPR4及后续标准中。

  在标准的完整性方面,三种技术在无线接入技术方面都有完整的定义和提高速率的方案,在核心网技术方面,都有向分组化演进的路线,但3GPP在标准规范方面的思路更清晰。在业务、网管、计费相关规范方面,3GPP的定义更严谨、更完善。

  系统性能  系统性能主要表现为系统容量和覆盖,对于蜂窝系统来说,单纯从理论上计算单小区的容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能作为参考,必须从蜂窝组网的情况来考察,一般系统容量可以通过系统仿真和实测来获得,下面主要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首先是容量

  在讨论无线系统的容量时,不能脱离具体的业务和无线环境,因此在采用CDMA技术的系统中,空中接口的容量与业务的Eb/I0(比特能量与干扰功率密度之比)、增益处理、其它小区的干扰、基站发射功率和信道码的数量均有关系,下面分别说明对于话音业务和高速分组数据业务,三种技术的容量差别。

  对于话音业务,由于三种系统载波带宽不同,一般比较单位带宽内的平均容量。虽然不同公司在进行系统仿真时设定的条件不完全相同,但是WCDMAcdma2000的结果相近,TDSCDMA也没有大的差别。对于数据业务容量,一般用系统的单位带宽内的数据吞吐量来表示,3G引入了多种速率的数据业务,即使是对同一系统,不同的业务组合也会产生不同的数据吞吐量。一般对数据吞吐量的比较都针对同一小区内用户均使用相同速率的数据业务,从仿真的结果看,对于中低速数据,WCDMAcd?ma2000是基本相当的,但是WCDMA在高速数据业务上具有优势。TDSCDMA由于其技术特点,在理论上具有较高的频谱效率,适合提供数据业务,但还需要得到更多试验的验证。

  其次是覆盖

  基站的覆盖范围主要由上下行链路的最大允许损耗和无线传播环境决定。在工程上一般通过上下行链路预算,来估算基站的覆盖范围,在相同的频带内,WCDMAcdma2000的覆盖基本相同。由于TDSCDMA采用TDD方式,在覆盖上要逊于采用FDD方式的其它两种技术。
总之,WCDMAcdma2000同为FDDCDMA技术,技术上没有本
质差别,许多仿真和现场试验结果反映系统性能基本相当。TDSCDMA与其它两种技术有较大差别,要做更多的仿真和试验验证其性能。

  业务提供能力  目前业务的竞争已经成为现有运营商的竞争焦点,对于新的移动运营商也不例外,只有能够提供全方位的大众业务和特色业务,才能更多地争取用户,提高竞争力。

  3GPP3GPP2都对业务分类和业务生成机制进行了规范,在业务种类方面二者基本相同,包括基本话音业务、补充业务以及多种数据业务。在业务生成机制方面,3GPP中定义了多种业务生成机制,例如基于网络的OSA和用户化应用移动网络增强逻辑(CustomisedApplicationforMobileNetworkEnhancedLogicCAMEL)、移动执行环境(MobileExecutionEnvi?ronmentMExE)和USATUSIMApplicationToolkitUSIM应用工具箱,其中USIMUniversalSub?scriberIdentityModule通用用户识别模块)等。这些机制都着眼于能使运营商方便快速地提供业务,并本着业务的提供和基础网络相分离的原则,使得业务可以由运营商以外的第三方提供,在业务和网络之间采用开放的标准接口,业务的开发主要由IT开发人员来完成,运营商负责网络的运营和对众多的业务提供商的组织和管理。3GPP2也提出了相应的业务理念,在智能网方面有WIN规范,在开放业务体系方面,目前并无相关规范,打算采用3GPPOSA概念。所以3GPP2在开放业务体系方面起步较晚,没有3GPP完善。

  总之,3GPP组织在业务规范上更完善,目前除了基于CAMEL的智能网业务以外,其他业务方式还未得到广泛应用,但它们为将来的业务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高通公司推出的BREWBi?naryRuntimeEnvironmentforWireless)业务是一种非标准化的业务,它为无线业务提供了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包括向应用开发者提供BREW软件开发工具包,向设备制造商提供BREW应用平台,向运营商提供控制和管理BREW的分发系统,向最终用户提供应用下载能力,BREW目前主要应用于cdma2000系统。

  设备成熟度  设备成熟度是运营商建设网络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关系到网络运行的稳定性、可靠性。从目前的情况看,cdma2000是最成熟的,尤其在终端方面,商用终端种类达到一百多种(使用频段在800MHz1.9GHz),用户可以有更多的选择。cdma2000已经在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运营,截止到2002年底用户总数达到2700万。WCDMAR99版本的系统产品也基本成熟,终端仍是开展业务的瓶颈,目前商用终端种类只有十种左右(使用频段为2GHz)。已经开通的商用网络主要是日本NTTDoCoMo2002年底刚刚开通的Jphone的网络,用户数在15万左右。

  目前,不论在系统还是终端方面,TDSCDMA的产品成熟度都落后于WCDMAcdma2000,尚无商用网络开通,还缺少网络规划和测试的工具。在系统方面,预计2003年将先推出基于TSM的产品,基于3GPPR4核心网的产品尚在研发;在终端方面,有推出多模终端的计划,但将先推出GSM/TDSCDMA双模终端,GSM/WCDMA/TDSCDMA三模终端的推出时间将会更晚。

  漫游能力  良好的全球漫游能力有利于与其他运营商的合作和吸引高端用户,影响漫游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运营商的采用情况、使用频段以及信令的互通性。从运营商的选择看,虽然cdma2000的商用早于WCD?MATDSCDMA,而且应用范围也较广,但是从全球主要运营商的选择来看,80%的运营商选择WCDMA技术,这就为WCDMA的漫游能力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从使用的频段看,cdma2000多采用带内演进的方式实现,即多数运营商使用cdmaOne800MHz频段,WCDMA多采用ITU规定的2GHz频段。在我国,信息产业部已经公布了3G的频率规划,可以看出,对于FDDTDD方式都是首先启用2GHz频段。

  从信令互通性看,在核心网方面,WCDMA基于GSM的移动应用协议(MAP),用户识别使用和GSM系统相同的IMSI(国际移动用户识别),实践证明具有良好的互通性。cdma2000采用基于cdmaOneANSI41协议,用户识别使用基于MINIMSI,虽然在技术上实现互通不成问题,但要对系统进行升级,实践证明这些都影响了漫游能力。TDSCDMA目前还没有商用网络,其漫游将有赖于多模终端的出现。

  知识产权的影响  由于知识产权对设备厂商的生产成本有一定影响,所以也会影响到运营商的建网成本。知识产权问题十分复杂,这里只作简单分析。

  WCDMA主要的专利技术分布在多个专利拥有者手中,其中最主要的由爱立信、诺基亚、高通、西门子、DoCoMo公司拥有,目前,以NTTDoCoMo、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为首的WCDMA联盟率先共同提出专利许可计划,该计划把WCDMA的累计专利费率控制在5%以下。

  cdmaOne的绝大部分核心专利都由高通公司拥有,在cdma2000专利中,其它公司也声称拥有基本专利,其主要原因是在cd?ma20001x/EVDO/EVDV的标准中,其它公司的专利多了起来,虽然高通拥有的专利较多,但优势已经在cdmaOne中减小。

  TDSCDMA技术由大唐电信提出,因此在这方面具有较多的基本专利,一般认为TDSCDMA的基本专利主要集中在大唐和西门子手中,高通也占一部分,这些专利多为核心专利,地位和作用都更为重要。但最近其它公司也声称拥有TDSCDMA基本专利,其主要原因是大唐电信的专利主要集中在空中接口物理层面上,核心网技术的专利较少,其它公司声称的专利主要集中在核心网方面。与WCDMAcdma2000相比,显然国有企业拥有TDSCDMA的知识产权更多,在专利谈判中更有发言权,有利于降低设备成本。

  知识产权费用的最终确定决定于谈判的结果,这方面有赖于政府的协调和设备厂商及单纯专利许可人(例如高通)的配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种技术各有优缺点,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完美方案。另外,以上分析都基于现阶段的情况,有些因素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尤其是设备的成熟度问题,所以新运营商应根据网络建设开始的时间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来选择具体技术。

网友:

第六课、第三代移动通信相关技术及过渡策略
  无线通信业前两代的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对提高业务质量的需求,提高频谱利用率以及对更大容量的需求。FDDFDMA用于第一代(1G)无线系统的技术,主要侧重于模拟蜂窝电话业务。FDDTDMAFDDCDMA用于第二代(2G)无线系统的技术,它将语音从模拟提高到数字蜂窝和PCS,面对语音与数据综合性多媒体无线通信设备的发展,无线互联网的发展要求高速数据传输,第三代无线通信将是移动IP标准化系统,这种系统需具备;更高的频谱效率和移动速度,以更好地支持“移动通信”以及不对称业务,更高的吞吐量和更少的延迟,以提高各项“IP”能力,在这种需求驱动下,各种技术涌现,到1998630日,即第三代移动通信无线传输技术(RTT)标准征集截止日,ITU-R共收到163G RTT标准提案,其中有6种是卫星移动的RTT标准提案,其余10种是地面移动的3G RTT标准提案,这些提案分别来自于美、欧、中、日、韩等国家和地区。下面来看看各种3G技术的特点和相互比较。

  一、CDMATDMA

  ITU-R通过的五个无线传输技术的3G技术规范中有三个是基于CDMA技术的,有二个是基于TDMA技术的:

  ----基于CDMA技术的技术规范:

  IMT-2000 CDMA DS(WCDMAcdma2000)

IMT-2000 CDMA MC(cdma2000 MC)
  IMT-2000 CDMA TDD(TD-SCDMATD-CDMA)

  ----基于TDMA技术的技术规范:

  IMT-2000 TDMA SC
  IMT-2000 TDMA MC(DECT)

  1. CDMA将是3G发展趋势

  (1)高的数据传输率是移动通信系统具备强大功能的基础。尽管TDMA系统的业务综合能力较高,能进行数据和话音的综合,但是终端接入速率有限。

  (2)相比而言CDMA技术更具有系统容量大,话音质量好,抗干扰性强,保密性等优点。

  (3)细说CDMA----CDMA即码分多址,是由美国Qualcomm公司首先提出的技术,其原理基于扩频技术,即将需传送的具有一定信号带宽的信息数据,用一个带宽远大于信号带宽的高速伪随机码进行调制,使原数据信号的带宽被扩展,再经载波调制并发送出去,接收端由使用完全相同的伪随机码与接收的带宽信号做相关处理,以实现信息通信,与FDMATDMA相比,CDMA具有许多独特的优点,归纳起来,CDMA应用于数字移动通信的优点有:

  ----系统容量大,在CDMA系统中所有用户共用一个无线信道,当用户不讲话时,该信道内的所有其他用户会由于干扰减小而得益。因此利用人类话音特点的CDMA系统可大幅降低相互干扰,增大其实际容量近3倍。CDMA数字移动通信网的系统容量理论上比模拟网大20倍,实际上比模拟网大10倍,比GSM4-5倍。

  ----系统通信质量更佳,软切换技术(先连接再断开)可以克服硬切换容易掉话的缺点,CDMA系统工作在相同的频率和带宽上,比TDMA系统更容易实现软切换技术,从而提高通信质量,CDMA系统采用确定声码器速率的自适应阈值技术,强有力的误码纠错,软切换技术和分离分多径分集接收机,可提供TDMA系统不能比拟的,极高的数据质量。

  ----频率规划灵活,用户按不同的序列码区分,不同CDMA载波可以相邻的小区内使用,因此CDMA网络的频率规划灵活,扩展简单。CDMA网络同时还具有建造运行费用低,基站设备费用低的特点,因而用户的费用也较低。

  ----频带利用率高。CDMA是一种扩频通信技术,尽管扩频通信系统抗干扰性能的提高是以占用频带带宽为代价的,但是CDMA允许单一频率在整个系统区域内可重复使用,使许多用户共用这一频带同时进行通话,大大提高了频带利用率。这种扩频CDMA方式,虽然要占用较宽的频带,但按每个用户占用的平均频带来计算,其频带利用率是很高的。CDMA系统还可以根据不同信号速率的情况,提供不同的信道频带利用动工,使给定频带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适用于多媒体通信系统,CDMA系统能方便地使用多CDMA信道方式和多CDMA帧方式,传送不同速率要求的多媒体业务信息,处理方式和合成方式都比TDMA方式和FDMA方式灵活、简便、有利于多媒体通信系统的应用,比如可以在提供话音服务的同时提供数据服务,使得用户在通话时也可以接收寻呼信息。

  ----CDMA手机的备用时间更长。低平均功率、高效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和先进的锂电池的结合显示了CDMA在便携式电话应用中的突破。用户可以长时间地使用手机接收电话,也可以在不挂机的情况下接收短消息。

  然而,宽带CDMA系统的应用也还面临着一些技术困难,多址干扰的降低和抵消是CDMA的基本课题,也是提高宽带CDMA系统容量,发挥宽带CDMA系统特长的重要课题。

  2. CDMA的关键技术

  (1)功率控制技术

  功率控制技术是CDMA系统的核心技术。CDMA系统是一个自扰系统,所有移动用户都占用相同带宽和频率,CDMA功率控制的目的就是使系统即能维护高质量通信,又不对其他用户产生干扰。

  (2PN码技术

  PN码的选择直接影响到CDMA系统的容量,抗干扰能力,接入和切换速度等性能。CDMA信道的区分是靠PN码来进行的,因而需求pn码自相关性要好,互相关性要弱,实现和编码方案简单等。目前的CDMA系统就是采用一种基本的PN序列----m序列作为地址码,利用它的不同相位来区分不同用户。

  (3RAKE接收技术

  移动通信信道是一种多径衰落信道,RAKE接收技术就是分别接收每一路的信号进行解调 ,然后叠加输出来增强接收效果,在CDMA系统中多径信号不再是一个不利因素,而且变成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有利因素。

  (4)声码器速率的自适应阈值技术

  CDMA系统使用了确定声码器速率的自适应阈值,自适应阈值可以根据背景声学噪音电平的变化改变声码器的数据速率。这些阈值的使用压制了背景声学噪声,因而在噪声环境下也能提供清晰的话音。

  二、TD-SCDMA技术

  1. GSM移动通信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GSM移动通信网发展势头强劲,移动用户数已超过1亿用户,且仍在高速增长。  GSM网继续高速发展,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频率资源问题,例如我们广东的大多数城市人口密集,因此频率资源是制约移动通信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用900M/1800M双频组网的方式来解决频率资源不足的问题。但1800M频率的衰减比900M差,因此,在城区1800M GSM的覆盖半径很小,不能完全与900M GSM基站同址建设,建设成本将增加。随着部分城区用户对高速移动数据业务需求的增长,单一用户所占频带宽度增加,中国加入WTO后,势必增加新的电信服务运营者,要将有限的频率资源分配给更多的运营者,这些都将进一步加剧移动通信频率资源紧张的矛盾。

  GSM网高速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数据业务传输速率的问题。随着因特网的高速发展,手机上网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需求。而现在GSM网的用户数据传输速率只有9.6kb/s,将成为手机上网业务发展的瓶颈。拓宽GSM网的数据业务传输速率的迫切性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除此之外,进一步提高用户的数据传输速率,仍是需要等待解决的问题。

  2. 中国3G不落后

  近几年来,国家投入了数亿元从事第三代移动通讯的技术研究和开发。于去年115日有了重大突破,我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TD-SCDMA标准建议已被国际电联正式采纳,成为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IMT-2000)系列中的重要标准之一。这是我国百年电信史上首次完整地提出自己的标准,并成为国际标准。这也标志着我国的通信技术的发展程度已经由单纯的跟踪转 到创新的阶段,是一个开创性的转变。

  3. TD-SCDMA技术

  TD-SCDMA特点是采用时分双工模式(TDD)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其主要的技术特点为:

  ----采用智能天线技术
  ----采用上行同步方式
  ----采用接力切换方式
  ----采用低码片速率

  TD-SCDMA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采用智能天线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在TD-SCDMA系统中,由于采用了TDD模式,上、下行链路采用同一频率,在同一时刻上下行链路的空间物理特性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只要在基站端依据上行数据进行空间参数的估值,再根据这些估值对下行链路的数据进行数字赋形,就可以达到自适应波速赋形的目的,充分发挥智能天线的作用。

  CDMA系统中多个用户的信号在时域和频域上是混叠的,接收时需要把各个用户的信号分离开来。理想情况下,利用扩频码的正交特性可以保证解调时能无偏差的解调出户数据。而实际系统中由于同步的不准确,空间信道的多径特性等造成的影响,导致各用户信号之间不能维持理想的正交特性,这时对某一特定用户而言,所有工作在同频段的其他用户的信号都是干扰信号,随着用户数目的增多,干扰逐渐增大,系统用户数增加到一定数量时,干扰增大到无法将有用信号提取出来,因此,CDMA系统是个干扰受限的系统。

  采用智能天线和上行同步技术后,可极大的降低多址干扰,只有来自主瓣方向和较大副瓣方向的多径才对有用信号带来干扰,因此,可有效地提高系统容量,从而明显提高了频谱利用率,智能天线的采用,也可有效的提高天线可以采用多个小功率的线性功率放大器来代替单一的大功率线性放大器,而单一大功率线性放大器的价格远高于多个小功率线性放大器的价格,所以智能天线可大大降低基站的成本。智能天线带来的另一好处是提高了设备的冗余度。

  智能天线的采用可大致定位用户的方位和距离,因此,基站和基站控制器可采用接力发换方式,根据用户的方位,距离信息来判断手机用户现在是否移动到了应该切换给另一基站的监近区域,如果进入切换区,便可通过基站控制器通知另一基站做好切换的准备,达到接力切换的目的。接力切换可提高切换的成功率。

  TD-SCDMA系统仅采用1.28Mb/s的码片速率,只需占用单一的1.6M频带宽度,就可传送2Mb/s的数据业务,而3G FDD的方案,要传送2Mb/s的数据业务,均需要2*5M的带宽,即需两个对称的5M带宽,分别作为上、下行频段,且上下行频段间需要有几十M的频率间隔作为保护。在目前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要找到符合要求的对称频段非常困难,而TD-SCDMA系统可以“见缝插针”,只要有满足一个载波的频段(1.6M)就可使用,可以灵活有效地利用现有的频率资源。

  TD-SCDMATDD工作模式,上下行数据的传输通过控制上、下行的发送时间来决定,发送时段内不接收,接收时段内不发送,而且可以灵活控制和改变发送和接收的时段长短比例,对于因特网等非对称业务的数据传输,下行数据量是远大于上行数据量的,这时可控制增加下行的时段时间,缩短上行的时段时间,以达到高效率传送非对称业务的目的。

  根据上述特点,TD-SCDMA系统适合用于大中城市及城乡结合部。在这些地区人口密度高,频率资源紧张,移动速度不要很高(200km/h以内),但需要大量小半径、高容量的小区覆盖,同时在这些地区数据业务,特别是因特网等非对称数据业务的需求比较大,能充分发挥TD-SCDMA的技术优势。

  三、LAS-CDMA技术

  LAS-CDMA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高于任何2G3G技术的频谱效率;
  ----优于各种不同速率数据服务;
  ----LAS-CDMA技术适合未来“全IP系统(3.5G4G)的要求”

  LAS-CDMA(大区域同步码分多址联接)在性能上的优点如下:

  (1)附加频谱。由于LAS-CDMA可提供比现有2G标准高20多倍的容量以及比cdma200036倍的容量,所以可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加网络的建设和开支,从而使电信公司能比较低的成本在市场上竞争,并以最经济的方式向客户提供新颖和改良的服务。

  (2)新型网络结构。从设计角度看,LAS-CDMA技术不仅能够强化当前的第二代网络,而且还能为3G提供前所未有的功能,并能成功的推动第四代(4G)无线网络的发展。

  (3)全球兼容性。世界各地所采用的无线电信技术不甚相同,现行的几种技术包括GSMCDMATDM等。由于LAS-CDMA与所有现行和未来的标准兼容,故易于现有系统向LAS-CDMA过渡。此外,LAS-CDMA还能顺应各项可进一步提高系统性能和容量的先进技术。作为一项空中接口技术,LAS-CDMA可通过配置使用其作为一种增强模式与UTRAIS-95以及TD-CDMA等其他现用系统兼容。

  (4)提高服务器,LAS-CDMA可通过其专利扩频技术大幅度地消除目前CDMA系统上出现的干扰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仅影响语音服务质量,而且最终也会影响数据服务质量,在LAS-CDMA系统中,所有信号的ISI(码间干扰)和MAI(多址干扰)都可在“无干扰”时间窗口内降为零,ACI(相邻蜂窝区干扰)也可降低到边际水平,因此,LAS-CDMA不仅提高了系统性能和容量,而且也不会在其它CDMA系统上增加任何复杂性,LAS-CDMA TDD模式从设计上已将LAS-CDMA技术与已被IP选取的TDD技术综合为一体,因此非常适合于支持移动IP业务。LAS-CDMA TDD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高速移动性。在传统的CDMA TDD系统中,功率控制速率受帧长度限定。因此,系统不能取得快速的闭环功率控制。因为,补偿高速信道衰落需要这一控制,并以此提供速度较高的移动性,所以,传统的CDMA TDD系统不能支持高速移动,但是,在LAS-CDMA TDD系统中,所有信号均将通过双同步而被保持在一个“无干扰”的时间窗口内。所以LAS-CDMA系统不需要高速功率控制,它只采用低速功率控制节省移动站的电力。

  ----不对称业务。LAS-CDMA TDD系统采用FDMA/TDMA/CDMA组合多址联结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发射/接收基于的单元为“子帧(或时隙)----频率”。待数据单元模块化后,该方案可经过修改用来支持可变数据速率,特别是分组数据,由于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的交换点可在一个帧内灵活地分配,而且所有子帧(时隙)亦可灵活地分配到上行链路或下行链路,所以在支持IP不对称业务方面这是一个理想的方案。

  ----兼容性。LAS-CDMA TDD模式所基于的扩频技术与所有其他TDD系统兼容,其中包括UTRA TDDTD-SCDMA等等。LAS-CDMA只需在物理层上做很小的修改便可结合到现有的TDD系统,用以取得较高的系统性能和容量。

四、演进策略

  要从GSM一步跨越到以上方案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技术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真正的3G技术还应该包括从1G2G过渡到3G的通信技术。

  1. 2G过渡到3G的通信技术

  简单地说由GSM网的传输速率9.6kbsp----利用GPRS技术将使GSM网络的传输速率达115Kbps----利用EDGE技术的应用将再次提升GSM网络传输速率达到384kbps,高质量图像传输成为可能----3G时代的真正来临,WCDMAMPEG-4技术结合达到2Mbps传输速率,带来真实的动态图像。

  在向第三代过渡的过程中,还必须提到的就是“蓝牙”。“蓝牙”是一种新型无线网络低功率无线接口,实时传输数字数据和语音信号,它是由移动通信公司与计算机公司联合开发的传输范围约为10米左右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标准,具有传输速率高、安全性强、价格较低等优点,可以使便携式计算机,移动电话以及其他的移动设备相互进行无线通讯。有了它,就不必在办公室,家庭和旅途中在各种电子设备间布设专用线缆和连接器。只要在电子设备中加装了这块芯片,局部区域内的电子设备便被一根无形的电缆连接起来,相关数据实现自动交换。

  应用“蓝牙”,你的装置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其他人或设备取得联系,即使碰到了固体障碍物也没关系,任意“蓝牙”设备一旦搜寻到另一个“蓝牙”设备,巴上就可以相互“咬合”,无须用户进行任何设置。“蓝牙”的另一大优势是它应用了全球统一的频率设定,消除了“国界”的障碍,而在蜂窝式移动电话领域,这个障碍已经困扰用户多年。“蓝牙”是“无线钱包”的核心技术,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你怀揣一部蓝牙手机,你就可以拎着精心挑选的食物,大摇大摆地走过超市的收银台,而无需掏出钱包,因为在你走过时,手机就已替你把帐结清了。

  在过渡中第一步的GPRS技术是一种极其经济高效的分组数据技术。它在普通GSM网络的传统电路交换中增加了分组交换数据功能,数据被分割成数据包而不是以稳定的数据流进行运输。按每数据比特的发送和接收来收费的能力将确保客户只支付使用费用,这样费用就会大大降低,实现GPRS功能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除了要改造全网的基站、基站控制器外,还要新增GPRS手机及SGSNGGSN网络关口设备。爱立信公司率先提出了GPRS解决方案,今年爱立信推出了首部蓝牙移动电话T36及第一部使用蓝牙技术的GPRS电话R520,只需把这种轻巧的设备戴在耳边,不需要靠近通讯设备如手机,电脑等就可以自由通话,而在2000年中国国际互联网研讨会暨展览会上,大打技术牌的西门子移动电话则亮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HSCSDGPRS技术产品,并且全面展示了从GSM跨越到UMTS的里程碑技术。三频HSCSD手机S40支持蓝牙技术,可以使“无线上网”的速度超越,“有线上网”。我省的广东移动通信也在广州和深圳正式推出了GPRS业务,预计七期建设后约达到3000GPRS用户。摩托罗拉计划在年内将第一款GPRS手机L2000g投放市场,爱立信公司和诺基亚公司的GPRS手机,也将分别于2001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上市。

  EDGE(改进数据率GSM服务)是一种有效提高了GPRS信道编码效率的高速移动数据标准,它允许高达384kbps的数据传输速率,可以充分满足未来无线多媒体应用的带宽需求,EDGE提供了一个从GPRS到第三代移动通信的过渡性方案,从而使现有的网络运营商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无线网络设备,在第三代移动网络商业化之前提前为用户提供个人多媒体通信业务。由于EDGE是一种介于现有的第二代移动网络与第三代移动网络之间的过渡技术,因此也有人称它为“二代半”技术。EDGE同样充分利用了现有的GSM资源,保护了对GSM作出的投资,目前已有的大部分设备都可以继续在EDGE中使用。

  WCDMA(宽带码分多址)带来了最高2M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在这样的条件下,现在计算机中应的任何媒体都能通过无线网络轻松的传递。WCDMA通过有效的利用宽频带,不仅能顺畅的处理声音、图象数据。与互联网快速连接;此外WCDMAMPEG-4技术结合起来还可以处理真空的动态图像。

  2. 适合国情的3G演进策略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3G演进策略,应充分考虑中国现在的国情,中国移动通信的国情特点是,现在移动电话的人口普及率7.7%,仍然面临着高速增长的,以话音业务为主的用户需求;因此,新建的3G网必需与GSM网有很好的后向兼容性,充分利用已有的GSM网,选择频谱利用率高的制式,应该是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建设考虑的重点,中国受经济条件的限制,难以象建设GSM网一样,在短时间内用大规模全覆盖的方式,再重建一个完整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网,具体地说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的演进策略应该如下:

  (1)依托900M GSM网,采用双频双模终端

  鉴于我国有移动高速数据业务需求的用户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及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因此,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的建设,只可能是先在一些有需求的大、中城市建孤岛式的第三代移动通信覆盖区,具体到我们广东省,由于整个球江三角洲经济都较发达,可以建一个小型的第三代移动通信覆盖网。

  而且在初期应考虑双频双模组网方式,3G的终端为GSM/3G双频双模终端,在3G的覆盖区内,用户的双频双模终端可得到3G的高速数据业务的服务,也可得到话音业务的服务。在某一3G孤岛内注册的用户终端,到达另一3G覆盖的孤岛时,仍可得到3G高速数据业务及话音业务的服务。而3G的双频双模终端到达无3G覆盖,而只有900M GSM网覆盖的区域时,3G的双频双模用户终端仍可得到900M GSM话音业务的支持,并可享有漫游,切换功能。采用这种方式建3G网,既可以充分利用已建好的全国900M GSM大网,又可用较少的代价为用户提供3G业务,待3G业务需要不断增加,3G覆盖的孤岛不断增多,扩大,逐步形成局部区域或城市全覆盖,最终形成全国覆盖的3G网。

  (2)采用3G基站子系统进行GSM网的扩容
  由于3G的基站与2G2.5G的基站相比,2G2.5G的终端不能在3G网中得到前向兼容的支持,因此,在3G网开始大规模建设后,在中国将形成GSM 2G(或2.5GG3G的两大独立的无线网络(基站子系统)并存的局面。由于3G的业务速率,频谱利用率远远高于GSM,且单位成本(每用户,每赫兹)低于GSM,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3G网络的用户数将越来越多,最终将远远超过GSM的用户数,到那时,由于GSM2G2.5G的用户不能在3G网中使用,其处境与现在模拟网的用户不能在GSM网中使用的情景很相似。

  因此,在3G的基站子系统及终端成熟后,应尽早先用于GSM网,来取代GSM基站子系统的扩容。而不用等待第三代的核心网建成后,才开始使用3G的基站子系统设备,这样,既可满足高速增长的移动话音及数据用户的需求,又可在3G规模建设的前期,避免与3G不前向兼容的2G2.5G基站子系统的大量建设投入,尽可能2G3G演进中带来的损失。

  (3)充分利用TD-SCDMA的特点,与WCDMA混合组网

  由于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具有频谱利用率高,仅需单一1.6M的频带就可提供速率达2M3G业务需求,而且非常适合非对称业务的传输。在TD-SCDMA的终端及基站子系统的设计中,均考虑了GSM/TD-SCDMA双频双模的使用,完全符合前面所述的依托900M GSM网,以孤岛形式逐步建设3G网的要求。因TD-SCDMA同时满足IubAGblulur多种接口的要求,所以TD-SCDMA的基站子系统既可作用2G2.5G GSM基站的扩容,又可作为3G网中的基站子系统,能同时兼顾现在的需求和长远未来的发展。也就是说TD-SCDMA3G系统能同时满足前面所术这的两条演进策略。

  TD-SCDMATDD模式,在应用范围内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终端的移动速度受现有DSP运算速度的限制只能做到240km/h;二是基站覆盖半径在15km以内时频谱利用率和系统容量可达最佳,所以,TD-SCDMA适合在城市和城郊使用。

  (43G核心网的演进策略

  原900M1800M GSM的核心网是电路交换型的,数据传送速率只有9.6KB/S,为满足高速率数据业务的传输,先要经过GPRS升级,每个基站控制器BSC要升级成具有GPRS功能的E-BSC,除话音业务和电路型数据业务继续通过A接口到MSC外,分组型数据业务可通过Gb接口到SGSN,在GPRS网中最高数据业务速率可达115kb/s,进一步提高数据业务速率的限制在物理层的基带处理,而Gb接口和SGSN的能力可支持384kb/s甚至2Mb/s的数据业务率。

  因此,通过GPRS升级后,核心网的数据承载能力已大幅提高,这时可用TD-SCDMA基站子系统来扩容GSM网的基站子系统,直接接入GPRS网的A接口和Gb接口,分别提供话音业务和2Mb/s以内的数据业务。这时的基站控制器已称为RNC,除支持A接口和Gb接口外,还支持IubIuIuR接口的标准还在不断完善。待3GPP的标准R99R00完善后,RNC可用IubIuIuR接口与3G核心网互联,从而演进完整的第三代核心网。

  总之,第三代移动通信网无论是基站子系统,还是核心网,都是通过逐步演进而实现的,要充分依托已有的,宠大的GSM网络,使得在演进过程,最大限度的保护已有的投资,保证用户业务的连续性。

网友:

第五课、TD-SCDMA3G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在第三代移动通信(3G)标准领域,为了避免重演在2G领域由于各国(地区)频率分配的方式及制式技术选择的不同而造成的全球漫游困难,国际电信联盟(ITU) 3G中提出了IMT-2000(国际移动通信-2000)的倡议,并由此而催生了最终的三大主流国际标准:WCDMA cdma 2000TD-SCDMA 。其中,由中国提交的TD-SCDMA标准,虽然在ITU的标准征集阶段是后来者,却凭借其独特的技术优势最终胜出。同时,作为三个主流标准中惟一一个TDD标准,该技术从诞生初始就一直备受世人关注。那么,TD-SCDMA技术在我国3G网络建设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将会对移动通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产生哪些影响?

  TD-SCDMA将有效缓解频率资源紧张

  中国的移动通信用户截止到20034月底已达到2.26亿,但普及率仅为16.2%,远低于欧、美、日等普及率为60%以上的发达国家,而且仍以超过500万用户/月的速度稳步增长。同时,由于中国的移动通信用户分布严重不均,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地区移动通信用户的密度也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加之大城市中以商务人员和旅游者为主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这些人大部分持有手机,所以部分地区GSM系统已经出现频率资源紧张的问题。与此同时,面向数据业务的GPRS业务占用的资源成倍增长(GPRS使用时将占用多个信道),也加剧了GSM的频率危机。2G移动通信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受到频率瓶颈的严重制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3G也是移动数据业务进一步发展与2G频率资源严重不足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下的必然发展方向。那么,3G的出现能否缓解这种危机呢?

  ITU、国内及欧洲对3G频率的规划方案

  ITU3G标准方案的征集之初,出于充分利用频率的考虑同时征集FDDTDD两种方案,共收到10种地面移动标准提案。

  从这些提案中可以得出的最后结论,欧、日、美提交的WCDMAcdma 2000标准草案中均含有FDDTDD两种方式。只是在后来的标准融合过程中,最终确定了欧洲提出的UTRATDD(TD-CDMA)和中国提出的TD-SCDMATDD国际标准。在后续的产业化开发中,由于TD-SCDMA明显的技术优势,使得所有从事于UTRATDD开发的公司全部放弃或转向了TD-SCDMA的开发。也就是说,目前世界上顺利进行产业化开发的3GTDD国际标准只有TD-SCDMA标准,也就意味着国际统一划分的TDD频段,将全部由TD-SCDMA技术使用,TD-SCDMA实现全球应用及漫游首先具备了宝贵的频率资源。

  2002年初,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也正式对外公布了最新的TDD频谱分配方案。其中将原先由联邦政府控制的216-220MHz 1390-1395MHz1427-1435MHz 1670-1675MHz2385-2390MHz 27MHz的频率转为TDD商业通信服务用途,加上以前分配的1910-1930MHz20MHzTDD频段,目前共有47MHz的频率可用于3 GTDD移动通信。

  在3G牌照发放上步伐较快的欧洲,基本上采取了将FDD频段与TDD频段捆绑发放的原则,几乎每个获得3G牌照的运营商都同时得到了FDDTDD频段。

  单纯依靠FDD技术难以有效解决3G的频率紧张问题

  从3 GFDD系统运营所需的基本频率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对FDD中的WCDMA技术来讲,其基本带宽为5MHz×2,如果运营者建设多层网,即用宏蜂窝完成大面积覆盖,用微蜂窝覆盖热点地区,用微微蜂窝提供高速接入,则至少需要3个频点,即15MHz ×2的频率。考虑到在使用过程中的一定灵活性,某些国家也考虑使用20MHz ×2频率。

  我国的实际3G频率状况是:3GFDD制式(包括cdma 2000WCDMA) 在中国分得60M×2的频率。假设在3G实施时国内有4家运营商经营3 GFDD移动通信业务,由于不同运营商的3 GFDD网络间难以同步,因此,不同的运营商的3 GFDD网会产生邻频共存干扰。为消除干扰的影响,则要求不同运营商在相邻频段之间预留5M×2的保护频段,以保证各运营商之间的运营质量,四家运营商间至少需要15M×2(30M) 的保护频段。其结果是其中三家运营商仅能得到10M×2FDD频率,另一家得到15M×2FDD频率。仅有一家运营商的频率勉强可以支撑3 GFDD 的全国综合性大网。尤其是3G不再单纯以话音业务为主,而是话音加多媒体数据业务的模式,而单一数据终端的传输速率就可达到2 Mbps ,同时要占用5M×2的频宽。同时,除了人———人间的通信外,在3G应用时还会出现大量的机———机之间的数据通信,因此,频率紧张的矛盾会更突出。

  从另一个角度讲,目前的2G运营商可以使用现有的2G频率构成3G宏蜂窝,但现实的情况是,2G网络的用户数太多,网络短时期内不会在我国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2G网络将与3G网络长期共存。因此,短期内让同时拥有2G3G运营牌照的运营商清退出2G频率开展3G业务,是不现实的。短期内可启动的扩展频段只有尚未使用的GSM 1800M部分频段,但频段的频率有限。除此之外,只有启用2GHz以上的频段,由于该频段的频率较高,覆盖半径会降低,从而使组网成本上升。

  TD-SCDMA的频率使用特点将有效解决3G频率紧张的矛盾

  对TD-SCDMA技术来讲,该技术的单载波带宽为1.6MHz ,而且不需要对称频段,在考虑三级网络结构时,分配5MHz就可组建一个基本的全国网。中国的3G频率规划中为TDD模式划分了155M频率,完全可以满足多个TD-SCDMA 运营商大容量建网的频率需求。

  同时,TD-SCDMA的技术特点尤其适合3G的应用。在TDD的工作模式中,上下行数据的传输通过控制上、下行的发送时间长短来决定,可以灵活控制和改变发送和接收的时段长短比例,这尤其适合今后的移动因特网、多媒体视频点播等非对称业务的高效传输。由于因特网业务中查询业务的比例较大,而查询业务中,从终端到基站的上行数据量很少,只需传输网址的代码,但从基站到终端的数据量却很大,收发信息量严重不对称。只有采用TDD模式时,才有可能通过自适应的时隙调整将上行的发送时间减少,将下行的接收时间延长,来满足非对称业务的高效传输。这种优势是FDD模式所不具备的。

  TD-SCDMA有利于国内运营商发展   由于ITUTDD技术在全球都划分了统一分配的频段,欧美各国也为TDD划分了专有频段。鉴于TD-SCDMA技术是目前国际上惟一的进行商业开发的3GTDD技术,只要各国运营商采用TDD技术,必将采用TD-SCDMA技术。因此,当其他国家决定建设TDD移动通信网时,中国运营商可以利用自身作为TD-SCDMA技术的首批运营者所积累的丰富运营经验,走向国际运营市场。

  TD-SCDMA技术特点适合国内运营商进行业务创新。相对WCDMAcdma 2000而言,TD-SCDMA是一项新生技术,首批采用TD-SCDMA的运营商,可以更有效地结合TD-SCDMA系统特性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创新。同时TD-SCDMA系统具有鲜明的技术特点,例如智能天线提供的强定位和追踪能力、上下行非对称业务、信道分配的灵活性、高频谱利用率等,这些特点都为国内运营商结合我国实际开发运营业务提供有力基础。

  同时,TD-SCDMA技术的实施将为全球通信设备制造商提供新的机遇。

  目前,作为国际上惟一在做商用研发的TDD的国际标准,关注、参与TD-SCDMA产品开发的厂商越来越多,TD-SCDMA 技术论坛的成员已突破410家,TD-SCDMA产业联盟的推进工作也逐步深入,包括芯片、系统、仪表的研发和产业化都已取得实质性突破。预计在技术验证和商用试验的基础上,TD-SCDMA将在未来12年内就会走向规模商用。

  从目前来看,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在3G频率规划和发放过程中,一般同时发放FDDTDD频段。在3G这种以无线数据和多媒体业务为主的系统中,由于频率资源的压力,这些TDD频段早晚会被世界各大运营商使用,摆在3G设备制造商面前的,是如何切入TD-SCDMA设备开发的问题。因此,对全球相关芯片、软件和系统制造商而言,TD-SCDMA 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特别是作为3G研发领域后来者的国内外设备制造商而言,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WCDMAcdma2000 相对开发时间较长,参与的设备制造商相对较多,但在实际商用运营中,运营商一般对一种标准的产品,只会选择前34名的设备制造商的产品,而位于34名之后的制造商和新的设备制造商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对落后者和后来者的制造商而言,做WCDMAcdma2000产品的投资风险是非常大的。

  同时,从知识产权角度来考虑,由于WCDMAcdma2000的大部分核心专利由几十家公司所垄断,对于后来者而言,几乎不存在再创造新核心专利的机会。没有核心专利就意味着这些厂商不具备与其他拥有核心专利的公司进行核心专利交叉许可的条件,从而必须向多家拥有核心专利的厂商支付高昂的知识产权费,这将严重削弱这些后进入的设备制造商在3G产品价格上的竞争力,甚至将导致不得不退出自主研发的TD-SCDMA技术可在专网中实现第三代应用。

  支持话音、数据和多媒体的3G移动通信系统,不仅适合于以公众运营为目的的公共网络,而且也适用于军队、电力、油田、水利等专用通信网络,使得这些专用领域的通信和信息化能力有大的飞跃。在这方面,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包括核心芯片在内,国内厂商基本掌握其核心技术,又拥有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因此,针对专用网络的应用特点,可以为其业务应用进行量身定制,例如提供加密功能、提供各种调度应用功能等。
其次,TD-SCDMA的技术特点可为专网的一些独特应用奠定基础。例如智能天线提供终端定位和跟踪能力、频率分配的灵活性、上下行数据不对称性等等。

  同时,TD-SCDMA技术先进性带来实现低成本和业务灵活能力,以保证在专网中使用3G系统的经济可行性。据丹麦RTX公司估计,TD-SCDMA实现下来会比WCDMA便宜20%-25%,由于TD-SCDMA的码片速率为1.28Mbps,只是WCDMA标准的三分之一,因此,TD-SCDMA的终端完全可用软件无线电来实现基带处理,可极大地降低终端的成本和功耗,可有效解决专网应用特殊终端专用芯片的用量小、价格下不来的矛盾,而用软件无线电来满足各种特殊应用需求。

  作为国际3G主流移动通信之一,TD-SCDMA技术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充分利用宝贵频率资源的方案。同时,这项新生的技术给世界各国的运营商和通信设备制造商,尤其是那些后进入者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将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未来TD-SCDMA的巨大市场中共同发展。TD-SCDMA标准的诞生,不仅是中国通信史上的突破,更是世界通信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TD-SCDMA 技术标准必将把移动通信事业带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

网友:

完全下载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