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气囊注意事项

楼主:
SRS维修注意事项(预防措施)

在装备有安全气囊的车辆,如果不按正确工序操作,可能使气囊在维修中意外张开,导致严重事故。
1、 气囊故障症状难于确定,所以故障码就成为故障排除分析中最重要的信号来源。进行故障排除分析时,一定要先读故障码,然后才能断开电瓶。
2、 点火开关处于LOCK位置,电瓶负极脱开后的90秒内,气囊仍可能工作,所以在脱开电瓶负极90秒后,才能开始维修工作。在拆下电瓶负极时,时钟和音响中所存储的内容便会删除,所以在进行维修工作之前,先要录下音响系统中存储内容,在维修结束后,按存储重新设置音响及调整时钟,如车辆装有电动倾斜及电动伸缩转向柱、电动座椅、电动车外倒视镜、电动安全带等具有存储功能的设备,不可能记录下存储内容,在维修中应先和客户解释,请客户自行调整重新设置存储内容。
3、 遇到轻微碰撞时,即使气囊未展开,也应对气囊前传感器及转向盘衬垫进行检查。
4、 切勿使用其它车辆的零件。
5、 在进行其它维修时,如有可能使传感器受到震动,则应在着手工作之前,先拆下气囊传感器。
6、 切勿为了重新使用而拆开及维修气囊前传感器、气囊安全传感器或转向盘衬垫。
7、 如气囊前传感器、气囊安全传感器总成或转向盘衬垫等部件跌落过,或壳体、支架、连接器有裂纹、凹陷或其它缺陷,则应换上新的零件。
8、 不要将气囊前传感器、气囊安全传感器总成、转向盘衬垫等零件直接露在炎热空气之中或明火附近。
9、 对电路进行故障排除时,应使用高阻抗万用表。

气囊前传感器
1、 如气囊已在撞车事故中展开过,切勿重新使用原气囊传感器(要将左右气囊传感器更换)。
2、 安装时,应使气囊传感器上的箭头指向车辆前方。
3、 气囊前传感器的固定螺栓已经过防锈处理,拆下传感器这后,务必换上新的固定螺栓。
4、 气囊前传感器中有电气检查机构。

螺旋电缆(组合开关之中)
转向盘必须在螺旋位于中间时正确地安装到转向柱上,否则会造成螺旋电缆脱开或产生其它故障。

转向盘衬垫

1、 拆卸转向盘衬垫或安装的转向盘衬垫时,应将衬垫的上表面朝上。
2、 切勿测量气囊展开引发装置的电阻。
3、 不应在转向盘衬垫上涂抹黄油,也不应使用任何类型的洗涤清洗。
4、 将转向盘衬垫存放在环境低于93度和湿度低,并远离电气噪音的地方。
5、 在进行电焊作业之前,应首先脱开气囊连接器

网友:

这个挺重要的,安全第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