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星微上市表现-采访邓中翰

楼主:
“我们没有流血”

  记者:中星微顺利在纳斯达克上市,意义何在?

  邓中翰:中星微连续九个季度赢利,账上也不缺钱。对公司而言,我们上市的首要目的是让全球的商业合作伙伴和客户认可中星微,打开国际市场。其次,进一步通过这个平台获得国际的技术和人才。第三,使我们早期的投资能够套现。第四,能够让员工的期权转成现实的股票和货币。

  对产业而言,首先,表明信息产业部的首次风险投资获得了成功。其次,中星微的多媒体芯片已经占据全球60%的市场,并大量打入索尼、三星等一线品牌,体现中国核心技术的进步。第三,信息产业部也开拓了一种全新的电子基金的管理方式,脱离了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通过风险投资实现了扶持产业的目的。

  记者:请介绍一下你们的上市历程。

  邓中翰:10月31日起的三个星期内,我们做了98场投资者见面会,从新加坡到我国香港,从伦敦到纽约,从波士顿到费城、休斯顿、旧金山。14号晚上定价,承销商将股票买走,分配给投资者,15日开始交易。17日晚我们参加了纳斯达克闭市的敲钟庆典。

  记者:对于中星微上市第一天跌破发行价,你怎么看?

  邓中翰:如何定发行价会有各方面的考虑。从企业和老股东(含信息产业部)的利益出发,希望发行价定得高,这样同样的股份稀释能募集到更多的资金。但过高的发行价又会影响到新投资者的积极性。我们认为,上市后的股价当天涨跌在20%的幅度以内都属正常。我们的股票现在已经回升,接近了发行价。

  记者:发行价低于指导价,又是什么原因呢?

  邓中翰:我们定指导价的时候当然要给证券承销商压力,希望股价定得高一些。

  记者:中星微上市后的股本结构是怎样的?

  邓中翰:公司高管持股26%左右,员工持股20%左右,其余是新老投资者。

  记者:新老股东包括哪些?

  邓中翰:包括信息产业部,保尔太平洋,GA Partner的基金,以及富士通等企业的策略投资。

  记者:信息产业部的股份有多少?

  邓中翰:大概百分之十。信息产业部是第一轮投资,最原始的股份。应该说六七年前,信息产业部第一次运用风险投资的方式建立了中星微公司,到今天中星微顺利在纳斯达克上市,率先实现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化进程,信息产业部也在国外建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平台。

  记者:信息产业部的资本怎样实现到海外上市?

  邓中翰:信息产业部专门成立了盈富泰克(Infotech)公司,在国外进行股份的管理。这次他们也很高兴成功地收回了国有资产的投资,可以继续投资国内的信息产业。

网友:

“中国半导体产业需要证明自己”   记者:从你们的上市过程看,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是否有足够的信心?   邓中翰:美国的一些投资者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确实信心不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采访我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核心技术,有没有知识产权?”我的回答是,作为首家在美国上市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中星微的芯片都是自主开发的,拥有500多项专利,包括几十项美国专利,没有在知识产权方面出现过任何问题。而在珠海炬力定价之前,Sigmatel的CEO在福布斯上对其知识产权问题大加指摘,可见美国人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怀疑很深。另外,他们还对中星微的财务制度表示疑问,因为我们之前使用的是中国的财务制度。总之,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还戴着有色眼镜,看法还是片面的,作为目前唯一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IC设计企业,我们还需要时间去证明自己,我们任重而道远。   记者:那你们是如何去消除他们的不信任感的?   邓中翰:我们唯有通过不断地实现商业计划来取得资本市场的信任,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财务手段的透明等等。   记者:中国还有很多设计公司希望能在海外上市,对于怎样去说服投资者,你们能提出一些建议么?   邓中翰:我们接触到的投资者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对半导体技术和中国都不太了解的,第二种是对技术比较了解的,还有一种是对中国比较了解的。   对中国比较了解的投资者,会问的问题包括信息产业部希望建立中国的标准是不是很狭隘?我的回答是正是由于中国缺乏核心技术,所以需要全球化的芯片公司,从中国市场开始做起,将中国的标准推向全球,形成全球化的标准。另外有投资者问目前国产手机市场份额下滑,而中星微大量的客户是波导、联想等国产手机厂商,会不会受到影响?我的回答是国产手机此前的成功在于低端手机的成功,而想往高端发展则受到核心技术的限制,正是需要出现中星微这样的本土芯片公司,国产手机才有机会把具有数码相机、音乐铃声等功能的中高端手机做好。所以对于本土芯片公司和本土市场的配合,目前正是最好的时机。他们也问我们的人才从何而来?我回答说中星微把海归人才和本土人才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对于技术比较了解的投资者会问我们的竞争对手和产品方向。我用事实告诉他们,我们在很多市场上打败了竞争对手,在PC摄像头市场占有60%的市场;Sigmatel等公司一直想进入手机市场却未成功,而我们进入了手机市场。今年9月,我们的手机用MP3播放器的出货量已经达到130万枚。   我们定位于多媒体芯片市场,走了一条比较特殊的道路,并拥有自己的技术专利。但在回答这类对半导体产业和技术比较了解的投资者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中国公司是否能够通过核心技术创新达到持续发展表示出一定的保留态度。总之,芯片设计企业必须在技术上过硬。

网友:

“中国IC设计企业暂时不会形成海外上市的热潮”   记者:中国想上市的设计公司很多,但是达到纳斯达克要求的似乎不多。你认为在中星微上市之后,中国IC设计企业会形成海外IPO的热潮么?   邓中翰:现在,半导体企业上市的门槛越来越高了。5年来,美国上市的半导体设计企业不过10家左右。虽然中国的企业在迅速成长,但外国资本会认为中国的设计企业大多在做低端的东西。另外,美国404法案对公司上市的要求越来越高,包括企业内控、信息披露、财务透明等方面,起码增加5%的成本,对中小型企业来说是一种压力。而且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半导体产业仍然不是特别了解,目前只有我们一家成功上市,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记者:中星微准备上市已经很久了,为什么选择在现在这个时间上市?   邓中翰:所有的券商都希望我们早上市,但我们要按照公司的发展来控制进程。上市之后对公司的压力很大,包括业绩等等。公司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商业计划进行运作。中星微已经连续九个季度赢利,又是一个实业公司,应该说我们早就达到上市的要求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国家发改委、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证监会的扶持下,包括去年我们对董事会进行重组,美国前证监会主席、美国的工程院院士等都进入了董事会,并吸纳了新的股东,包括我们对财务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些都需要时间。   记者:作为一家中国的IC设计公司,除了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外,中星微有没有考虑在别的地方上市?   邓中翰:目前还没有考虑。   记者:作为一家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IC设计公司,中星微为什么没有选择在中国上市?   邓中翰:首先,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认定半导体企业的模式,而在美国很容易找到成熟的投资者,半导体企业容易得到认可。第二,从我们的目标大客户,如三星、诺基亚、摩托罗拉的角度看,更希望我们在纳斯达克上市。另外,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无法实现期权、收购国外人才和技术、老股东的退出等等。   记者:请以中星微为例,谈谈海外上市是否是国内半导体企业融资的最佳渠道?   邓中翰:上市并不仅仅是为了融资,我们其实并不缺钱。我们上市主要是为了让老的股东退出,让员工的期权得以实现,并打造一个收购国际技术和人才的平台,招揽客户等等。   一个好的半导体企业在国内已经享有了很好的成本优势,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产品。不能为了上市而上市。   “数字多媒体市场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记者:请介绍一下上市之后中星微的发展方向?   邓中翰:将来我们还是会把自己的产品做好,把技术做好。目前我们市场的增长性很好,去年我们的销售额为5000万美元,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4000万美元。我们认为,数字多媒体是一个新生的高速增长的市场,会逐渐进入各个应用领域,市场前景广阔。3C融合就是数字多媒体,是与内容有关的,将娱乐、教育、信息等各种应用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数字多媒体的概念。基于我们的数字多媒体芯片的技术平台,我们可以将其应用在各个领域,我们会继续在这个领域里开拓,形成产品系列。   记者:回顾这6年的成长经历,你认为中星微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邓中翰:从公司的投资角度看,信息产业部采取了风险投资的机制,授权管理团队来运作,脱离了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顺利上市,实现了当初的目标。从产品角度看,我们切入了数字多媒体这个市场热点。从人才角度看,我们把美国的优秀人才和本土的优秀人才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了非常好的管理团队。从知识产权角度看,我们申请了500多项专利,每年还在持续地发布新的专利。在和政府的结合方面,我们把信息产业部的投资和国外投资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市场方面,我们先在国外市场建立自己的品牌,然后回头在国内市场上扩展。和软件厂商以及整机厂商的合作也很重要,比如中星微和微软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公司成长过程中需要各方面资源的融合贯通。   记者:对中国IC设计产业的发展,你有什么建议?   邓中翰:从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经验来看,一个产业是否有影响力,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几个有影响力的企业,比如台湾对台积电的支持,比如韩国对三星和LG的支持。数量并不等于质量,政府应该下大力气支持一些优质的企业。至于支持的方式,比如美国通过一些基金来支持企业,比如一些大的项目的考虑、税收政策的制定,比如标准的制定要以企业为主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