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控:梦想与现实的千亿之遥

楼主:
梦想与现实的千亿之遥

梦想与现实的千亿之遥

■ 本报记者 侯晓轩 吴晓伟

刚刚过去的两个多月,对于生产税控收款机的企业来说,是一段百感交集的日子。广东、湖南两省的相继招标,让这些企业中的很多人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一场冰火两重天的历练。

在试点叫停的两年之后,企业终于等来了招标的一天,酝酿多年的税控机市场也终于启动了。然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它们又赫然发现,现实似乎距离梦想太过遥远了:原本被认为具有2000亿元规模的市场已经缩水为300亿元,市场还未完全启动,价格战、行业洗牌已经接踵而来,甚至不少企业已经开始考虑转型。当泡沫逐渐散去,市场的现实竟是异常的残酷!

2005年年底,很多税控机厂商收到了从广东寄来的税控机招标的标书,这个项目被业内人士称为“税控第一标”。

自2003年国家税务总局二次发文叫停试点之后,税控机市场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发生了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措施,制订新的国标,信息产业部、国税总局、质检总局联合颁发生产资质认证、生产许可审查,企业一关一关地过下来,终于等来了招标这一天。

继广东之后,湖南也开始了招标。据说,很多省份的税控机招标准备工作也已经启动,接下来,各省份也将陆续开始招标。

这些推进令税控机企业十分兴奋:酝酿了多年的税控机市场终于启动了。然而,当终于等来了这一天的时候,它们又赫然发现,现实似乎距离梦想太远。

2006年2月13日,广东省政府采购中心正式对外公布了广东国家税务局税控收款机供应商供货资格及选型采购项目的中标结果,约60家投标企业,只有5家企业中标。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05年广东省国税、地税两局共完成税收收入4202.61亿元,比上年增长17.2%,增收615.44亿元,连续14年居全国第一。广东也因此成为实施税控装置、强化税源监控的重点省份。此外,在目前获得税控机生产资质的100多家企业中,广东企业就有23家,占了总数的1/4,再加之这是税控机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次招标,广东项目因此而被视为日后税控机市场的风向标。

广东项目的情况让税控机企业领教到了市场的残酷,接下来湖南省项目的情况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据知情人士透露,湖南省项目中,约有50~60家企业投标,最后只有6家入围。

对于没有中标的企业来说,只有等待下一个省市的机会,而对于已经中标的企业来说,事情也还没有结束。将中标企业划定区域推广的只是少部分省份,大部分省份的政策是:要么让中标企业自由竞争,要么在地市级进行二次招标。

这确实是个新兴市场,但绝对没有原来想像得那么大!事实上,税控机行业已经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的困境。

网友:

缩水:从2000亿到300亿 面对现实,逐渐冷静下来的税控机企业开始反思: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 2003年10月1日,《税控收款机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之后,国家有关部委规范推广税控机的一个又一个重要文件接连出台。政府对于税控机的重视引起了企业界的注意,有人据此乐观估计,按全国3000多万纳税户计算,全国对税控收款机理论市场需求量大约在3000万~4000万台;按照单台3000元计算,全国的市场总额约为900亿元。如果再加上与之配套的相关软硬件、设备、服务、培训等,在3~5年内,税控机领域将会形成一个近2000亿元规模的巨大市场。 这个数字是两年以前的看法,现在看来,情势远没有那么乐观。北京市地税局信息中心主任杨涛认为,税控机的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取决于国税总局如何划定税控机的使用范围。 依照国家四部委发文要求,税控收款机的实施范围主要包括服务、零售、饮食、娱乐、交通运输等行业,具有一定规模和固定经营场所的,必须购置使用税控收款机,并且在3~5年内要基本完成税控收款机的推广普及。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目前在册的纳税户大约有1500万户,而只有其中的40%需要税控机,约为500万~700万户,除去一些已经在使用POS机等收款设备的大型商场,税控机市场总体规模大约为350万~500万户,这些企业将在未来的3~5年内购买税控机(详见附图),按照每台税控机平均价格2000元计算,这个市场将在3~5年内达到70亿~100亿元。 图 2005~2011年税控收款机整体需求量预测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说法又过于悲观了。其依据为:2005年,国家税收总收入达到3万亿元,这比国税总局的预期提前了5年,2006年预计还会有20%的增长,税收压力将刺激国税总局推广税控机的决心。另外,“金税工程”三期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全国税收管理信息系统,税控收款机作为控制1500万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控纳税人税源的工具,将会成为金税三期的重头戏。 因此,目前被业内普遍接受的观点是:3~5年内,税控机及相关配套设施、服务的总体市场规模将达到500亿~600亿元,单纯来自于税控机的市场规模约为300亿元(详见附表)。 即便如此,从2000亿元到300亿元,两年内,业内对于税控机市场规模的认知也缩水了近10倍之多! 对于税控机市场规模前后认知的巨大差距,导致了企业一窝蜂涌入市场,也有人认为,相对于目前的市场需求,获得资质认证的企业数量有些过多。 不管怎样,就目前税控机行业的需求而言,现有企业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 有业内人士这样算了一笔账:按照规定,税控机厂商必须有生产线、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注册资金在3000万元以上。目前,税控产业已获得生产资质证书的有113家。据估计,最终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达到100家左右,即使按一般一个厂拥有2条总装线,实现每日3班生产、244个标准工作日,生产工艺最为复杂的高档收款机来计算,年产能即可达75万台,这意味着现有的113家厂商已拥有每年近8475万台的产能。而根据权威方面的预测,2004~2010年税控收款机市场的总体需求为1287万台,其中税控ECR 740万台,包括了2004~2010年的更新换代和二次购买;如果按平均计算,年需求量仅在180万台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每个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都生产税控机,那么,将有98%的产品面临销售不出去的困境。 僧多粥少、产能严重过剩的直接后果是价格战的上演。在广东、湖南两省招标之后,价格成为税控机行业最敏感的话题。很多企业代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接下来还会陆续有省份招标,因此不方便谈论价格。然而,还是有知情人士透露,从北京试点,到广东、湖南项目,税控机的价格是一路下跌,并且跌幅巨大。这位人士认为,目前税控机市场价格竞争残酷,一些小厂商为了能够中标,往往采用低价策略冲击,拉低了整体价格。 “傻子过年看隔壁,很多企业都是跟风进入这个行业的,什么都不懂!”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在全国都不可能中标。

网友:

竞争:半数厂商将颗粒无收 这种状况恐怕是很多税控机厂商所始料未及的。之前业内对于税控机的乐观估计吸引了众多企业投入这个行业。2005年4月,信息产业部首批为88家企业颁发了生产资质认证,在首次颁发之后,又有多家企业获得资质。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13家企业获得生产资质。据一位业内人士估算,目前113家获证企业每家在与税控相关的各种投入方面,资金累计总和少则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 对比行业现状,我们除了感叹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之外,不由也为企业捏了一把汗。 它们将面临什么? “傻子过年看隔壁,行业里相当多的企业都是近些年跟风进来的,既没有像亿利达、浪潮、海信这些资深企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口碑,也没有像某些厂商那样的绝对关系,看着别人烧钱自己也跟着起哄。三年下来,哪一家企业不是花几千万元的。招标的门坎水涨船高,中标的希望也就越来越小!中标后,能不能赚钱还很难说,如果中标项目不能达到五个以上的省,前期的投入就打了水漂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这样表达自己对于行业前景的判断。 这位人士的话可能有些偏激,但是也并非全无道理。以广东省中标企业面临的情况为例分析,根据税务总局的文件,税控收款机的普及是有范围的,据此判断广东市场总容量大致不会超过30万台。如果10家企业瓜分市场,每家约2万多台,以每台机子销售均价3000元计算,每家企业几年内市场销售总额在6000多万元,扣除产品成本、售后维修及培训等费用,企业的盈利前景未可乐观。爱普生中国公司信息产品营业部副部门经理王金城是国内最早接触税控机行业的一批人之一。他认为,很多企业盲目投入,都想收割,结果真正能够吃到嘴的企业并不多,“很多企业花了几千万元购买进口设备,生产税控机,结果赚不到钱,看着真是心痛啊!”王金诚这样感叹道。 “刨去研发、销售、管理成本、代理商成本,厂商的利润已经很薄。行业内这么多企业,能有10家赚钱就不错了。”上文那位业内人士这样说道。 尽管政府部门多次出台各种资质认证、不断提高准入门槛,对于市场规模的错误认知和对于产业前景的盲目乐观使得众多企业加入了税控机市场的竞争,也造成了目前税控机行业鱼龙混杂的局面。据另一位税控机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士介绍,目前,税控机企业可以分为几个类型:大集团或上市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或部门,例如浪潮、深科技、湘计、四通等企业。这类企业对于税控机的态度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花了很多精力在做税控机的,还有一种是把税控机当做在股市上圈钱的概念;第二类企业是专注税控机行业较早、规模也较大的企业,例如亿利达、江裕映美、杉达等。这类企业在产品研发、稳定性上都更显优势;最后一类是2003年后加入的中小企业新军,例如中鼎、湖北金龙、佳诚等企业。而在这三个类别中,第三类占据了大部分数量。据统计,在获得信息产业部颁发的生产资质证书后,最终拿到质检总局颁发的生产许可证牌照(被业界称为市场通行证)的众多厂商中,中小企业超过2/3,显而易见,主管部门各个审查环节的一些硬性指标并没有成为税控市场准入的高门槛。 一位知悉内情的业内人士这样评价行业内的企业:“有些企业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税控机作为一个新概念,上市融资或者私募圈钱。据他介绍,某省有家生产税控机的企业没有生产基地、没有研发部门,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只是拿了别人的机器卖了几百台。然后,把生产许可证拿到手,吸引到了风险投资。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可能损失还比较小——毕竟概念已经炒过了,该得到的已经得到了,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想在行业扎根的企业压力最大。 但是,在不断升级的招标程序面前,即便是真心实意想做大这个行业的企业,仍然会面临着不同的命运。在经历了两次堪称残酷的投标历程之后,已经有人开始疑惑:按现在的投标程序,有一半以上的企业是在全国都不可能中标的,它们的日子如何过? 被淘汰将是它们面临的命运。 “100多家企业在30几个战场撕杀,截至今日已完成了两个战役,究竟谁会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

网友:

命运:刚刚开始就要转型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税控信息化设备分会秘书长郑志光认为,相对于税控机的市场规模而言,目前生产税控机的厂商数量过多,因此税控机市场一定会经历几次洗牌,第一次洗牌会发生在招投标阶段,每省招投标入围的企业应该会定在5~10家,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会在多个省份入围,而一些实力相对较差的企业则有可能一个省份也没有入围,那么,即使获得了生产资质,这些企业也会被淘汰出局。第二次洗牌会发生在企业正式进入市场以后,由于企业的市场推广能力和可能出现的地方保护等因素影响,会造成企业销量的严重不均衡,这又会导致一部分企业退出市场。两年以后,市场上的企业数目会缩减一半,在市场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竞争态势以后,这个数目会进一步缩减到30家左右。 如果市场终将会被洗牌,那么谁能留下来,谁又会被淘汰?据统计,广东、湖北、湖南已经中标的企业涉及12家,重复出现的企业只有两家:海信和哈工大软件。 有业内人士认为,总体来看,税控机市场厂商有全国性和区域性之分,大部分企业是地方企业。据统计,目前全国除了海南、新疆、西藏、重庆、安徽、山西等省份以外,各省当地都有数量不等的获得税控机生产资质的企业,广东为数最多,有23家,天津也有三家。 有人认为,全国性厂商将具有优势,以广东国税招标为例,约60家厂商投了标,最终仅有江裕映美、新大陆、浪潮、深科技、哈工大等五家胜出,全部是有境内外上市背景的大公司。广东省招标中,要求投标企业预存1000万元保证金到指定账户,这个资金是要被冻结的,如果需要使用,需要三方联合签字方能使用。这种方法自然屏蔽掉了一些没有实力的厂商。因此,广东中标的厂家都是比较有实力的大厂商。 也有人认为,税控收款机的市场招标中,地缘和人缘的优势是影响招标入围的成败因素,在这方面,当地企业具有更多优势,因此,存活下来的企业中大部分应该是活跃在地方市场的“地方部队”,而在全国范围内占有较大份额的企业应该不会超过10家。在湖南国税、地税的招标结果中,共有六家企业入围,包括三家本地企业,而湖南当地只有四家获得生产资质的企业。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区域性的厂商可能因其人缘地缘优势而中标本省项目,但在跨省项目中,它们就不再具备此类优势,因此中标跨省项目的可能性会很低。而如果仅仅入围一个省的一个税控机项目,按照上文的论述,企业的压力同样也会很大。 因此,讨论到底全国性厂商还是区域性厂商更具有生存优势,意义并不是很大,事实上,记者认为,不管是全国性厂商,还是区域性厂商,如果想要最终留在市场当中,必须都具有同样的特点,才会有此可能。而到底是哪些特性能够决定企业的去留,还要看税务部门看重企业的哪些方面。 有业内人士综合各省招标情况分析,在招标中,税务部门主要关注以下几个因素,这些因素将决定最后谁能够留在这个市场中:首先是厂商的知名度。不管在招标和市场推广方面,厂商是否具有知名度,对于结果的影响都较大;其次是厂商本身的产业结构。有的厂家过于专注税控机,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一两个项目跟不下来可能企业就倒了,有的厂商即便中标,也可能只是一个项目,根本养活不了公司,也难以支撑到最后;第三是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企业的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越广,它的竞争力也就越强;第四是企业的售后服务体系。是否具有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也是用户考察厂商的一个方面。除了以上因素之外,当然还包括企业产品技术的成熟度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能够满足以上条件,并从税控机中攫取到利润的只会是小部分厂商,对于大多数的税控机厂商来说,推广完成后一两年,它们必须考虑转型。 面对税控机现在的市场状况,一些有识之士十分担忧:税控机市场存在隐患,也许几年后又会被政府叫停。 两种现象引发了这种担忧:其一是目前行业内有些厂商对于税控机有些投机的想法:捞一把就闪、做一下就走。一旦做一段时间下来,它们发现赔钱之后,就可能会有类似的选择。 其二是价格战造成的恶果。企业争相降价的结果是牺牲产品和服务质量,而这势必会成为税控机市场的隐患。据介绍,占税控机成本大部分的是打印头和电源,许多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使用劣质打印头和电源。爱普生王金城认为,税控机价格战的这种副作用将在几年后显现出来。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基于这两种原因,不排除几年后税控机市场会再次面临被叫停的命运。

网友:

税控收款机市场发展历程 ● 1994年,我国税控收款机项目启动。 ● 1997年6月,国家五部委联合发文,锁定七个城市进行税控收款机推广试点。但由于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试点工作最终不了了之。 ● 1998年~2003年,除北京、山东等个别省市外,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 2003年10月,《税控收款机国家标准》出台。 ● 2004年4月,国家四部委联合下发44号文件《关于推广应用税控收款机加强税源监控的通知》。 ● 2004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被业内称为“作业指导书”的《税控收款机推广应用实施意见》。 ● 2004年10月,信息产业部发布了名为《税控收款机生产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的29号令。 ● 2005年4月,信息产业部首批给88家企业颁发了税控收款机生产企业资质证书。 ● 目前,已经获得生产企业资质证书和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已经有113家。 ● 随后,获得两证的企业将有资格参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的政府采购招标。

网友:

国外税控收款机推广应用情况 实际上,税控收款机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在国外出现。意大利和匈牙利是最早开始用税控收款机进行税收管理的国家。在这两个国家里,政府规定所有零售业主(包括流动商贩)都必须使用税控收款机,无税控功能或不符合本国税控技术标准的收款机一律不准使用。为保证税控收款机制度的推行,这些国家还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税控收款机的使用、管理、制造和销售一系列制度和法规。由于准备充分、策划严密,再加上法律手段的合理运用,短期内就受到了极好的效果。随后的几年中,许多国情相近的国家如东欧的保加利亚、波兰、捷克、俄罗斯、哈萨克、罗马尼亚、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以及墨西哥、希腊和马耳他等也纷纷效仿并先后开始实行这一制度。 意大利政府颁布了相应的法规,规定进行经营活动的商店必须购买税控收款机,并在交易活动中必须经税控收款机打印收据。由国家设立的税务警察队伍在街道巡逻执法时,凡在商店附近100米内发现持所购货物而无收据者,先对其进行罚款,然后再对卖其货物的商店一并罚款。必要时,税务人员可打印出“黑盒子”中记录的数据做进一步分析。意大利为此法律的顺利实施,建立了一支上万人的税务警察队伍。虽然投资巨大,但比起税收上的增长,这笔支付税务警察队伍开支的费用只算是小数目了。 另外还有些国家,用奖励购物者的方法来推动法规的实施,如收据上印有统一的编号,以定期摇奖的方式鼓励人们主动向店主索要收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