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控机业:值得关注的朝阳产业,相关上市公司未来前景各异

楼主:
 内容提要税控机是一种专供计划商品,买卖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定价模式、销售模式以及盈利能力不同于一般的家用电器等普通电子产品,其经济特性比较接近于电能表。 保守估计,未来五年中国税控设备市场的总体需求量将达到2899万台,市值规模达580亿元。2010年将呈现新一轮爆发式增长, 2005-2010年期间复合增长率为11.7%。如果未来在税控方面提高实时性要求,加强商业功能等增值业务的拓展,则形成一个2000亿元的市场,是完全有可能的。 税控机行业品牌集中是必然趋势,与彩电业不同的是品牌集中的速度更快,预计两年内完成。 由于税控机的推广和使用关系着厂商、纳税人、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其中最核心的是国家税收利益,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国家一定会引导税控行业健康发展,税控机市场一定是一个充满商机、有序竞争、比较规范的市场。 我们认为投资者可以积极关注税控设备这一朝阳产业,对税控设备行业我们给予“推荐”的投资评级,但是对相关上市公司的投资还需谨慎,建议重点关注三家公司:新大陆、航天信息和深科技。

前言

3月份信息产业部先后公示了89家基本具备税控收款机生产资质的企业名单,迄今为止,已经授予资质的企业76家。据说,今后还将陆续公布一批正式认定资质的企业名单。如果不出意料,这89家公示企业全部能通过信息产业部的认定。一个由众多厂商组成的新兴行业即将诞生。
然而厂商和投资者似乎并未为之欢呼雀跃,由于进入厂商数量众多,担忧税控机行业成为过去的家电行业那样恶性竞争,或者如PC行业那样微利经营,这些都成为业内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究竟如何看待税控机市场?

网友:

税控机是什么? 税控机作为国家加强税源监控的关键设备,不同于一般的家用电器等普通电子产品,它由国家强制推行,纳税人在税务登记的同时就必须一并购买下来。 从税控机产品的供求关系来看,买卖双方分别为制造商、税务部门和纳税人,尽管真正出钱购买税控设备的是纳税人,但是由于纳税人并不了解也不关心税控设备的技术差别,实际上的购买行为完全由政府统一招标来完成,这一特点非常类似于电度表行业。因此,我们认为税控机设备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更象一种专供计划产品。目前税控机设备的定价基本上由税务部门来负责,在定价的过程中,会综合考虑产品制造的成本、制造商的合理利润、纳税人的承受能力以及税控机后续服务所需要的费用。所以说,税控机产品的经济特性完全不同于家用电器等普通电子产品,通过对比分析,我们认为,电度表等计量器具产品的商业特征可能与税控机更为接近,不同点在于无论是电度表还是家电都处于产业成熟期,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盈利能力都比较稳定。 表一、各类产品的经济特性比较 比较内容 税控机 电度表 家电 买卖关系 制造商+政府(纳税人) 制造商+电力公司(用电客户) 制造商+中间商+消费者 定价方式 政府定价为主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销售模式 招标采购 招标采购 分销、零售 盈利能力 较高 中等 微利 产业周期 投入/成长期 成熟期 成熟期 税控机市场究竟有多大? 有资料显示,国内现有一般纳税人150万户,小规模纳税人1400多万户,而使用税控机的主要是小规模纳税人和商业零售系统的一般纳税人。CCID和CCW分别对中国税控市场进行了研究。计世资讯的研究表明,2004至2010年,中国税控设备市场的总体需求量将达到2928.99万台,市值规模达578.80亿元。当然也有更加乐观的估计,有的认为税控市场未来五年市场容量有900亿甚至上千亿。 那么税控机产品的市场究竟有多大?我们分析如下:假设纳税人基数为1500万户,推广进度为3-5年(按5年计,每年完成300万户),同时每年有10%的自然增长,按照1:1.2配置税控设备,税控设备平均单价为2000元,更换周期为3-5年(按5年计)。根据以上假设条件,我们推测,未来五年中国税控设备市场的总体需求量将达到2899万台,市值规模达580亿元。2010年由于税控设备更新换代周期的到来,税控机设备将呈现新一轮爆发式增长,2010年之前基本保持平稳增长,2005-2010年期间复合增长率为11.7%。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上面的结论是偏保守的,实际的市场需求规模应该比上面分析的要大,理由如下: 其一、通常认为一般纳税人的自然增长率是20%,而小规模纳税人由于基数较大原因,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但并不意味着小规模纳税人的自然增长率不可能超过10%的预期; 其二、许多纳税人,尤其是大型商户往往安装不止一台的税控设备,因此配套比例按1:1.2计算或许过于谨慎; 其三,产品生命周期是个理论值,提前更换的可能性很大,许多设备的实际寿命不到5年就需要升级换代,这意味着市场需求的增加。 此外,根据调查,目前通行的税控机在设计上均为单机板的,尽管留有网口,但没有做到联网和实时通讯,功能也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管票和管税两大功能,也有部分产品开发了商业功能。如果未来在税控方面提高实时性要求,加强商业功能等增值业务的拓展,那么无论是税控终端设备还是税控系统都比现在复杂得多,按照有关部门统计,相关的税务接口软件和硬件、配套的设备、服务、培训等,会形成一个2000亿元的市场,则是完全有可能的。税控系统市场潜力无限。

网友:

税控机市场的特点及未来市场结构展望 税控机市场具有行业性、专业性强,市场门槛高的特点;产品应用“点多面广”;区域市场保护、市场竞争激烈;前期的圈地运动造成地区市场相对垄断经营;区域市场发展不平衡,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税源充足,用户购买力强;西部、西北及东北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用户主要集中在各省会和大中城市。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样一个每年100多亿的市场规模是不可能支撑近100家企业同台游戏的。那么未来的税控机市场结构会如何发展变化? 回顾一下中国彩电业的发展历史,80年代末期中国彩电业也是实行生产许可制,当时有近100个品牌企业,到1996年有一半品牌消失了,而到了2004年,中国彩电业的年产量超过1亿台,国内外品牌总共只剩下十几个。因此,税控机行业品牌集中是必然趋势,与彩电业不同的是品牌集中的速度更快,预计两年内完成。在经过头两年的投标圈地、产品升级、服务与价格竞争后,一部分集体型企业因为市场容量小、成本高、利润底等选择战略性退出,而另一部分只靠区域市场的企业,难以支撑高额的研发、生产和服务投入,必将被市场淘汰,税控机行业必将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最终达到品牌集中。 对现在申请税控机生产许可证企业的情况进行分析,这些企业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集团化企业下属的税控事业部或子公司,一类是专业收款机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的专业化公司,另一类则是个别区域市场有一定资源的税控收款机新军。 首先看集团化企业的状况。除了个别1997年之前进入税控机领域的集团企业外,多数企业对税控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公司只成立一个项目小组,并没有进行实质的投资,如果税控机市场启动快、规模大、利润高,这些企业才有兴趣参与。然而税控机的年总销量不及彩电、手机一家厂商年销量的一半(2003年长虹彩电年销量2060万台,TCL手机年销量超过1000万部),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大资金、大营销、集团化作战的条件。因此可以断言这部分集团化企业会是第一批退出的,或者说他们从来也不曾真正进入税控市场。事实上,从国外收款机的发展经验也可以得出相同得结论,西门子公司、OMRON、三星均先后出售或砍掉了收款机业务,在国际税控收款机市场上已经看不到大公司的身影了。 其次看依靠区域市场的企业。这部分企业大多数是2003年底进入税控市场的,一般在某一两个区域拥有关系资源,以在区域市场直接获利为目标。由于一两个区域市场根本不能支撑产品开发和制造体系,为了满足资质审查和许可证审核的需要,他们只能去找产品、找生产线。这些企业由于自己没有核心技术,产品成本处于劣势,当税控机推广进入第二阶段后,无法满足市场变化和产品升级的需要,多数企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品牌,兑变为区域销售商和服务商。 综合上述,由于税控收款机项目及其市场特性等因素,对参与企业在资金规模、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市场营销和产品服务能力,以及产品成本控制和竞争价格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能力都会提出更高的考验,产品市场会逐步向专业化、生产型方向发展。从以往的税务产品市场推广的经验分析,只有那些真正具备产品开发、生产、营销和服务等综合实力和能力的企业,才能立足于税务产品市场。税控收款机产品《生产许可证》的要求,将会淘汰部分参与其中的企业出局,最后会集中在大约30-50家企业范围内竞争。更深层次的判断,由于税控机的推广和使用关系着厂商、纳税人、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其中最核心的是国家利益——保障税收的稳定增长。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国家一定会引导税控行业健康发展,税控机市场一定是一个充满商机、有序竞争、比较规范的市场。

网友:

上市公司分析 国家对税控机企业一开始就提出了比较高的标准:税控收款机生产企业其产品必须符合税控收款机产品国家标准(GB 18240)的要求,注册资金必须在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并具备自主研发、规模生产能力和可靠的销售网络。由于涉及到国计民生,产品出现任何纰漏或者厂商研发、供货、技术支持、售后服务不到位,都可能影响到纳税用户的日常运作,影响税局对税控数据的准确及时采集,甚至可能严重影响到国家税控收款机推广工作的有序进行。因此,对于税控收款机厂商来讲,丰厚的市场回报和压力是并存的。 从目前国内的税控设备厂家来看,成规模的企业如江裕映美、四通等公司均未上市,而相关上市公司有近10家,包括:新大陆、航天信息、深科技、湘计算机、实达集团、方正科技、精伦电子、上海邮通。从事税控机生产的企业,一部分来自收款机制造企业,一部分来自PC厂商,还有一部分来自家电或通讯设备厂商,其中有些企业将税控机做为新的业务增长点来积极培育,也有一些上市公司不排除炒做概念的可能。税控市场能否给这些公司利润产生实质性的利好影响,除了公司能否最终拿到质量技术监督总局和税务总局的许可证之外,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判断:一是看公司此前在税控机试点城市和试点项目上是否积累了经验;二是看公司在税务系统是否有良好的客户关系和营销服务网络;三是看公司对税控产品的重视程度和研发投入程度。基于以上判断,我们比较关注的公司是新大陆、航天信息和深科技。由于大多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从未涉足税务行业,进入新的领域对公司是个全新的挑战,因此对公司利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总的来看,我们认为投资者可以积极关注税控设备这一朝阳产业,对税控设备行业我们给予“推荐”的投资评级。但是对其相关上市公司的投资还需谨慎,毕竟在日益崇尚价值投资的今天,任何概念的炒作最终还是要回到对公司利润的影响上来。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