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IC2用哪个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

不知道电路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上面ic 不清楚啊

网友:

点开图片后,可以拉大一点,就看清楚了

网友:

点大了还是看的不是很清楚 楼住能不能用PS做一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