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上语音采集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哪位知道Linux系统上语音采集是如何实现的?急需这方面得资料,谢谢

网友:

不是特明白 这个

网友:
1:语音采集系统,可通过对PC的声卡进行编程实现
2,选择合适的语音识别算法,关键是语音参数提取,模式识别等,比较复杂(可参阅数字信号处理)

在PC平台下,用c++和vc++可以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