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命名方法 ( 介绍了中国部标规定的集成电路命名方法 )

楼主:
集成电路命名方法 ( 介绍了中国部标规定的集成电路命名方法 )
原部标规定的命名方法
X
XXX
X
X

电路类型 电路系列和 电路规格符号 电路封装
T:TTL; 品种序号码 (拼音字母) A:陶瓷扁平;
H:HTTL; (三位数字)   B :塑料扁平;
E:ECL;     C:陶瓷双列直插;
I:I-L;     D:塑料双列直插;
P:PMOS;     Y:金属圆壳;
N:NMOS;     F:金属菱形;
F:线性放大器;
W:集成稳压器;
J:接口电路。
原国标规定的命名方法
C X XX X X
中国制造 器件类型 器件系列和 工作温度范围 器件封装符号
  T:TTL; 品种代号 C:(0-70)℃; W:陶瓷扁平;
  H:HTTL; (器件序号) E :(-40~85)℃; B:塑料扁平;
  E:ECL;   R:(-55~85)℃; F:全密封扁平;
  C:CMOS;   M:(-55~125)℃; D:陶瓷双列直插;
  F:线性放大器;     P:塑料双列直插;
  D:音响、电视电路;     J:黑瓷双理直插;
  W:稳压器;     K:金属菱形;
  J:接口电路;     T:金属圆壳;
  B:非线性电路;
  M:存储器;
  U:微机电路;
其中,TTL中标准系列为CT1000系列;
H 系列为CT2000系列;
S系列为CT3000系列;
LS系列为CT4000系列;
  下一页

网友:

原部标规定的命名方法
C
X
XX
X
X
中国国标产品 器件类型 用阿拉伯数字和 工作温度范围 封装
  T:TTL电路; 字母表示器件系 C:(0~70)℃ F:多层陶瓷扁平;
  H:HTTL电路; 列品种 G:(-25~70)℃ B:塑料扁平;
  E:ECL电路; 其中TTL分为: L:(-25~85)℃ H:黑瓷扁平;
  C:CMOS电路; 54/74XXX; E:(-40~85)℃ D:多层陶瓷双列直插;
  M:存储器; 54/74HXXX; R:(-55~85)℃ J:黑瓷双列直插;
  U:微型机电路; 54/74LXXX; M:(-55~125)℃ P:塑料双列直插;
  F:线性放大器; 54/74SXXX;   S:塑料单列直插;
  W:稳压器; 54/74LSXXX;   T:金属圆壳;
  D:音响、电视电路; 54/74ASXXX;   K:金属菱形;
  B:非线性电路; 54/74ALSXXX;   C:陶瓷芯片载体;
  J:接口电路; 54/FXXX。   E:塑料芯片载体;
  AD:A/D转换器; CMOS分为:   G:网格针栅阵列;
  DA:D/A转换器; 4000系列;   本手册中采用了:
  SC:通信专用电路; 54/74HCXXX;   SOIC:小引线封装(泛指);
  SS:敏感电路; 54/74HCTXXX;   PCC:塑料芯片载体封装;
  SW:钟表电路;     LCC:陶瓷芯片载体封装;
  SJ:机电仪电路;     W:陶瓷扁平。
  SF:复印机电路;
  上一页

网友:

请问你是学电子的吗

网友:

请教,集成上面印了一些码的小封装的IC,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查到它们完整的型号! 谢谢

网友:

是新的么

网友:

学习学习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我收藏

网友:
顶帖是美得,那些光看不顶的人,太不明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