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IC厂商索引(分4页显示222条记录以英文字母开头排序,介绍了国内电子生产商的前

楼主:
国内IC厂商索引分4页显示222条记录以英文字母开头排序,介绍了国内电子生产商的前缀命名 )

型号前缀 国内生产厂商及略称 型号举例
A 河北承德电子管厂(承德电子) A7196-HP
B 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北京5厂) B54102
B 北京半导体器件六厂(北京6厂) B4102
BG 北京半导体器件研究所(北京研究) BG565
BGD 北京半导体器件研究所(北京研究) BGD2204
BGW 北京半导体器件研究所(北京研究) BGW723
BH 北京半导体器件研究三厂(北京3厂) BH1018C
BJ 北京电子管厂(北京电子)(774厂) BJ-5622
BL 北京半导体器件六厂(北京6厂) BL-5132
BM 贵州新云器材厂(新云器件)(4326厂) BM9670-SF
BW 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北京5厂) BW4102
C 北京前门器件厂(北京前门) C4071
C 北京东光电工厂(北京东光)(878厂) C097
C 北京半导体器件三厂(北京3厂) C043
C 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北京5厂) C423
C 陕西西安航空航天部691厂(西安691 C4000B
C 天津半导体器件厂(天津半导) C544
C 上海无线电元件五厂(上海5厂) C036
C 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上海14厂) C034
C 江苏苏州半导体器件总厂(苏州半导) C044
C 江苏常州半导体厂(常州半导) C035
C 江苏江南材料厂(江南材料)(767厂) C039
CA 广东广州半导体厂(广州半导)(广州音响电器厂CA2002 CA2002
CC 北京东光电工厂(北京东光)(878厂) CC4008
CC 北京半导体器件三厂(北京3厂) CC4011
CC 北京前门器件厂(北京前门) CC4013
CC 上海无线电元件五厂(上海5厂) CC4001
CC 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上海14厂) CC4002
CC 江苏江南材料厂(江南材料)(767厂) CC4006
CC 江苏常州半导体器件总厂(常州半导体) CC4014
CD 江苏常州半导体器件总厂(常州半导体) CC4012
CD 北京电子管厂(北京电子)(774厂) CD820
CD 北京东光电工厂(北京东光)(878厂) CD1366
CD 北京半导体器件研究所(北京研究) CD0355
CD 北京半导体器件三厂 CD4000
CD 天津半导体器件厂 CD7176AP
CD 上海无线电元件五厂 CD3361
CD 上海无线电七厂 CD1031
CD 上海半导体器件十六厂 CD3361
CD 上海无线电十九厂 CD4100
CD 甘肃秦安天光集成电路厂(秦安天光)(871厂) CD761AP
CD 四川青川新光电工厂(青川新光)(897厂) CD1018C
CD 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都匀风光)(4433厂) CD810
CD 江苏苏州半导体器件总厂 CD2002
CD 江苏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无锡江南)(742 CD7240P
CE 浙江绍兴分厂(绍兴分厂)(871厂) CE8604
CF 江苏常州半导体厂 CF1405
CF 甘肃秦安永红器材厂(秦安永红)(749厂) CF201
CF 北京半导体器件六厂 CF224
CFD 江苏常州半导体厂 CFD60
CH 上海无线电十四厂 CH2015
CIC 浙江绍兴分厂(绍兴分厂)(871厂) CIC7642T
CJ 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长沙韶光)(4435厂) CJ0239

下一页

网友:
Re: 国内IC厂商索引(分4页显示222条记录以英文字母开头排序,介绍了国内电子生产

  内IC厂商索引分4页显示222条记录以英文字母开头排序,介绍了国内电子生产商的前缀命名 )

型号前缀 国内生产厂商及略称 型号举例
CJ 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都匀风光)(4433厂) CJ0139
CJ 江苏无锡半导体器件总厂 CJ0161
CM 上海无线电元件五厂 CM2708
CSM 江苏南京半导体元器件总厂 CSM3040
CT 北京半导体器件二厂 CT4283
CT 上海无线电十九厂 CT4390
CT 甘肃秦安天光集成电路厂(秦安天光)(871厂) CT4490
CT 福建明溪八四三厂 CT4393
CT 江苏苏州半导体器件总厂 CT4174
CT 江苏常州半导体厂 CT4293
CT 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长沙韶光)(4435厂) CW7806
CW 北京半导体器件研究所 CW78M05
CW 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 CW754
CW 天津半导体器件厂 CW117
CW 上海无线电七厂 CW574
CW 四川青川新光电工厂(青川新光)(897厂) CW7805
CW 辽宁锦州华光电子管厂(777厂) CW7818
CW 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都匀风光)(4433厂) CW7806
CW 江苏南通晶体管厂 CW7824
CW 江苏无锡半导体器件总厂 CW78M06
CW 江苏扬州半导体厂 CW754
CW 江苏常州半导体厂 CW7815
CX 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长沙韶光)(4435厂) CX35A
CX 甘肃靖远八九三零厂 CX20029
CXA 浙江绍兴分厂(绍兴分厂)(871厂) CXA1019
D 浙江绍兴分厂(绍兴分厂)(871厂) D005
D 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 D5435
D 北京半导体器件研究所 D5622
D 北京东光电工厂(北京东光)(878厂) D3361
D 北京电子管厂(北京电子)(774厂) D5132
D 天津半导体器件厂 D2204
D 上海无线电元件五厂 D1201
D 上海无线电七厂 D5511
D 上海半导体器件十六厂 D3804
D 上海半导体器件厂 D1045
D 上海立达电子器材厂(原上海8331厂) D3301
D 甘肃秦安天光集成电路厂(秦安天光)(871厂) D1403A
D 甘肃秦安永红器材厂(秦安永红)(749厂) D002
D 河北邯郸半导体厂 D0583
D 江苏南通晶体管厂 D4112
D 江苏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无锡江南)(742 D7232
D 江苏常州半导体厂 D51345AP
D 辽宁锦州华光电子管厂(777厂) D2204
D 四川青川新光电工厂(青川新光)(897厂) D1011
D 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都匀风光)(4433厂) D1220
D 山东青岛半导体所 D823
D 山东济南半导体元件实验所 D5612
DB 天津半导体元件一厂 DB3210
DC 辽宁锦州华光电子管厂(777厂) DC13
DG 辽宁大连仪表元件厂 DG810
DG 北京东光电工厂(北京东光)(878厂) DG4100
DL 辽宁大连仪表元件厂 DL4100
DO 北京半导体体器件五厂 DO532
上一页
下一页

网友:
Re: 国内IC厂商索引(分4页显示222条记录以英文字母开头排序,介绍了国内电子生产

  国内IC厂商索引分4页显示222条记录以英文字母开头排序,介绍了国内电子生产商的前缀命名 )

型号前缀 国内生产厂商及略称 型号举例
E 浙江绍兴分厂(绍兴分厂)(871厂) E12012
E 甘肃秦安天光集成电路厂(秦安天光)(871厂) E1648
ER 甘肃秦安天光集成电路厂(秦安天光)(871厂) ER4802
F 北京电子管厂(北京电子)(774厂) F386
F 北京半导体器件研究所 F234
F 北京东光电工厂(北京东光)(878厂) F741
F 上海无线电七厂 F581
F 甘肃秦安永红器材厂(秦安永红)(749厂) F3052
F 四川青川新光电工厂(青川新光)(897厂) F7144
F 江苏南通晶体管厂 F335
F 江苏无锡元件一厂 F1596
F 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长沙韶光)(4435厂) F207
FC 上海立达电子器材厂(原上海8331厂) FC34
FC 上海无线电七厂 FC91
FC 湖北宜昌半导体厂 FC34
FD 江苏苏州半导体器件总厂 FD401
FL 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都匀风光)(4433厂) FL4102
FS 上海无线电七厂 FS1205
FS 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都匀风光)(4433厂) FS2204
FX 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都匀风光)(4433厂) FX820
FY 上海立达电子器材厂(原上海8331厂) FY7641
FZ 上海立达电子器材厂(原上海8331厂) FZ8
FZA 北京半导体器材厂 FZA4
FZD 上海立达电子器材厂(原上海8331厂) FZD1A
GF 广东新会硅峰微电子厂 GF7680AP
H 河北承德电子管厂(承德电子) H-7156-GF2
HA 广西南宁无线电一厂 HA11235A
HF 浙江杭州无线电元件二厂 HF813
HG 天津华光电子器材厂 HG7240
HMD 上海无线电六厂 HMD-7952GF
HO 北京半导体器件一厂(北京1厂) HO17305
J 北京半导体器件三厂(北京3厂) J331
J 上海无线电元件五厂(上海5厂) J330
J 陕西西安航空航天部691厂(西安691 J555
KC 广西南宁无线电一厂(广西1厂) KC583
KD 安徽中国科技大学 KD42
KD 安徽淮南无线电工厂 KD8042
L 甘肃秦安天光集成电路厂(秦安天光)(871厂) L1590
L 上海半导体器件十六厂 L566
LC 江苏常州半导体厂 LC9165
LD 江苏常州半导体厂 LD5511
LD 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 LD7611
LD 广东汕头半导体器件厂 LD1031
LFG 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西安事业部(原延河无线电厂 LFG12
LH 上海无线电十九厂 LH4500
LMF 天津半导体器件厂 LMF501
LMF 江苏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无锡江南)(742 LMF501
LT 江苏常州半导体厂 LT7668
LW 江苏常州半导体厂 LW78M12
LWY 陕西西安航空航天部691厂(西安691 LWY14
LY 山东济南半导体元件实验所 LY1018
N 江苏南京半导体元器件总厂 N4100
N 江苏南通晶体管厂 N3361
上一页
下一页

网友:
Re: 国内IC厂商索引(分4页显示222条记录以英文字母开头排序,介绍了国内电子生产

  国内IC厂商索引分4页显示222条记录以英文字母开头排序,介绍了国内电子生产商的前缀命名 )

型号前缀 国内生产厂商及略称 型号举例
NS 广西南宁无线电一厂 NS315
NT 江苏南通晶体管厂 NT3210
QS 吉林长春八二三二总厂 QS1031H2
SB 辽宁沈阳半导体器件试验厂 SB3101
SD 北京半导体器件二厂 SD4102
SF 上海无线电七厂(上海7厂) SF3361
SG 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长沙韶光)(4435厂) SG012
SL 上海无线电元件五厂(上海5厂) SL3361
SL 上海半导体器件六厂(上海6厂) SL4100
SL 上海半导体器件十六厂(上海16厂) SL2204
SW 上海无线电七厂(上海7厂) SW754J
T 陕西西安航空航天部691厂(西安691 T1000
TA 江苏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无锡江南)(742 TA7240P
TB 天津半导体器件一厂 TB4100
TBA 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都匀风光)(4433厂) TBA810
TEA 上海无线电十九厂 BEA5581
TVW 贵州都匀路佳电子器件公司 TVW12V
ULN 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都匀风光)(4433厂) ULN2204
ULN 辽宁锦州华光电子管厂(777厂) ULN2204
W 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北京5厂) W2204
W 北京半导体器件六厂(北京6厂) W399
W 北京半导体器件研究所 W3085
W 上海无线电七厂(上海7) W1468
W 上海半导体器件十六厂(上海16) W334
W 甘肃秦安永红器材厂(秦安永红)(749厂) W1403A
W 陕西西安航空航天部691厂(西安691 W337
W 江苏杨州晶体管厂 W3085
W 江苏南通晶体管厂 W7808
W 辽宁锦州华光电子管厂(777厂) W723
W 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都匀风光)(4433厂) W104
W 江苏无锡半导体器件总厂 W3420
WA 上海无线电七厂 W7806
X 机械电子工业部二十四研究所(24) X1018C
X 江西南昌无线电二厂(南昌2) X730
X 安徽淮南无线电二厂(淮南2) X731
X 四川成都无线电三厂(成都3厂) X732
XD 四川青川新光电工厂(青川新光)(897厂) XD3210
XFC 甘肃秦安永红器材厂(秦安永红)(749厂) XFC-79
XFC 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西安事业部(原延河无线电厂 XFC1018
XG 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长沙韶光)(4435厂) XG170
XG 四川青川新光电工厂(青川新光)(897厂) XG1018
XGF 四川星光电工厂 XGF2101
XT 江苏无锡无线电元件一厂(无锡1) XT555A
YA 贵州永光电工厂(873) YA500
YA 四川青川新光电工厂(青川新光)(897厂) YA800
PC 四川青川新光电工厂(青川新光)(897厂) PC1470
5C 北京前门器件厂(北京前门) 5C4071
5G 上海无线电元件五厂(上海5) 5G31
5G 上海半导体器件十六厂(上海16) 5G313
5G 山东济南半导体四厂(山东4) 5G37
5G 山东潍坊无线电一厂 5G34
7CD 北京电子管厂(北京电子)(774厂) 6S34
7D 辽宁锦州华光电子管厂(777厂) 7CD19
7G 辽宁锦州华光电子管厂(778厂) 7D01
7S 辽宁锦州华光电子管厂(779厂) 7S2204
7W 辽宁锦州华光电子管厂(780厂) 7W7805C
7Z 辽宁锦州华光电子管厂(781厂) 7Z0
8FG 北京电子管厂(北京电子)(774厂) 8FG2003
8FY 北京电子管厂(北京电子)(774厂) 8FY11
8FZ 北京电子管厂(北京电子)(774厂) 8FZ40
8JM 北京电子管厂(北京电子)(774厂) 8JM1310
8X 上海无线电六厂(上海6) 8X70
19A 上海无线电十九厂(上海19) 19A100

上一页
更多国际IC厂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