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纳2000时代超人防盗系统

楼主:
SANTANA2OOOGSI时代超人防盗系统采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也是国际上最流行的汽车防盗技术,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它具有以下特点。
(1)防盗于无形
对用户而言,无须任何额外的操作即可发动汽车或进人防盗状态;
(2)防盗于无声
系统运行期间不产生任何额外扰民噪声,符合最新法规;
(3)极佳的防盗性能
a·窃贼无法用通常的机械、电器方法使发动机启动;
b·密码信号由随机方法产生,而且采用特别的通讯过程,每次传递的信息都不同,即使利用先进的电子扫码手段也无法破解密码。
(4)可靠性高
该系统针对SANTANA2OOOGSi特别设计,经过严格匹配、全面测试,保证系统工作的稳定性,对整车运行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一、系统组成及基本原理
1.系统组成
SANTANA2OOOGSi时代超人的防盗系统由带转发器的钥匙、收发线圈和防盗控制器三部分组成,并由一个指示灯表示系统的不同状态;其电路图如图2-1所示。
(1)带转发器的钥匙
每一把钥匙中都有一只棒状转发器,这长约13.3mm、直径约3.lmm的玻璃壳体内含有运算芯片和一个细小的电磁线圈。可别小看这个小小的线圈,在系统工作期间,它与收发线圈一起完成防盗控制器与转发器中运算芯片的信号及能量传递工作。在点火开关打开后,受防盗控制器的驱动,收发线圈在它周转建立起电磁场;受该电磁声的激励,转发器中的电磁线圈就可以提供转发器中运算芯片工作所需能量,还可以提供时钟同步信号,并在运算芯片与控制器之间传递各种信息。
(2)收发线圈
收发线圈安装在点火锁芯上,通过一定长度的导线与防盗控制器相连。作为防盗控制器的负载,担负防盗控制器与转发器之间信号以及能量的传递任务。
(3)防盗控制器
防盗控制器是一个包含一个微处理器的电子控制器,只有在点火开关打开时才工作。它进行系统密码运算、比较过程,并控制整个系统的通讯过程(包括与转发器的通讯、与发动机控制单元的通讯)、同时它还完成与V、A、G诊断仪的通讯工作。
2.基本原理
桑塔纳2000Gsi时代超人的防盗系统动用钥匙转发器与收发线圈之间的电磁感应并通过无线电波识别技术来阻止非法盗用汽车。
在经过上海大众出厂匹配工序之后,每辆桑塔纳2000Gsi的防盗控制器就存储了本车发动机控制器识别码以及三把钥匙中转发器的识别码,同时每个转发器中也存储了相应的防盗制器的有关信息。
当用户把钥匙插入锁孔并打开点火开关时,防盗控制器首先通过锁孔上的收发线圈将一随机数传递给钥匙中的转发器,经过一番特定的运算后,转发器将结果反馈回控制器;控制器将之与自己经过相同特定运算的结果相比较,如果相吻合,系统即认定该钥匙。防盗控制器对发动机控制器也要通过特定的通讯过程来完成鉴别过程。只有钥匙(转发器)、发动机控制的密码都吻合时,防盗控制器才允许发动机控制器工作。
防盗控制器通过一根串行通讯线(W-LINE)将经过编码的工作指令传到发动机控制器,发动机控制器根据防盗控制器的数据决定是否开动汽车。同时,V.A.G诊断仪可以通过串行通讯接口(K-LINE)对系统进行故障诊断、编码等操作。鉴别密码过程(大约2S)中,副仪表板上的指示灯会保持点亮状态。如果有任何错误发生,发动机控制器将停止工作,同时指示灯也会以一定频率闪动。
二、防盗点火锁工作过程
在桑塔纳2000Gsi时代超人的点火钥匙内嵌一个转发器,转发器内存储有密码。当点火钥匙插入点火锁芯并将其旋至点火开关位置时,嵌在点火锁芯上的线圈马上受到防盗控制器的驱动,建立起一个电磁场;受这个电磁场的激励,转发器才可以开始工作。点火开关一打开,防盗控制器即通过收发线圈向转发器输出一个56bit长度的随机数,这是一个询问过程;转发器的响应也是一个数,这个数由转发器根据从防盗控制器收到的随机数和其自身存储的密码信息经过特定计算而得出一个数,并将这个数与从转发器收到的数进行比较,两者只有吻合,防盗控制器才认为这把钥匙中的转发器是合法的。如果钥匙中没有转发器或者转发器信号太弱,防盗控制器将在2秒内重复进行询问过程直至收到转发器的响应信号;若2秒内一直没有收到转发器的响应信号,防盗控制器将向发动机控制器发出不允许起动的信号。如果钥匙中转发器非法,其响应信号也必然被防盗控制器认为不正确,防盗控制器同样会向发动机控制器发出不允许起动的信号。
在与转发器之间进行询问或应答过程的同时,防盗控制器与发动机控制器之间也存在着通讯过程。在点火开关打开后,发动机控制器发出一个唤醒信号及一内含发动机控制器识别码的请求信号给防盗控制器;只有发动机控制器识别码及转发器响应信号均与防盗控制器内存的有关信息相吻合,发动机控制器才会收到防盗控制器发出的允许起动信号。这之后,防盗系统停止工作,发动机控制器外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工作。
为提高安全性,在允许发动机控制器起动之后,若点火开关一直保持接通,则在8h后,防盗控制器会再次与转发器进行询问/应答过程,并以此回答发动机控制器的下一次请求信息。
三、钥匙学习过程
实际上,防盗控制器有两种供货状态;一种供给上海大众生产线使用的(附有印上该防盗控制器识别码及4位密码的密码条),这种防盗控制器预置为自学习模式,不需其他设备即可进行钥匙学习过程;另一种供给售后维修使用 (没有密码条,只有在指定维修站才能查出该防盗控制器的识别码及密码),它必须借助V·A·G诊断仪及防盗控制器密码才能进行钥匙学习过程。
(1)生产线上的钥匙学习过程
供给上海大众总装生产线用的防盗控制器具有能自学习三把钥匙(实际是学习钥匙中转发器)的工作模式,而且,每个防盗控制器只能使用一次这种模式,再要重新学习钥匙应需要借助V·A·G诊断仪及防盗控制器密码才能进行。
在总装生产线上,当防盗系统(防盗控制器、收发线圈)安装完毕,并且正确连接所需电气连接(收发线圈与防盗控制器、防盗控制器与发动机控制器等)之后,用含转发器的钥匙插入点火锁芯并打开点火开关,收发线圈随即建立起联系防盗控制器与转发器的电磁场,自学习模式即被预启动。如果防盗控制器能读出转发器信息,它将使LED指示灯保持常亮,并按照以下步骤自己对已插入点火锁芯中的钥匙进行学习:
A 防盗控制器读出并存储该转发器的识别码。
B 防盗控制器内的保密字符写入转发器。
C 校验过程。
D 若整个过程正确无误,LED将熄灭,该钥匙学习结束。
如果这期间发生错误(比如转发器不能被防盗控制器读取),防盗控制器会在2s内重复执行学习过程直至该钥匙被成功学习;若2s后仍不能成功学习该钥匙,LED会以lHz的频率闪动,直至点火开关关闭。第一把钥匙成功学习后,关闭点火开关,插入第二把钥匙并打开点火开关,防盗控制器将重复以上步骤来完成对第二把钥匙的学习;当第三把钥匙也学习成功(亦即预设的三把钥匙全部学习成功),LED在熄灭0.5s,后会再点亮0.5s,然后熄灭,此时,自学习过程,全部结束,防盗控制器也随即退出并消除自学习模式,以后若想重新学习钥匙,只能通过售后服务的钥匙学习过程来进行。
为提高安全性,自学习模式被启动之后,必须在60s内完成对所有三把钥匙的学习;否则,只有已成功学习的钥匙可以用来开动汽车。在自学习过程中,若发生任何错误(如读不到转发器信号、重复学习已学过的钥匙等), LED都将以一定的频率闪动来提醒操作人员。
(2)售后服务的钥匙学习过程
每辆桑塔纳2000Gsi时代超人的防盗控制器都有其特定的14位识别码及4位密码,用户可以在随车手册注明的位置找到印有这两个号码的纸条。只有借助V·A·G诊断仪及防盗控制器密码才可以进行售后服务的钥匙学习过程。通过V·A·G诊断仪向防盗控制器输入密码并输人欲学习钥匙数量(1-8把)后,防盗控制器将把以前学习过的钥匙记录从钥匙记录表上擦除,此时,以前学习过的钥匙将全部失效;随即开始钥匙学习过程并把当前插入点火锁芯的钥匙作为第一把钥匙来学习。之后的过程与自学习过程类似,最后把钥匙学习结束后LED会在熄灭0.5,后再点亮0.5s。与自学习过程不同,在售后服务的钥匙学习过程中如果发生错误,防盗控制器会马上结束学习过程,并记录错误信息,在此过程中刚刚学过的钥匙仍然保持有效。
四、防盗系统的故障诊断
工作过程中如果发生错误,LED指示灯会以相应的频率闪动以提醒操作者:同时防盗控制器会将相应的故障信息存储起来,通过指定的诊断仪V·A·G1552或V·A·G1551可以对防盗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及修复。系统可以记录的故障有以下几类:

是否曾试图用非法钥匙起动。

发动机控制器是否经过正匹配。

钥匙中是否有Megamos专用的转发器。
(4)收发线圈是否连接正确。
(5)学习过程是否完全正确。
防盗控制器内还记录有当前系统状态信息,可以查询以下状态:
(1)防盗控制器是否允许发动机控制器起动。
(2)发动机控制器是否向防盗控制器发出了请求信号。
  (3)当前钥匙中的转发器是否是Megamos专用的转发器。
(4)共有几把钥匙可以合法起动该辆汽车。

地址:25 26H /65 66H /E5 E6 CODE: 165C Hex=5724 Dec
密码有效修改范围00 00 -FF FF Hex 00000-65535 Dec
地址:34H 03 登陆防盗电脑口令错3次需要打开点火开关等待30分钟
地址:34H 00 没错不用等待
地址:31H 33 3钥匙 22 2钥匙 88 8钥匙
地址:00-03H 第1钥匙
地址:04-07H 第2钥匙
地址:08-0BH 第3钥匙
地址:0C-0FH 第4钥匙
地址:10-13H 第5钥匙
地址:14-17H 第6钥匙
地址:18-1BH 第7钥匙
地址:1C-1FH 第8钥匙
地址:B0H 57H 为ASCII码W
地址:B1H 30H 为ASCII码0
地址:B2-B4H 12 34 56 为十进制值123456
所以 地址:B0-B4 为电脑序列号:W0123456 即电脑版本号后8位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01234567890ABCDEF
00000000 18 F9 74 03 E4 F2 65 09 -- BD FD 65 09 00 00 00 00 ..t...e...e.....
0000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000020 E2 A4 8C 6C CF 16 5C 50 -- 46 48 4A 1A 03 FA BD 07 ...l..\PFHJ.....
00000030 32 33 00 1E 03 14 0B A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3..............
00000040 18 F9 74 03 E4 F2 65 09 -- BD FD 65 09 00 00 00 00 ..t...e...e.....
0000005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000060 E2 A4 8C 6C CF 16 5C 50 -- 46 48 4A 1A 03 FA BD 00 ...l..\PFHJ.....
0000007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000080 09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00009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0000A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0000B0 57 30 12 34 56 02 20 0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W0.e.. .........
000000C0 18 F9 74 03 E4 F2 65 09 -- BD FD 65 09 00 00 00 00 ..t...e...e.....
000000D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0000E0 E2 A4 8C 6C CF 16 5C 50 -- 46 48 4A 1A 03 FA BD 00 ...l..\PFHJ.....
000000F0 00 00 00 00 01 03 98 04 -- 00 51 01 90 05 00 20 01 .........Q.... .
地址: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01234567890ABCDEF

网友:

hao zhuanye 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