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手机配件及元器件代换/替换大全

楼主:
诺基亚8210 CPU

诺基亚 8210 CPU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5210、3210 、3310、6210的CPU代换,型号有V11、V12、V16、V18、V19,其中8210、8850大多采用V11、V18,升级为8250、8855时应该换成V16的CPU。

诺基亚8210 字库、暂存器

诺基亚8210 字库、暂存器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6210、5210的字库、暂存器代换。

诺基亚8210 功放

诺基亚8210 功放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610、6210、6250、5210、松下GD90、GD92、西门子C2588、S2588、索尼Z18的功放代换,型号为“PF08103B”。

诺基亚8210 天线开关

诺基亚8210 天线开关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310、8310、6210、5210、3610、6500的天线天关代换。

诺基亚8210 13MHz 晶振

诺基亚 8210 13MHz 晶振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310、6210、5210、3610、5110、3210的13MHZ晶振代换。

诺基亚8210 32.768KHz晶体

诺基亚8210 32.768KHz晶体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310、6210、5210、3610、3210的32.768KHz晶振代换。

诺基亚8210 后备电池

诺基亚8210 后备电池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6210、5210、3610的后备电池代换。

诺基亚8210 高放管

诺基亚8210 高放管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310、6210、5210、3610的高放管代换。

诺基亚8210 振铃

诺基亚 8210 振铃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310、8310、6210、5210、3610、5110、3310、6500的振铃代换。

诺基亚8210 听筒

诺基亚 8210 听筒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310、8310、6210、5210、3610、5110、3310、6500的听筒代换。

网友:
Re: 诺基亚手机元器件代换/替换大全

诺基亚8210 尾插

诺基亚 8210 尾插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6210、5210、3610的尾插代换。

诺基亚8210 麦克风

诺基亚8210 麦克风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310、6210、5210、3610、3210、的麦克风代换。

诺基亚8210 显示屏

诺基亚8210 显示屏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6210、5210、3610的显示屏代换。

诺基亚8210 开机键

诺基亚 8210 开机键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310、8310、6210、5210、360、3210、6500的开机键代换。

诺基亚8210 侧键

诺基亚8210 侧键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310、8310、6210、5210、3610、5110、3310、6500的侧键代换。

诺基亚8210 N101 充电IC

诺基亚8210 N101 充电IC可以与3310、6210、3210、8250、8850的充电C代换。(型号:437 6210、NMP0581)。

诺基亚8210 N100 电源IC

诺基亚8210 N100 电源IC可以与3310、3210、6210、8250、8850、8855、5210的电源IC代换。(型号:NMP70719、NMP70467、NMP70393)。

诺基亚8210 N605 中频IC

诺基亚8210 N605 中频IC可以与3310、6210、8250、8850、8855、3330、5210、3610、5510、6250的中频IC代换(型号:NM70731、NMP70667)。

诺基亚8210 滤波器

诺基亚 8210 滤波器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310、6210、5210、3610的滤波器代换。

诺基亚8210 一本振VCO

诺基亚8210 一本振VCO可以与诺基亚8250、8850、8855、3310、6210、5210、3610的一本振VCO代换。

网友:
Re: 诺基亚手机元器件代换/替换大全

诺基亚8210 N250 音频 IC

诺基亚8210 N250 音频 IC可以与3210、3310、6210、8250、8850、8855、3330的音频IC代换。(型号V257H/4370643、V3083/4370576)

诺基亚8210 N310 多功能控制IC

诺基亚8210 N310 多功能控制IC可以与3310、3210、6210、8250、8850的多功能控制IC代换(型号:NMP70433)。

网友:
Re: 诺基亚手机元器件代换/替换大全

诺基亚6250/6210 功放

诺基亚 6210 功放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610、6250、5210、松下GD90、GD92、西门子C2588、S2588、索尼Z18的功放代换,型号为“PF08103B”。

诺基亚6250/6210 中频 IC

诺基亚6210 中频 IC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310、3330、3610、5210、5510、6250的中频IC代换。

诺基亚6250/6210 功放

诺基亚 6250 功放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610、5210、松下GD90、GD92、西门子C2588、S2588、索尼Z18的功放代换,型号为“PF08103B”。

诺基亚6250/6210 中频IC

诺基亚 6250 中频IC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310、3330、3610、5210、5510的中频IC代换。

网友:
Re: 诺基亚手机元器件代换/替换大全

诺基亚6150/5110/6110 电源IC

诺基亚6150 电源IC可以与诺基亚5110、6110的电源IC代换,型号有“NMP4370116”与“NMP4370391”两种。

诺基亚6150/5110/6110 音频IC

诺基亚 6150 音频IC可以与诺基亚5110、6110的音频IC代换。

诺基亚6150/5110/6110 CPU

诺基亚 6110 CPU可以与诺基亚5510的CPU代换,型号为“MAD2 4370279”,采用了176个引脚。

诺基亚6150/5110/6110 电源IC

诺基亚6110 电源IC可以与诺基亚5110、6150的电源IC代换,型号有“NMP4370116”与“NMP4370391”两种。

诺基亚6150/5110/6110 音频IC

诺基亚6110 音频IC可以与诺基亚5110、6150的音频IC代换。

诺基亚6150/5110/6110 音频IC

诺基亚5110 音频IC可以诺基亚6110、6150的音频IC代换。

诺基亚6150/5110/6110 CPU

诺基亚 5110 CPU可以与诺基亚6110的CPU代换,型号为“MAD24370279”,采用了176个引脚。

诺基亚6150/5110/6110 显示屏

诺基亚 5110 显示屏可以与诺基亚6110/6150以及诺基亚8810的显示屏互换。

诺基亚6150/5110/6110 电源 IC

诺基亚 5110 电源 IC可以与诺基亚6110、6150的电源IC代换,型号有“NMP4370116”与“NMP4370391”两种。

诺基亚6150/5110/6110 功放

诺基亚5110 功放可用三星600的功放代换。

网友:
Re: 诺基亚手机元器件代换/替换大全

诺基亚6150/5110/6110 一本振

诺基亚5110/6110 一本振可以与诺基亚8810的一本振代换。

诺基亚6150/5110/6110 二本振

诺基亚5110/6110 二本振可以与诺基亚8810的二本振代换。

诺基亚6150/5110/6110 LCD 液晶屏

诺基亚 5110 LCD 液晶屏可以与诺基亚3210的显示屏来替换,但稍偏,震动无显示。

诺基亚6150/5110/6110 听筒

诺基亚5110 听筒可以与爱立信手机听筒代换。(位置不同,但稍加改动即可。)

网友:

诺基亚5210 CPU

诺基亚5210 CPU可以与诺基亚5510的CPU代换,型号为V16。

诺基亚5210 电源IC

诺基亚 5210 电源IC可以与诺基亚3610、5510的电源IC代换,型号为“NMP70749”。

诺基亚5210 功放

诺基亚5210 功放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610、6210、6250、松下GD90、GD92、西门子C2588、S2588、索尼Z18的功放代换,型号为“PF08103B”。

诺基亚5210 音频IC

诺基亚5210 音频IC可以与诺基亚3610的音频IC代换,型号为“4370793”。

诺基亚5210 中频IC

诺基亚5210 中频IC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310、3330、3610、5510、6210、6250的中频IC代换。

网友:

诺基亚5510 CPU

诺基亚5510 CPU可以与诺基亚5210的CPU代换,型号V16。

诺基亚5510 电源IC

诺基亚5510 电源IC可以与诺基亚3610、5210的电源IC代换,型号为“NMP70749”。

诺基亚5510 中频 IC

诺基亚5510 中频 IC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3310、3330、3610、5210、6210、6250的中频IC代换。

网友:

诺基亚3610 中频IC

诺基亚3610 中频IC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310、3330、5210、5510、6210、6250的中频IC代换。

诺基亚3610 CPU

诺基亚 3610 CPU可以与诺基亚3310、3330的CPU代换,型号为V16。

诺基亚3610 电源IC

诺基亚3610 电源IC可以与诺基亚5210、5510的电源IC代换,型号为“NMP70749”。

诺基亚3610 功放

诺基亚 3610 功放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6210、6250、5210、松下GD90、GD92、西门子C2588、S2588、索尼Z18的功放代换,型号为“PF08103B”。

诺基亚3610 音频 IC

诺基亚3610 音频 IC可以与诺基亚5210的音频IC代换,型号为“4370793”。

网友:

诺基亚3330/3310 CPU

诺基亚 3330 CPU可以与诺基亚3310、3610的CPU代换,型号为V16。

诺基亚3330/3310 电源IC

诺基亚 3330 电源IC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310的电源IC代换,其型号为“NMP70467”。

诺基亚3330/3310 功放

诺基亚3330 功放 可以与三星N100、N188、诺基亚3310、西门子3508、3508i、3518、3568、阿尔卡特500、700、波导S2000的功放代换,型号有“PF08109B”与“PF08112B”两种。

诺基亚3330/3310 音频IC

诺基亚3330 音频IC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310、3610、5210、5510、6210、6250的中频IC代换。

诺基亚3330/3310 CPU

诺基亚3310 CPU可以与诺基亚3330、3610的CPU代换型号V16。

诺基亚3330/3310 电源IC

诺基亚 3310 电源IC 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330的电源IC代换,其型号为“NMP70467”。

诺基亚3330/3310 功放黑白功放

诺基亚 3310 功放黑白功放可以相互代换,还可以与三星N100、N188、诺基亚3330、西门子3508、3508i、3518、3568、阿尔卡特500、700、波导S2000的功放代换,型号有“PF08109B”与“PF08112B”两种。

诺基亚3330/3310 中频IC

诺基亚3310 中频IC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330、3610、5210、5510、6210、6250的中频IC代换。

诺基亚3330/3310 音频IC

诺基亚3310 音频IC可以与诺基亚8210、8250、8850、8855、3330的音频IC代换,型号为“4370643”。

网友:

诺基亚3210 字库

诺基亚3210 字库可以用爱立信T18的字库代替(要重定资料)。

诺基亚3210 功放

诺基亚3210 功放可以与诺基亚7110的功放代换。

诺基亚3210 原装字库

诺基亚3210 原装字库型号为M28W160BT,可用160B3T、160B3B、160C3B等代换。诺基亚3210 天线开关可以与三星600天线开关互换。

诺基亚3210 1800MHz 功放

诺基亚3210 1800MHz 功放可直接代换900MHz功放,可以与三星600、800、828、628等1800MHz功放代换。

网友:

诺基亚8310/8910 天线开关

诺基亚 8310 天线开关可以与诺基亚6210的天线开关代换。

诺基亚8310/8910 CPU

诺基亚8910 CPU可以诺基亚8310手机型号为“4370815”的CPU代换。

诺基亚8310/8910 电源IC

诺基亚8910 电源IC可以与诺基亚8310型号为“4370805”的电源IC代换。

网友:

怎么没有发现诺基亚3220的呢 想看看它的功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