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的基本知识: 扩频通信基本原理

楼主:
所谓扩展频谱通信,可简单表述如下:“扩频通信技术是一种信息传输方式,其信号所占有的频带宽度远大于所传信息必需的最小带宽;频带的扩展是通过一个独立的码序列来完成,用编码及调制的方法来实现的,与所传信息数据无关;在接收端则用同样的码进行相关同步接收、解扩及恢复所传信息数据”。

  扩频通信的基本特点,是传输信号所占用的频带宽度(W)远大于原始信息本身实际所需的最小带宽(B),其比值称为处理增益(Gp):

  总之,我们用扩展频谱的宽带信号来传输信息,就是为了提高通信的抗干扰能力,即在强干扰条件下保证可靠安全地通信。这就是扩展频谱通信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依据。

一、扩频通信系统的主要优点

  ●易于重复使用频率,提高了无线频谱利用率

  ●抗干扰性强,误码率低。扩频通信在空间传输时所占有的带宽相对较宽,而接收端又采用相关检测的办法来解扩,使有用宽带信息信号恢复成窄带信号,而把非所需信号扩展成宽带信号,然后通过窄带滤波技术提取有用的信号。这祥,对于各种干扰信号,因其在收端的非相关性,解扩后窄带信号中只有很微弱的成份,信噪比很高,因此抗干扰性强。

  ●保密性好,对各种窄带通信系统的干扰很小。由于扩频信号在相对较宽的频带上被扩展了,单位频带内的功率很小,信号湮没在噪声里,一般不容易被发现,而想进一步检测信号的参数(如伪随机编码序列)就更加困难,因此说其保密性好。

  ●可以实现码分多址。扩频通信提高了抗干扰性能,代价是占用频带宽。但是如果许多用户共用这一宽频带,则可提高频带的利用率。由于在扩频通信中存在扩频码序列的扩频调制,充分利用各种不同码型的扩频码序列之间优良的自相关特性和互相关特性,在接收端利用相关检测技术进行解扩,则在分配给不同用户码型的情况下可以区分不同用户的信号,提取出有用信号。这样在这一频带上许多对用户可以同时通话而互不干扰。

  ●抗多径干扰。在无线通信中,长期以来,多径干扰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扩频通信中利用扩频码的自相关特性,在接收端从多径信号中提取和分离出最强的有用信号,或把多个路径来的同一码序列的波形相加合成,都可以起到抗多径干扰的作用。

按照扩展频谱的方式不同,现有的扩频通信系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直接序列扩频。直接序列扩频(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工作方式,简称直扩(DSSS)方式。所谓直接序列扩频,就是直接用具有高码率的扩频码序列在发端去扩展信号的频谱。而在接收端,用相同的扩频码序列去进行解扩,把展宽的扩频信号还原成原始的信息。

  ●跳频(Frequency Hopping)。另外一种扩展信号频谱的方式称为跳频(FH-Frequency Hopping)。所谓跳频,比较确切的意思是:用一定码序列进行选择的多频率频移键控。也就是说,用扩频码序列去进行频移键控调制,使载波频率不断地跳变,所以称为跳频。

  ●跳时(Time Hopping)。与跳频相似,跳时(TH-Time Hopping)是使发射信号在时间轴上跳变。首先把时间轴分成许多时片。在一帧内哪个时片发射信号由扩频码序列去进行控制。可以把跳时理解为:用一定码序列进行选择的多时片的时移键控。由于采用了窄得很多的时片去发送信号,相对说来,信号的频谱也就展宽了。

  ●宽带线性调频(Chirp Modulation)。宽带线性调频工作方式,简称Chirp方式。如果发射的射频脉冲信号在一个周期内,其载频的频率作线性变化,则称为线性调频。

二、直接序列扩频系统

  与一般模拟或数字通信系统比较,直接序列扩频在信息识别与解调、射频的上变频和下变频情况基本相同。直扩通信系统的主要特点在于直扩信号的产生,即扩频调制和直扩信号的接收,即相关解扩。

  扩频调制是用高码率的PN码脉冲序列来进行调制从而扩展信号的频谱的。通常采用的调制方式为BPSK,输入信号与PN码在平衡调制器调制而输出展宽的扩频信号。

  直扩系统在发端用PN码进行调制以扩展信号频谱。在收端一般采用相关检测或匹配滤波的方法来解扩。所谓相关检测,一个简单的譬喻就是用像片去对照找人。如果想在一群人中去寻找某个不相识的人,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手里有一张某人的照片,然后用照片一个一个的对比,这样下去,自然能够找到某人。同理,当你想检测出所需要的有用信号,有效的方法是在本地产生一个相同的信号,然后用它与接收到的信号对比,求其相似性。换句话说,就是用本地产生的相同的信号与接收到的信号进行相关运算,其中相关函数最大的就最可能是所要的有用信号。

  相关解扩在性能上固然很好,但是需要在接收端产生本地PN码。这一点有时带来许多不方便。例如,解决本地信号与接收信号的同步问题就很麻烦,还不能做到实时把有用信号检测出来。因为匹配滤波和相关检测的作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用匹配滤波器来解扩直扩信号。

  所谓匹配滤波器,就是与信号相匹配的滤波器,它能在多种信号或干扰中把与之匹配的信号检测出来。这同样是一种“用相片找人”的方法。对于视频矩形脉冲序列来说,无源匹配滤波器就是抽头延迟线上加上加法累加器。

三、跳频系统

  我们通常接触到的无线通信系统都是载波频率固定的通信系统,如移动电话等,所以也称作定频通信。这种定频通信系统,一旦受到干扰就将使通信质量下降,严重时甚至使通信中断。

  另外在敌我双方的通信对抗中,敌方企图发现我方的通信频率,以便于截获所传送的信息内容,或者发现我方通信机所在的方位。定频通信系统容易暴露目标且易于被截获,这时,采用跳频通信就比较隐蔽也难以被截获。

  因此,跳频通信具有抗干扰、抗截获的能力,并能作到频谱资源共享。所以在当前现代化的电子战中跳频通信已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另外,跳频通信也应用到民用通信中以抗衰落、抗多径、抗网间干扰和提高频谱利用率。

  为了不让敌方知道我们通信使用的频率,需要经常改变载波频率,即对载波频率进行跳变,跳频通信中载波频率改变的规律,叫跳频图案。

  定频信号的接收设备中,一般都采用超外差式的接收方法,即接收机本地振荡器的频率比所接收的外来信号的载波频率相差一个中频,经过混频后产生一个固定的中频信号和混频产生的组合波频率成分。经过中频带通滤波器的滤波作用,滤除组合波频率成分,而使中频信号进入解调器。解调器的输出就是所要传送给收端的信息。

  跳频信号的接收,其过程与定频相似。为了保证混频后获得中频信号,要求频率合成器的输出频率要比外来信号高出一个中频。因为外来的信号载波频率是跳变的,则要求本地频率合成器输出的频率也随着外来信号的跳变规律而跳变,这样才能通过混频获得一个固定的中颇信号。

  跳频器是跳频系统的关键部件,而跳频同步则是跳频系统的核心技术。跳频系统的同步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收端和发端产生的跳频图案相同,即有相同的跳频规律。

  ●收、发端的跳变频率应保证在接收端产生固定的中频信号,即跳变的载波频率与收端产生的本地跳变频率相差一个中频。

  ●频率跳变的起止时刻在时间上同步,即同步跳变,或相位一致。

  ●在传送数字信息时,还应做到帧同步和位同步。

四、PN码

  PN码也称伪随机序列。它具有近似随机序列(噪声)的性质,而又能按一定规律(周期)产生和复制的序列。因为随机序列是只能产生而不能复制的,所以称其是“伪”的随机序列。常用的伪随机序列有m序列、M序列和R-S序列。

  m序列发生器由带反馈的m级移位寄存器构成,其中由若干级经过模二加反馈到第一级。它产生的序列最大长度(周期)是2n-1位,共有2m种不同的状态,其中一种是全“0”状态。只有当反馈逻辑满足某种条件时,移位寄存器输出的序列长度才是2n-1位,达到最大的长度。否则产生的序列就达不到2n-1位那样长。所以也把m序列叫作最大长度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又称为最大移位寄存器序列。

  如果反馈逻辑中的运算含有乘法运算或其他逻辑运算,则称作非线性反馈逻辑。由非线性反馈逻辑和移位寄存器构成的序列发生器所能产生最大长度序列,就叫作最大长度非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或叫作M序列,M序列的最大长度是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