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临时电源 电路

楼主:
一、电路原理

   管V,变压器T的N1、N2绕组和电容器C构成变压器耦合LC振荡电路。 电位器RP和电阻R为振荡管提供偏置电流。

  二、元器件选择

   V选用3DD59A,R用1/4W的普通电阻,C选用0.22μF/50V,变压器需自制,N1、N2绕组用0.9mm的漆包线,N3绕组用?0.67mm的漆包线,绕组框架可用1mm厚的硬纸板制作,磁芯最好用铁氧体U型或环型,如没有,就用普通E型或F型硅钢片代替,直流电流G用6V蓄。

  三、安装要求

  只要元器件良好,安装无误,即可调试,通电后调节RP可以控制电路的输出功率。若电路不起振,可能是反馈绕组极性问题,用极性判别法进行判别或将绕组N1或N2反接后再试,图中有“·”标志的为同名端。当电网停电时,本电路输出频率为50Hz,电压为220V±5%的交流电,对用电设备保证临时供电。

自制临时电源

网友:
一个不错的应急电源,是不是忘了标上铁心截面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