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热心人,可以帮我讲解一下图中H桥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   图在附件中
谢谢!

网友:

H桥在电路里面实际上起的作用是一个功放的作用 按一定顺序开、关MOSFET,电动机就移动一步。每个线圈的L/R时间常数决定了电流的上升时间,缓慢的上升时间(感应式电动机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将使性能降低。 调节电流脉冲的宽度可以改善性能,于是,许多电动机控制芯片通常都包括脉宽调制(PWM)电路。这些芯片测量与每个线圈串联的电阻上的电压降,并调节驱动每个线圈的脉冲占空比。这种方法——与开关模式电源相似——提高了步进电动机的效率。 H桥驱动直流电动机或者步进电动机中的一个线圈,控制器(没有绘出)接通和关断MOSFET来产生电流,PWM电路利用敏感电阻器中的电压来确定最优的MOSFET“导通”周期

网友:
通和关断MOSFET来产生电流,PWM电路利用敏感电阻器中的电压来确定最优的MOSFET“导通”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