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源管理及应用

楼主:
环保节能个人电脑(Green PC)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传统的电脑,就是在于其有电源管理的功能,能让系统在开机且没有使用的状态下,减少其耗电量,以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电脑在平常操作时,是在全速工作模式的状态,而电源管理程序会对系统的显示、串并口、硬盘的读写、键盘、鼠标及其他设备的工作状态等事件一一做监视( 这些事件被称为Power Management Event电源管理监控事件),若上述的事件,都处于停顿的状态,系统就会进入省电模式。当有任何监控事件发生,系统即刻回到全速工作模式的状态,为使用者做最快速的服务。 x5 T
(c)【红茶论坛】 -- 红茶坊社区论坛   ^ES[
  于是,Power Management在486时代后期引入到BIOS并成为其设置项目之一,在以后主板BIOS上无一例外的内置了这项功能。在正确使用此功能的情况下,的确可以达到节约能源的效果,尤其是对于不间断工作的计算机来说,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可以将减少电能消耗,或者在外出1 ~2小时的情况下,也可以将其转入休眠,使其处于低耗状态。 tpB-E
(c)【红茶论坛】 -- 红茶坊社区论坛  [#SP
  目前, 在PC机上使用的电源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APM管理模式,一种是ACPI管理模式。 ${^4S
(c)【红茶论坛】 -- 红茶坊社区论坛  G%D=b5
APM管理模式: Xn*YiE
(c)【红茶论坛】 -- 红茶坊社区论坛  0b;6]J
  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环境保护是一大潮流。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手提电脑的大量使用,使我们必须对电脑的能耗加以更加严格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A PM(高级电源管理)功能的实现,使我们够得以更加得心应手的对电脑的能耗加以控制。现在大多数电脑都符合"APM"规范具有高级能源管理功能。 +
(c)【红茶论坛】 -- 红茶坊社区论坛  uFp&
  对于现在电脑的能源管理功能来说,它一般有两个部分可以分别实现电源管理。一部份是直接由电脑主板上的BIOS来实现,主要针对不具有高级能源管理功能的操作系统比如D OS622等。另一部份是针对符合"高级能源管理"规范的操作系统如WIN9X系列,由BIOS将能源管理的控制权交给具有高级电源管理功能的操作系统,使用户能在操作系统中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设定。后一种方式由于使用起来非常直观方便,操作界面非常友好使得人们一看就会。于是就将后一种方式称为A PM高级能源管理。至于电源管理功能到底由BIOS控制还是由操作系统控制,这就要靠我们在BIOS中设置了。 k
(c)【红茶论坛】 -- 红茶坊社区论坛  *^caX
  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计算机一旦睡着了就唤不醒,只好重新启动……"我们除了要注意操作系统中的设置同时也要考虑到BIOS:" 电源使用方案"选择始终打开,"关闭监视器"和"关闭硬盘"选择"从不",其作法不完整,实际上是放弃了操作系统的电源管理功能,使得计算机系统只是启用了屏幕保护而不能进入完整意义上的睡眠状态从而不能最大限度的节省能源,减少设备损耗。有的人认为如果在操作系统中设置了还不起作用就是硬件或者B IOS本身出了问题,这就太武断了。如果BIOS未把控制权交给操作系统由自己控制,那么在操作系统中无论如何设置都是没有用的,这时如果B IOS中有其它不当设置就可能出现上述现象。以上认识不完整的主要原因是忽视了BIOS的主控制权问题,在BIOS中如果未将PM Control by APM选项(是否将能源管理交给操作系统)设置为YES,这时无论在操作系统中如何设置,高级能源管理功能都不会实现,因为这时BIOS并未将能源管理的控制权交给操作系统,而是由B IOS自己实现能源管理功能。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因操作系统中的设置不能起作用就简单判断是主板或BIOS本身有问题是不妥当的。上面这类问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B IOS设置上的问题引起的,而非硬件或者BIOS本身的问题。估计是一方面未在BIOS中把电源管理的控制权限交给操作系统,使得电脑的高级电源管理由B IOS自己控制,用户在操作系统中的设置不能起作用。另一方面在能源管理的一些具体设置项目上有问题,比如使用了"电源管理用户自定义功能" 但是在设置显示器亮度激活时把显示器亮度激活设置成了NO(这项功能本来是用于MODEM远程唤醒电脑,而不用唤醒显示器时使用的,以达到节约能源保护显示器的目的)。这样一来就使得电脑主机被唤醒开始工作,但由于显示器亮度未能激活而没有显示。使得人们误以为电脑死机。实际上这时电脑主机已经开始工作只是没有显示使得人们作出错误的判断而已。碰上这类软性故障,只要大家仔细查看一下B IOS的各种设置项目,完全搞清楚各项设置的要求和用途,再多试几次各种选项的相互匹配组合,就完全能够自行排除。 tv(
(c)【红茶论坛】 -- 红茶坊社区论坛  2,Cb
  下面就对有关电源管理的主要设置作一简单介绍,以AWARD BIOS为例。进入POWER MANAGEMENT SET UP(电源管理设置)菜单一般都有以下选项:"Power Mangement"含义是:电源管理功能,一般默认值设为ENABLED/允许使用。"PM Conrtool by APM"含义是:是否将电源管理交给操作系统,一般默认值为Yes,这项要注意有的老主板默认值为NO。如果你的电脑操作系统不支持"APMS" 则不能设为Yes。"Video off Method"含义是:关闭显示器的方法,其选项较多,有"DPMS"它是显示器电源管理系统的缩写意思是将显示器电源管理交给符合"DPMS"管理规范的操作系统,现在常用的主流操作系统均符合此规范。该项是默认选项,但必须有符合" DPMS"管理规范的显示器和显示卡支持,这点大家也不必担心现在的显示卡基本上都支持。其它选项有:V/H SYNC+Blank screen/ 关闭同步信号和亮度,此选项在设备不支持"DPMS"规范时推荐使用,比后一选项节电能力要强得多;Blank screen/黑屏 只关闭亮度不切断同步信号其作用相当于手动将亮度完全关闭节电能力非常有限不推荐使用。HDD Powr down含义是设置硬盘停止转动的时间。一般在将电源的管理功能交给操作系统后(PM Control by APM设为Yes)此项设置的默认值为Disable即禁止使用,由用户在操作系统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具体设置该功能的使用方式,如果你的主板设为D isable后不能使硬盘关闭可以再设为Enabled试一下(其它某些选项的情况与该项有相似之处)。如果还是不能使硬盘关闭,那就是BIOS有问题了你需要升级你的B IOS来解决该问题。VGA Active Monitor含义是设置显示器亮度激活。前面说过此项功能主要是用于计算机接入互联网后,需要远程唤醒或启动电脑时是否激活显示器的选择。其目的在于需要远程唤醒或开机并访问主机而不需要使用显示器时,使显示器仍处于睡眠状态,从而达到最大限度节约能源和保护显示设备的目的。该选项特别适用于工业上需要实现被远程访问或远程开机的监控各种无人值守设备的值班计算机上或是长期工作的服务器上。S oft-off by PWR-BTTN含义是设置计算机的电源关闭模式。选项有Instant-off/意思是按下电源开关立即关闭电源;Delay-4Secs/意思是按下电源开关后延迟4 秒钟后再关闭电源,如果延迟时间不到4秒则计算机转入睡眠状态。Power LED In Suspend含义是设置机箱电源指示灯在系统处于挂起状态时的显示情况,一般可设为Blanking/闪烁、On/亮、Off/关闭,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R esume By Alarm含义是设置定时开机时间, Modem Ring resume含义是是否使用网络或MODEM实现远程唤醒或开机功能,如果你不需要使用MODEM唤醒或远程开机功能,最好在BIOS的电源管理设置中将该功能关闭。很多主板如果开启这项功能容易使操作系统中的电源管理设置失效使得计算机不能转入睡眠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外界的电磁辐射干扰使主板误认为是M ODEM的唤醒或开机信号而启动计算机。
ACPI管理模式: \e红茶论坛】 -- 红茶坊社区论坛  t:G8
  ACPI是一种比APM更高级的电源管理模式, 使用ACPI模式可以节省更多的电能, 那意味着什么? 那些被我们狂超的CPU在Suspense模式下的温度会非常低, 大概会比用APM模式低4-5度。 当然, ACPI和其他的电源卷管理方式一样, 必须要有软件和硬件的支持. WINDOWS 98及其后续产品和WINDOWS2000都对ACPI给与了全面的支持。就硬件来说, 主要是你的主板, 显卡和网卡要支持ACPI, 最近买的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参考你硬件的说明书. 好了讲了这么多, 到底怎样在我的电脑上实现ACPI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