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天平常见故障及修理方法

楼主:
电子天平常见故障及修理方法
一般电子天平都具有故障寻迹功能,正常的电子天平开启显示CHO~CH9,稍后则显示零位0.00….g。精度不同,显示零位保留位数不同。另外电子天平还有其它各种故障代码“E1”~“E8”、“H”、“L”等等。如果出现以上任何一种代码,就说明天平出现了故障,只有针对性地找出故障原因,才能顺利解决问题。几年来,笔者在实践工作中,摸索出一些经验,可以快速准确地进行调试修理。
故障现象之一:天平显示“CH2”
(1)在天平没有开壳的情况下,首先检查天平秤盘是否完好,是否有摩擦现象,然后开机处理?
(2)打开天平外壳,检查天平内部各接插件是否松动,传感器附近是否有东西靠擦,重新插接各接插件,开机检查处理。
(3)电子天平的A/D转换器有问题,修理或更换A/D
(4)电子天平的微处理器有问题
(5)接通和断开电源时,观察传感器是否工作。如果传感器没有工作,应考虑传感器上的金丝断路或考虑零位检测光栅位置是否改变,可上下移动光栅位置来调节,使其处于最佳状态。
(6)带有内校功能的电子天平,内校准砝码有可能脱落、卡住、可调整修复。
(7)模拟板上有一个CA3130集成块坏,可换新件。
故障现象之二:天平显示“CH7”
多半是专用存储器坏,如2506(2401)\P25(P26)….
故障现象之三:天平显示:“CH5”
(1)当开启天平时,使用者操作不当,应关机重新开启。
(2)电子天平的各接插件或专用控制板有问题,检查各接插件,要求连接正确和插牢,检修或更换专用控制板。
故障现象之四:天平显示“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