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楼主:
·多普达818

多普达818(资料 文章 价格 评论)

参考价格:3890元/北京吉恩吉公司

    如果之前的几款手机是美在其外,那么这款多普达818的美则是内外兼修。其不仅在外观设计方面大气沉稳,而且它还是一款采用了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PPC平台的智能手机,无论是功能配置还是时尚性都被该机诠释得近乎完美。

要酷由自己 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图为:多普达818手机

    多普达818采用了2.8英寸65K色240×320像素半反射式TFT显示屏,该机是多普达手机系列中第一款采用了130万像素的CMOS摄像头的手机。铃声方面,支持16位立体声的WMA、WAV、MIDI格式的乐曲。

要酷由自己 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图为:多普达818手机

要酷由自己 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图为:多普达818手机

    该机采用了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for Pocket PC Phone Edition简体中文第二版操作系统。由于采用了Intel XScale PXA272 416MHz处理器,配备了64MB ROM和64MB SDRAM ,无论是运行办公软件、游戏还是播放视频动画都十分流畅。多普达818可以通过数据线、红外和蓝牙与电脑连接。

要酷由自己 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图为:多普达818手机

网友:

·多普达818

多普达818(资料 文章 价格 评论)

参考价格:3890元/北京吉恩吉公司

    如果之前的几款手机是美在其外,那么这款多普达818的美则是内外兼修。其不仅在外观设计方面大气沉稳,而且它还是一款采用了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PPC平台的智能手机,无论是功能配置还是时尚性都被该机诠释得近乎完美。

要酷由自己 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图为:多普达818手机

    多普达818采用了2.8英寸65K色240×320像素半反射式TFT显示屏,该机是多普达手机系列中第一款采用了130万像素的CMOS摄像头的手机。铃声方面,支持16位立体声的WMA、WAV、MIDI格式的乐曲。

要酷由自己 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图为:多普达818手机

要酷由自己 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图为:多普达818手机

    该机采用了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for Pocket PC Phone Edition简体中文第二版操作系统。由于采用了Intel XScale PXA272 416MHz处理器,配备了64MB ROM和64MB SDRAM ,无论是运行办公软件、游戏还是播放视频动画都十分流畅。多普达818可以通过数据线、红外和蓝牙与电脑连接。

要酷由自己 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图为:多普达818手机

网友:

·联想i750

联想i750

参考价格:1599元/西单商场北侧五楼

    做为联想i717的升级之作,这款i750不仅延续了前作的不对称设计,而且在屏幕分辨率和音乐品质方面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黑白两种颜色的设计更是适合时尚男女去选购,如今1599元的价格在同价位的产品中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

要酷由自己 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图为:联想i750手机

    联想i750延续了前作i717的不对称造型设计,机身尺寸为104.6×44×17.2毫米,重量仅有89.3克。联想i750配备了一块1.8英寸26万色TFT材质的彩色屏幕,分辨率为176×220像素。联想i750采用了64和弦铃声,支持将MP3和AAC格式的铃音文件。

    联想i750配备一颗有效像素为131万的CMOS摄头,最大可拍摄1280×1024分辨率的图片,同时用户也可以选择800×600、640×480和176×220三种。此外,联想i750还能够支持9级亮度和7级对比度调整,3、6、9张连拍,3、10秒延时自拍,精细、普通和简洁三种图像质量,怀旧、黑白、底片三种特殊效果,功能已属相当丰富。

要酷由自己 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图为:联想i750手机

    联想i750支持MP3、WMA、AAC及AAC+格式的音乐播放。该机的播放软件设计得简单而人性,只需导航键的左右移动就能完成所有操作。i750拥有随机、顺序、单曲循环和全部循环四种模式,常规、古典、音乐厅、爵士、摇滚和软摇滚六种均衡器,并且支持3D音效及背景播放的功能。

要酷由自己 八款男女通用手机精挑细选
图为:联想i750手机

总结:

    以上八款手机中,小编个人比较喜欢多普达818(资料 文章 价格 评论),因为它不仅是一款智能手机,功能配置强大,而且其外观设计上也是让小编心动不已,比较适合那些商务人士选购;而诺基亚3250(资料 文章 价格 评论)、摩托罗拉E2、索尼爱立信W810c(资料 文章 价格 评论)等几款则比较适合那些情侣们或时尚男女选购。不管怎么说,手机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代名词,同时也是一种身份和品味的象征,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酷由自己!”怎么炫,怎么酷,怎么样能彰显出自己的个性我们就怎么做。最后,希望小编的这篇导购能够帮助大家选购一款合适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