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用Windows屏保和电源管理

楼主:
编写诸如监控、多媒体、大规模数据处理之类程序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禁用屏幕保护和电源管理,以确保程序的正常运行。一般来说,可以使用模拟鼠标键盘动作的办法禁用95下的屏幕保护和电源管理,但是同样的方法应用到2000/NT,却常常会无效,这和系统的设置有关系。
运用Windows平台SDK的界面API可以轻松的做到禁用屏幕保护和电源管理,唯一的缺陷是这种方法无法应用到Windows95下的Win32应用程序中。以下,我将介绍具体方法。

使用SystemParametersInfo这个API来实现对屏幕保护和电源管理的禁用:
BOOL SystemParametersInfo(
  UINT uiAction,  // system parameter to retrieve or set
  UINT uiParam,   // depends on action to be taken
  PVOID pvParam,  // depends on action to be taken
  UINT fWinIni    // user profile update option
);

以下是禁用屏幕保护的代码:
void DisableScrSaver()
{
 BOOL bScrActive;
 SystemParametersInfo(SPI_GETSCREENSAVEACTIVE, 0, &bScrActive, 0);
 if (bScrActive)
 {
  SystemParametersInfo(SPI_SETSCREENSAVEACTIVE, FALSE, NULL, 0);
 }
}
以下是启用屏幕保护的代码:
void CNetRGCltDlg::EnableScrSaver()
{
 SystemParametersInfo(SPI_SETSCREENSAVEACTIVE, TRUE, NULL, 0);
}

由于禁用电源保护不可以在Win95下被Win32应用程序使用,所以要事先判断当前操作系统是不是Win95,这里假设已经用函数BOOL IsWin95()实现。
以下是禁用电源保护的代码:
void DisablePmmSaver()
{
 //
 // 由于电源管理的特殊性,不能直接用SPI_SETLOWPOWERACTIVE命令字实现,而是要设置延时。
 //

 SystemParametersInfo(SPI_GETLOWPOWERTIMEOUT, 0, &m_nLowpowerTimeout, 0);
 SystemParametersInfo(SPI_GETPOWEROFFTIMEOUT, 0, &m_nPoweroffTimeout, 0);
 SystemParametersInfo(SPI_SETLOWPOWERTIMEOUT, 0, NULL, 0);
 SystemParametersInfo(SPI_SETPOWEROFFTIMEOUT, 0, NULL, 0);
}

以下是启用电源保护的代码
void EnablePmmSaver()
{
 SystemParametersInfo(SPI_SETLOWPOWERTIMEOUT, m_nLowpowerTimeout, NULL, 0);
 SystemParametersInfo(SPI_SETPOWEROFFTIMEOUT, m_nPoweroffTimeout, NULL, 0);

 m_nLowpowerTimeout = 0;
 m_nPoweroffTimeout = 0;
}

说明:
1 m_nLowpowerTimeout和m_nPoweroffTimeout是用来存储原先延时的变量,当恢复电源保护时要把电源保护延时设置回原来的值;
2 上面的代码仅仅为了说明调用序列,实际应用时还要加上相当多的错误处理代码,这里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