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中频电源控制板YTKJ9.1A

楼主:
中频电源控制板相当于中频设备的心脏。一台设备好用与否,很大程度受控制板的性能影响,这个比例约占70%。因此中频电源控制板又称“主控板 ”、 “中心板”
YTKJ-9.1A智能型恒功率中频电源控制板是银泰中频开发中心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本着易用、可靠、稳定、节能的原则,博取众家之长,面向中频行业推出的最新一代中频电源控制板,可应用于各种金属的熔炼、保温、烧结、焊接、淬火、回火、透热、金属液净化以及晶体生长等各种感应加热领域。
YTKJ-9.1A主要技术参数:
YTKJ-9.1A主要特点
一、易用性强,适用范围广:
?YTKJ-9.1A为全集成化单板, 集整流、逆变、保护、起动控制于一体,具有可靠性高、精度高、调试容易、继电元件少等优点。
?该板具有极强的通用性,适合控制功率50KW-5000K W,频率300-8000HZ各种中频电源。
板载过压、过流,限压、限流、扫频、锁频、中频检测、重起、电源、系统等多种状态指示,调整直观,维修方便。
板载整流触发自诊断系统,能间接判断整流硅的触发状态。
板载相序自适应线路,采用三相电源直接同步,不需同步变压器。主回路进线可不分相序。
缓冲启动及完善的启动检测系统,使本线路可以实现满功率开机(功率电位器任意位置开机)。
“RE”智能端口集合“起动”、“停止”、“复位”、“远控”等功能于一体,使设备操作简单化、智能化。
除逆变末级驱动外,全部集成到一块印刷电路板,外围附件少,免继电组件,电路简单、调试简单、维修方便,控制系统一旦发生故障,只要换上备用板即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
调试维修简单易学,一把螺丝刀和电烙铁,一块万用表便可胜任所有调修工作,不需携带昂贵而笨重的示波器。
二、超强的稳定性:
整板全硬件控制,元件精心搭配、巧妙设计,不但具有硬件的稳定性,而且具有电脑板的多功能性。
所有元件均经高温老化,达标安装。
采用双电源供电,该电源采用先进控制技术,零点漂移小、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
自动跟随负载变化,在运行时具有非故障性的自动再启动能力以及阻抗自动调节功能。
具有理想的截流、截压、精确的关断时间或逆变角控制,保证设备可靠运行。
整流触发电路:采用过零同步、数字移相,不受电网波形畸变和频率漂移的影响,三相平衡度好,抗干扰能力极强。
频率跟踪电路采用的是平均值取样方式,提高了逆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三、效率高,节能效果好
逆变功率因数自动调整,实现负载最佳匹配,自动跟随负载变化达到恒功率输出,具有较高的变频效率、逆变效率可达94%。在不增大用电负荷的前提下,熔炼周期缩短到原来的2/3,电耗降低10%以上
逆变对称度调整,可以纠正其它因素造成的逆变输出的不对称,提高逆变电效率,并能降低逆变元件及斜通电抗的损坏率。
四、起动成功率高:
先进的恒流扫频启动技术使操作者无需选择启动电压和启动频率就能实现100%的成功启动。
在起动运行时具有非故障性的自动再启动能力以及功率自动调节功能。
具有理想的截流、截压、精确的关断时间或逆变角控制,保证设备可靠运行。
恒流启动专为特殊负载(如冻路,重炉)设计,解决重载下的启动难题。
五、保护可靠性高:
控制板具有完善的多级保护系统(水压、缺相、欠压、过流、过压、关断时间、直通、操作连锁等)。
保护形式上采用双线程超速保护,保护动作敏捷,一旦电路出现故障,保护系统立刻动作,可靠地保护可控硅及电容免受过载冲击。
中频电源控制板采用零电压软启动——扫频启振、恒流起动、缓冲升降,并采用了先进的限压限流双闭环调节系统。设备在实际运行中,启动可靠,无冲击,负载变化较大的情况下仍能稳定。
该板具有完善的防误操作系统,起动电流检测系统、锁频检测系统、缓冲启动系统、恒流启动系统、可防止任何操作失误对元件造成冲击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