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常用英语

楼主:
线路单元与支路单元 Line unit and tributary unit
锁相 Phase-lock
定时基准 Timing reference
带电插拔 Hot plug
铃流 Ringing current
外同步模式 External synchronization mode
同步保持模式 Synchronous holdover mode
内部自由振荡模式 Internal free-run mode
指针调整 Pointer justification
抖动 Jitter
(
抑制)漂移 (suppress) wonder
公务电话 Order wire telephone
以太网接口 Ethernet interface
二纤自愈环 Two-fiber self-healing ring

网元 Network element (NE)
同轴转接盒 Coaxial transit box
壁挂 Wall-mounted
插板 Plugboard
板位 Board position
背面板 Back panel
接线区 Wiring area
引线 Leading wire
跳线 Jumper
平衡接口 Balanced interface

非平衡接口 Non-balanced interface
双绞线 Twisted pair line
卡板槽 Card trough
平放式安装 Horizontal installation
前面板 Front panel
保险管 Protective tube
指示灯 Indicating lamp
恢复式通道倒换 Revertive path switching
非恢复式通道倒换 Non-revertive path switching
未开工 Not in service
开工 In service
一次保安单元 Primary protective unit
满配置 Full configuration
单向 Unidirectional
双向 Bi-directional
通道保护和复用段保护 Path protection and multiplex section protection
倒换 Switching
开销单元(OHP Overhead processing unit
输出阻抗 Output impedance
信号标记 Signal label
开销字节 Overhead byte
同步源 Synchronous source
时钟源 Clock source
正向 Positive
时隙源 Timeslot source
时隙宿 Timeslot sink
反向 Negative
双向 Both-way
故障定位 Fault localization
功能块 Functional block
危急告警 Critical
主要告警 Major
次要告警 Minor
提示告警 Warning
分钟周期 15-minute period
复选框 Check box

对象集 Object set
非零 Non-zero
不可用时间 Unavailable time (UAT)
越限 Threshold-crossing
信号丢失 Loss of signal
劣化 Deterioration
光路 Optical path
对端 Opposite terminal

帧丢失 Loss of frame
高阶通道 Higher-order path
管理单元 Administrative unit (AU)
误码 Bit error
连接器 Connector
衰减 Attenuation
指针调整记数 Pointer justification count (PJC)
PJCHIGH
(指针正调整)和PJCLOW(指针负调整) Pointer justification high and p
ointer justification low
光时域反射计OTDR 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
尾纤 Tail fiber
远端自环 Remote self-loop
配线架 MDF (main distribution frame)

网友:

管理域 Management domain 光纤连接器 Optical connector 保护倒换 Protection switching 双纤单向通道保护环 Two-fiber unidirectional path protection ring 报表 Report 网管图标 NM icon 子网 Sub-network 子架 Sub-rack 在线帮助 On-line help 串口线 Serial port line 波特率 Baud rate 常亮 Normally on 结果码 Object code 复用段适配 Multiplex section adaptation 接触不良 Poor contact 用户手册1 跟踪模式、自由振荡和保持模式 Locked mode, free-run mode and hold-over mode 沟槽 Trough 静电吸附 Electrostatic adherence 粒径 Particle size 一次电源 Primary power supply 尖峰电压 Peak voltage 防静电手腕 Anti-electrostatic wrist 瞬变过程 Transient process 低通滤波器 Low-pass filter 滤波电容 Filtering capacitance 防雷 Lightening-protection 避雷针 Lightening arrestor 光衰耗器 Optical attenuator 光功率计 Optical power meter 接插件 Plug-in unit OOF接收帧失步 Out of frame 碰线 Swinging cross TU指针丢失 TU loss of pointer 导航树 Navigation tree 网元图标 NE icon LOC收时钟丢失告警 Loss of clock 未装载 Unequipped 溢出 Overflow 失配 Mismatch 再生段 Regenerator section 未扰码字节 Unscrambled bytes 缩写 英文全称 中文含义 SDH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同步数字系列 PDH Plesiochrous Digital Hierarachy 准同步数字系列 SBS Synchronous information Bone System 同步信息骨干系统 STM` Synchronous Transport Module 同步传输模块 STG Synchronous Timing Generator 同步定时发生器 SCC System Control &Communication 系统通信控制 ECC Embedded Control Channel 嵌入控制通道 SL1 Synchronous Line STM-1 155520kbit/s同步线路光接口板 SL2 2 x Synchronous Line STM-1 155520kbit/s同步线路双光接口板 SL4 Synchronous Line STM-4 622080kbit/s同步线路光接口板 SLE Synchronous Line STM-1 Electrical 155520kbit/s同步线路电接口板 SE2 2 x Synchronous Line STM-1 Electrical 155520kbit/s同步线路双电接口板 PL1 PDH Line E1 16x 2048kbit/s电接口支路板 PD1 PDH Double 16-line E1 32x 2048kbit/s电接口支路板 PL3 PDH Line E3/DS3 3x34368kbit/s、3x44736kbit/s 电接口支路板 PL4 PDH Line E4 139264kbit/s电接口支路板 TXC Tributary Cross-connection for STM-16 2.5G低阶交叉连接板 X16 High-order Cross-connection for STM-16 2.5G高阶交叉连接板 GTC General Timeslot Cross-connection 通用时隙交叉连接板 R16 Receiver of STM-16 2488320kbit/s同步线路光接收板 T16 Transmitter of STM-16 2488320kbit/s同步线路光发送板 ASP Administrative Unit Signal Processing 同步线路管理单元信号处理板 PWS Power Supply 二次电源板

网友:

BA2 2 x Booster Amplifier 双路光功率放大器板 TDA Tone&Data Access 音频数据接口板 OAM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 运行、管理、维护 OHP Overhead Processor 开销处理板 SBSMN SBS Management Network SBS网管系统 RMS Religion Management System 区域管理系统 AIS Alarm Indication Signal告警显示信号 ALS Automatic Laser Shutdown自动激光关断 APS Automatic Protection Switching自动保护倒换 AU Administrative Unit 管理单元 AUG Administrative Unit Group 管理单元组 BER Bit Error Ratio 误码率 BIP Bit Interleaved Parity 比特间插奇偶校验 CM Connection Matrix 连接矩阵 CMISE Comm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Element 公共管理信息业务单元 DCC Data Communications Channel 数据通信通路 EOW Engineering Order-Wire 工程联络线(公务) ES Errored Second 误码秒 FAL Frame Alignment Loss 帧同步丢失 FEBE Far End Block Error 远端成块误码 FERF Far End Receive Failure 远端接收故障 HCS Higher order Connection Supervision 高阶连接监督 HOA Higher Order Assembler 高阶组装 HOI Higher Order Interface 高阶接口 HP Higher order Path 高阶通路 HPA Higher order Path Adaptation 高阶适配 HPC Higher order Path Connection 高阶通路连接 HPOM Higher order Path Overhead Monitor 高阶通路开销监视 HPT Higher order Path Termination 高阶通路终结 LOF Loss Of Frame 帧失步 LOI Lower Order Interface 低阶接口 LOM Loss Of Multiframe 复帧丢失 LOP Loss Of Pointer 指针丢失 LOS Loss Of Signal 信号丢失 LP Lower order Path 低阶通路 LPA Lower order Path Adaptation 低阶通路适配 LPC Lower order Path Connection 低阶通路连接 LPOM Lower order Path Overhead Monitor 低阶开销监视 LPT Lower order Path Termination 低阶通路终结 LTI Loss of all Incoming Timing references LUG Lower order path Unequipped Generator MCF Message Communications Function 消息通信功能 MRTIE Maximum Relative Time Interval Error MS Multiplex Section 复用段 MSA Multiplex Section Adaptation 复用段适配 MSOH Multiplex Section OverHead 复用段开销 MSP Multiplex Section Protection 复用段保护 MST Multiplex Section Termination 复用段终结 MTIE Maximum Time Interval Error NDF New Data Flag NE Network Element 网元 NEF Network Element Function 网元功能 NNI Network Node Interface 网络节点接口 OOF Out Of Frame 帧失步 PDH Plesio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准同步数字系列 PPI PDH Physical Interface PDH物理接口 PJE Pointer Justification Event 指针调整事件 POH Path OverHead 通路开销 PSE Protection Switch Event 保护倒换事件 RS Regenerator Section 再生段 RSOH Regenerator Section OverHead 再生段开销 RST Regenerator Section Termination 再生段终结 SD Signal Degrade 信号劣化 SDH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同步数字系列 SDXC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Cross-Connect 同步数字系列交叉 SEMF Synchronous Equipment Management Function 同步设备管理功能 SES Severely Errored Second 严重误码秒 SETG Synchronous Equipment Timing Generator 同步设备定时发生器 SETPI Synchronous Equipment Timing Physical Interface 同步设备定时物理接口 SETS Synchronous Equipment Timing Source 同步设备定时源 SLM Signal Label Mismatch 信号失配 SPI SDH Physical Interface SDH物理接口 TMN Tele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Network 电信管理网 TU Tributary Unit 支路单元

网友:

英语不好
做个标记
常来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