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集成稳压电路

楼主:
LM317集成稳压电路

[日期:2006-2-22] 来源:与非门  作者:与非门 [字体: ]

 LM317是常见的可调集成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为2.2A,输出电压范围为1.25~37V。其接法如下:

300)this.width=300" border=0>

1,2脚之间为1.25V电压基准。为保证稳压器的输出性能,R1应小于240欧姆。改变R2阻值即可调整稳压电压值。D1,D2用于保护LM317。

Uo=(1+R2/R1)*1.25

网友:

你电路图里面的电容值没有标示!

网友:
发这玩意干啥.....
datasheet里有

网友:
找百度会,告诉你317资料很详细滴,,,,

网友:
datasheet里面电容值的选择,电阻的计算都有很明确的说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317集成稳压电路    [日期:2006-2-22] 来源:与非门  作者:与非门 [字体:大 中 小]       LM ...

是不是多少电压的稳压芯片都有卖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少电压的稳压芯片都有卖的呢

“是不是多少电压的稳压芯片都有卖的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少电压的稳压芯片都有卖的呢

即以楼主提到的LM317来说,这是输出可调的稳压芯片,输出电压范围为1.25~37V,已经是相当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少电压的稳压芯片都有卖的呢

只能是说可以做一些特殊高压的稳压电路,比如几百伏几千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即以楼主提到的LM317来说,这是输出可调的稳压芯片,输出电压范围为1.25~37V,已经是相当大的了。

是不是稳压芯片它的稳定电压可以调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稳压芯片它的稳定电压可以调对吧

“是不是稳压芯片它的稳定电压可以调对吧”
某些稳压芯片可以通过外部电路调整输出电压,楼主所述LM317就是其中一种。另外一些稳压芯片输出电压不可调,或者改变起来非常麻烦,或者性能大为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稳压芯片它的稳定电压可以调对吧”
某些稳压芯片可以通过外部电路调整输出电压,楼主所述LM317 ...

嗯嗯

网友C:
二极管是怎么做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是怎么做保护的

“二极管是怎么做保护的”
首帖图中有两支二极管,D1和D2。你问哪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