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定时温度控制器

楼主:
一.概述:
    可编程定时温度控制器由深圳市中源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开发,该控制器具有两组可编程定时器,一组可设置开机的预约时间,也即预备时间,一组是工作时间。一个可任意设置的恒温值,预约时间到,开始接通输出,输出端可接例如加热装置,冷却器等负载,输出一组220V电源,可控硅或继电器作为控制元件。接通输出后,工作时间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此过程中单片机不断检测加热或冷却温度,当温度超出恒温范围,单片机会作出相应的控制,接通或断开输出。保证受控的温度恒定在某一设定的范围内。主要功能特性简述如下:
    右图是控制功能简图。

    HT46R47是一个内带4路9位(8位分辨率)的高性能单片机,性价比非常高,13个I/O口,8位定时/计数器,2k的ROM容量,64个RAM字节,PWM输出通道,这样优异的单片机完全可应用于一般需要检测模拟电压的消费类电器和医疗保健设备。
    整机由一片8位微处理器HT46R47进行管理,两组时间和温度值由LCD显示,LCD驱动器选择了低价位的HT1621,由HT46R47与HT1621进行组合实现对模拟信号的取样及LCD显示,这样的组合使整机的价格较低。HT46R47由三根口线与HT1621相连,分别是片选(CS),WR(写)和DATA(数据线),HT46R47输出的显示数据由HT1621译码并驱动显示。
功能方框图
    整机设置5个按键,分别是电源开关、开始键、向上设置数字键、向下键和设置键。通过设置键循环设置预约时间、工作时间和温度值。预约时间和工作时间可从1-9小时59分任意设置,设置步长为1分钟。温度值可从-20—99℃之间任意选择。还设置一个LED,供LCD的背光源照明用,当系统关闭,将构成LED电源,LED熄灭,背光源LED亦同时熄灭,单片机则处于睡眠状态,按任意键可将系统唤醒。

    当设置好预约时间和工作时间后,按开始键即开始工作,预约时间开始倒计时,预约时间的数码字符间的冒号(:)会以1秒的频率闪烁,当预约时间结束,蜂鸣器提示一声,进入工作状态,工作时间开始倒计时,工作时间的数码字符间的冒号(:)会以1秒的频率闪烁,输出端输出高电平,令Q1导通,可控硅导通,负载加上220V电源,加热或制冷器件工作,此时,系统启动温度检测功能,密切监视实际的温度是否在设置的范围中,如果超出设置范围,自动接通或断开输出,使被检测的温度始终保持在设定的范围内,达到恒温目的。

    当整个工作时间结束,蜂鸣器连续报警10次,以提示操作者注意。同时将切断输出,系统恢复原来设置的数据,此时重按“START”也可继续下一次工作。

    由于HT46R47共有4路9位A/D通道,我们可利用一个通道,设置了一组电源电压检测电路,使整机在仅增加很少的几个阻容件即可新增了一个超压保护功能,使负载不至于在超压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有效地保护加热或制冷器件。

控制器外观图 控制外观图

    由于整机工作电流较小,仅20mA左右,为降低产品成本,可以采用阻容降压的方法来获得系统的工作电源,而不需要价格较贵,体积较大的变压器降压来获得电源。经阻容降压后由三端稳压器LM78L05进行稳压向系统提供电源。这里我们没有采用更简单的稳压二极管来稳压,是因为单片机中A/D转换器参考电源是取自系统电压,这要求电源的稳定性较高,以免对A/D取样带来误差。

    温度传感器采用低成本的负温度系数NTC元件,该元件体积小,线性较好,实际应用中选择线性较好的元件,可容易获得±0.5℃的精度。这对于一般简易的控制器已经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