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机控制器

楼主:
一.概述:
    我们由一片HT48R10A-18位单片机完成一个丝印机控制的管理,可按用户要求完成丝印机的垂直、水平和前后电磁阀的程序控制,并可对某一电磁阀的速度(或延时时间)进行控制。速度可从0-9设置,成本低廉,控制可靠,属于一种高性能价格比的方案。

    右图是控制功能简图。

    单片机的6个I/O口分别连接垂直传感器、水平传感器和前后传感器。我们使用的是磁(或铁)传感器,当有磁(或铁)物体靠近此传感器时,传感器输出一高电平(+12V或24V),通过电阻分压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即可,这些I/O口设置为输入口,只要识别是否为高电平,即可判断传感器的输出状态。

    再用6个I/O口连接键控输入端,共有“垂直”、“水平”、“前后”、“自动”、“速度设置”和“脚踏开关”6个按键。这些口心也置成输入端,判别其电平即可识别按键的状态。
功能方框图
    速度显示我们采用一位七段LED数码管显示,为节约单片机的端口开支,我们采用一片74LS164串入并出进行译码,由其驱动LED显示,因为只要一位LED,而且74LS164属于静态显示器件,显示程序非常简单,可采用查询方式,也可采用动态方式。

丝印机控制器外观图

    速度控制比较简单,我们仅使用了一只按键开关设置,数字从0-9循环设置,按一次数字加1,速度加1,至9后再按“速度设置”键回到“0”。数字“0”表示速度最慢,数字“9”表示速度最快。

    由于电磁阀和传感器使用的是12V电源,而系统使用的是+5V电源,我们可采用12V电源供电,系统的电源可采用一片7805三端稳压器提供电源。

    输出回路有三个,分别是垂直电磁阀输出、水平电磁阀输出和前后电磁阀输出端。电磁阀选用+12V/0.25A的规格,所以驱动三极管仅选用S8050小功率管即可,实验证明,功率管工作是非常可靠的。

    为方便连接,所有的按键、传感器、输出端和电源均使用接口插座连接。使得电路板连接变得直观和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