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时钟日历制作的原理图和程序

楼主:
1。电源VCC为5V,至少提供200mA。(可以用3w6v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再通过7805稳压获得。)
  2。J1为液晶屏的接口,图中液晶屏选用的是HD61202芯片,128*64点阵,网友购买时需向
     供货商索要相关资料及接口定义。液晶屏的接口定义已实现标准化,但引脚分布可能不
     同,此千万要注意。如果购买时能测试液晶屏的好坏最好。

程序如下:

time0   equ   32       ;53ms
time1   equ   187      ;10s

sel0    equ   0feh     ;秒低位
sel1    equ   0fdh     ;秒高位
sel2    equ   0fbh     ;分低位
sel3    equ   0f7h     ;分高位
sel4    equ   0efh     ;时低位
sel5    equ   0dfh     ;时高位
sel6    equ   0bfh     ;日低位
sel7    equ   07fh     ;日高位
sel8    equ   0feh     ;月低位
sel9    equ   0fdh     ;月高位
sel10   equ   0fbh     ;年低位
sel11   equ   0f7h     ;年高位
selno   equ   0ffh
;---------------------
outPort   data p0
selPort0  data p2
selPort1  data p1

second0   data 08h
second1   data 09h
minute0   data 0ah
minute1   data 0bh
hour0     data 0ch
hour1     data 0dh
date0     data 0eh
date1     data 0fh
month0    data 10h
month1    data 11h
year0     data 12h
year1     data 13h

selled    data 30h           ;led动态扫描计数
seldata   data 31h           ;修改时选择项目
key0Data  data 32h           ;按键状态
key1Data  data 33h
key2Data  data 34h
key3Data  data 35h
tims      data 36h
tims0     data 37h
;---------------------
rst       bit  p3.0
io        bit  p3.1
sclk      bit  p3.2
key0Pin   bit  p1.4
key1Pin   bit  p1.5
key2Pin   bit  p1.6
key3Pin   bit  p1.7
;---------------------
chgMode   bit  20h.0         ;修改状态或平常状态
sel0Dot   bit  21h.0         ;小数点状态
sel1Dot   bit  21h.1
sel2Dot   bit  21h.2
sel3Dot   bit  21h.3
sel4Dot   bit  21h.4
sel5Dot   bit  21h.5
sel6Dot   bit  21h.6
sel7Dot   bit  21h.7
sel8Dot   bit  22h.0
sel9Dot   bit  22h.1
sel10Dot  bit  22h.2
sel11Dot  bit  22h.3
;---------------------
       org     0
       ljmp    main
       org     0bh
;----------------------------------------
tim0:  mov     th0,#0f2h     ;24M-1666us,50Hz刷新率
       mov     tl0,#0fch     ;3332
       push    acc
       push    psw
       push    00h

        mov     a,selled
        rl      a
        jmp     @a+dptr
selLab: ajmp    sel0do
        ajmp    sel1do
        ajmp    sel2do
        ajmp    sel3do
        ajmp    sel4do
        ajmp    sel5do
        ajmp    sel6do
        ajmp    sel7do
        ajmp    sel8do
        ajmp    sel9do
        ajmp    sel10do
        ;ajmp    sel11do
sel11do:mov     selled,#0ffh
        mov     c,sel11Dot
        mov     selPort1,#sel11
        ajmp    sel10a
sel0do: mov     selPort0,#sel0
        mov     c,sel0Dot
        ajmp    sel7a
sel1do: mov     selPort0,#sel1
        mov     c,sel1Dot
        ajmp    sel7a
sel2do: mov     selPort0,#sel2
        mov     c,sel2Dot
        ajmp    sel7a
sel3do: mov     selPort0,#sel3
        mov     c,sel3Dot
        ajmp    sel7a
sel4do: mov     selPort0,#sel4
        mov     c,sel4Dot
        ajmp    sel7a
sel5do: mov     selPort0,#sel5
        mov     c,sel5Dot
        ajmp    sel7a
sel6do: mov     selPort0,#sel6
        mov     c,sel6Dot
        ajmp    sel7a
sel7do: mov     selPort0,#sel7
        mov     c,sel7Dot
sel7a:  mov     selPort1,#selno
        ajmp    _tim0a
sel8do: mov     selPort1,#sel8
        mov     c,sel8Dot
        ajmp    sel10a
sel9do: mov     selPort1,#sel9
        mov     c,sel9Dot
        ajmp    sel10a
sel10do:mov     selPort1,#sel10
        mov     c,sel10Dot
sel10a: mov     selPort0,#selno
        ;ajmp    _tim0a
_tim0a:mov    f0,c
       mov    a,selled
       add    a,#second0
       mov    r0,a
       mov    a,@r0
       add    a,#2
       movc   a,@a+pc
       sjmp   _tim0b
NUMLAB:  ;共阳
db 0C0H  ;NUM_0
db 0F9H  ;NUM_1
db 0A4H  ;NUM_2
db 0B0H  ;NUM_3
db 99H   ;NUM_4
db 92H   ;NUM_5
db 82H   ;NUM_6
db 0F8H  ;NUM_7
db 80H   ;NUM_8
db 90H   ;NUM_9
;db 88H   ;NUM_A
;db 83H   ;NUM_B
;db 0C6H  ;NUM_C
;db 0A1H  ;NUM_D
;db 86H   ;NUM_E
;db 8EH   ;NUM_F
_tim0b:mov     c,f0
       mov     acc.7,c
       mov     outPort,a
       inc     selled

       djnz    tims,_tim0c
       mov     tims,#time0
       acall   read1302      ;读1302/53ms
       jnb     chgMode,_tim0c
       djnz    tims0,_tim0c
       clr     chgMode     ;修改模式结束
       mov     a,#0ffh
       mov     21h,a
       mov     22h,a
_tim0c:mov     a,tims
       anl     a,#7
       jnz     _tim0d
       acall   key0        ;按键扫描
       acall   key1
       acall   key2
       acall   key3
_tim0d:pop     00h
       pop     psw
       pop     acc
       reti
;----------------------------------------
main:     mov   sp,#3fh
          mov   tmod,#01h
          setb  tr0
          mov   ie,#82h
          clr   a
          mov   selled,a
          mov   seldata,a
          mov   21h,a
          mov   22h,a
          clr   chgMode
          mov   tims,#time0
          mov   dptr,#selLab
          sjmp  $
;----------------------------------------
_Key0Do:    ;up
       acall   _keyIn
       jnc     _Key0Do0
       ajmp    inc_vale
_Key0Do0:
ret
;----------------------------------------
_Key1Do:    ;down
       acall   _keyIn
       jnc     _Key0Do0
       ajmp    dec_vale
;----------------------------------------
_Key2Do:    ;left
     acall  _keyIn
     jnc    _Key3Do0           ;第一次进入修改模式,不修改内容
     inc    seldata
     mov    a,seldata
     cjne   a,#6,_Key3Do0
     clr    a                  ;秒-0,分-1,时-2,日-3,月-4,年-5
     sjmp   _Key3Do2
;----------------------------------------
_Key3Do:    ;right
     acall  _keyIn
     jnc    _Key3Do0           ;第一次进入修改模式,不修改内容
     dec    seldata
     mov    a,seldata
     cjne   a,#0ffh,_Key3Do0
     mov    a,#5               ;秒-0,分-1,时-2,日-3,月-4,年-5
_Key3Do2:
     mov    seldata,a
_Key3Do0:
     mov    a,seldata
     cjne   a,#4,$+3
     jnc    _Key3Do1
     mov    22h,#0ffh
     mov    21h,#0fch
     jz     _Key3Do0a
     mov    b,a
     mov    a,21h
     rl     a
     rl     a
     djnz   b,$-2
     mov    21h,a
_Key3Do0a:
     ret
_Key3Do1:
     clr    acc.2               ;subb   a,#4
     mov    21h,#0ffh
     mov    22h,#0fch
     jz     _Key3Do1a
     mov    b,a
     mov    a,22h
     rl     a
     rl     a
     djnz   b,$-2
     mov    22h,a
_Key3Do1a:
     ret
;----------------------------------------
_keyIn:
     mov    c,chgMode
     jc     _keyIn0
     setb   chgMode             ;第一次进入修改模式
_keyIn0:mov tims0,#time1
ret
;----------------------------------------
read1302:
     mov    r1,#second1+1
     mov    b,#81h        ;second
     acall  read1302a
     mov    b,#83h        ;minute
     acall  read1302a
     mov    b,#85h        ;hour
     acall  read1302a
     mov    b,#87h        ;date
     acall  read1302a
     mov    b,#89h        ;month
     acall  read1302a
     mov    b,#8dh        ;year
     acall  read1302a
     ret
;----------------------------------------
read1302a:
     setb   rst
     mov    a,b
     acall  wr_1302
     acall  rd_1302
     clr    rst
     mov    b,a
     anl    a,#0fh
     dec    r1
     mov    @r1,a
     xch    a,b
     swap   a
     anl    a,#07h
     dec    r1
     mov    @r1,a
     ret
;---------------------------
wr_cmd:
     setb    rst
     push    acc
     mov     a,b
     acall   wr_1302
     pop     acc
     acall   wr_1302
     clr     rst
     ret
;---------------------------
wr_1302:
     mov     b,#8
wr_1302_0:
     rrc     a
     mov     io,c
     setb    sclk
     sjmp    $+2
     clr     sclk
     djnz    b,wr_1302_0
     ret
;---------------------------
rd_1302:
     mov     b,#8
rd_1302_0:
     setb    sclk
     setb    io
     mov     c,io
     clr     sclk
     rrc     a
     djnz    b,rd_1302_0
     ret
;---------------------------
key0:  jb      Key0Pin,$+8
       mov     Key0Data,#0
       sjmp    $+21h                 ;无键按下,跳
       mov     a,Key0Data
       cjne    a,#0c0h,$+3
       jnc     $+0dh
       add     a,#40h
       mov     Key0Data,a
       cjne    a,#0c0h,$+14
       acall   _Key0Do               ;第一次
       sjmp    $+0fh
       anl     a,#3fh
       djnz    acc,$+7               ;第二次1.3s
       acall   _Key0Do
       mov     a,#10                 ;连键,200ms
       orl     a,#0c0h
       mov     Key0Data,a
       ret
;----------------------------------------
key1:  jb      Key1Pin,$+8
       mov     Key1Data,#0
       sjmp    $+21h                 ;无键按下,跳
       mov     a,Key1Data
       cjne    a,#0c0h,$+3
       jnc     $+0dh
       add     a,#40h
       mov     Key1Data,a
       cjne    a,#0c0h,$+14
       acall   _Key1Do               ;第一次
       sjmp    $+0fh
       anl     a,#3fh
       djnz    acc,$+7               ;第二次1.3s
       acall   _Key1Do
       mov     a,#10                 ;连键,200ms
       orl     a,#0c0h
       mov     Key1Data,a
       ret
;----------------------------------------
key2:  jb      Key2Pin,$+8
       mov     Key2Data,#0
       sjmp    $+21h                 ;无键按下,跳
       mov     a,Key2Data
       cjne    a,#0c0h,$+3
       jnc     $+0dh
       add     a,#40h
       mov     Key2Data,a
       cjne    a,#0c0h,$+14
       acall   _Key2Do               ;第一次
       sjmp    $+0fh
       anl     a,#3fh
       djnz    acc,$+7               ;第二次1.3s
       acall   _Key2Do
       mov     a,#10                 ;连键,200ms
       orl     a,#0c0h
       mov     Key2Data,a
       ret
;----------------------------------------
key3:  jb      Key3Pin,$+8
       mov     Key3Data,#0
       sjmp    $+21h                 ;无键按下,跳
       mov     a,Key3Data
       cjne    a,#0c0h,$+3
       jnc     $+0dh
       add     a,#40h
       mov     Key3Data,a
       cjne    a,#0c0h,$+14
       acall   _Key3Do               ;第一次
       sjmp    $+0fh
       anl     a,#3fh
       djnz    acc,$+7               ;第二次1.3s
       acall   _Key3Do
       mov     a,#10                 ;连键,200ms
       orl     a,#0c0h
       mov     Key3Data,a
       ret
;----------------------------------计算
inc_vale:mov    a,seldata
        cjne    a,#5,inc_vale_1
        inc     year0
        mov     a,year0
        cjne    a,#10,inc_vale_0a
        mov     year0,#0
        inc     year1
        mov     a,year1
        cjne    a,#10,inc_vale_0a
        mov     year1,#0
inc_vale_0a:
        mov     a,year1
        swap    a
        orl     a,year0
        mov     b,#8ch
        acall   wr_cmd
        ajmp    inc_vale_end
inc_vale_1:
        cjne    a,#4,inc_vale_2
        mov     a,month1
        jnz     inc_vale_1b
        inc     month0
        mov     a,month0
        cjne    a,#10,inc_vale_1a
        mov     month0,#0
        mov     month1,#1
        ajmp    inc_vale_1a
inc_vale_1b:
        inc     month0
        mov     a,month0
        cjne    a,#3,inc_vale_1a
        mov     month0,#1
        mov     month1,#0
inc_vale_1a:
        mov     a,month1
        swap    a
        orl     a,month0
        mov     b,#88h
        acall   wr_cmd
        ajmp    inc_vale_end
inc_vale_2:
        cjne    a,#3,inc_vale_3
        mov     a,date1
        cjne    a,#3,inc_vale_2b
        inc     date0
        mov     a,date0
        cjne    a,#2,inc_vale_2a
        mov     date0,#1
        mov     date1,#0
        sjmp    inc_vale_2a
inc_vale_2b:
        inc     date0
        mov     a,date0
        cjne    a,#10,inc_vale_2a
        mov     date0,#0
        inc     date1
inc_vale_2a:
        mov     a,date1
        swap    a
        orl     a,date0
        mov     b,#86h
        acall   wr_cmd
        ajmp    inc_vale_end
inc_vale_3:
        cjne    a,#2,inc_vale_4
        mov     a,hour1
        cjne    a,#2,inc_vale_3b
        inc     hour0
        mov     a,hour0
        cjne    a,#4,inc_vale_3a
        mov     hour0,#0
        mov     hour1,#0
        ajmp    inc_vale_3a
inc_vale_3b:
        inc     hour0
        mov     a,hour0
        cjne    a,#10,inc_vale_3a
        mov     hour0,#0
        inc     hour1
inc_vale_3a:
        mov     a,hour1
        swap    a
        orl     a,hour0
        mov     b,#84h
        acall   wr_cmd
        ajmp    inc_vale_end
inc_vale_4:
        cjne    a,#1,inc_vale_5
        inc     minute0
        mov     a,minute0
        cjne    a,#10,inc_vale_4a
        mov     minute0,#0
        inc     minute1
        mov     a,minute1
        cjne    a,#6,inc_vale_4a
        mov     minute1,#0
inc_vale_4a:
        mov     a,minute1
        swap    a
        orl     a,minute0
        mov     b,#82h
        acall   wr_cmd
        ajmp    inc_vale_end
inc_vale_5:
        inc     second0
        mov     a,second0
        cjne    a,#10,inc_vale_5a
        mov     second0,#0
        inc     second1
        mov     a,second1
        cjne    a,#6,inc_vale_5a
        mov     second1,#0
inc_vale_5a:
        mov     a,second1
        swap    a
        orl     a,second0
        mov     b,#80h
        acall   wr_cmd
inc_vale_end:
        ret
;--------------------------------------------
dec_vale:mov    a,seldata
        cjne    a,#5,dec_vale_1
        dec     year0
        mov     a,year0
        cjne    a,#0ffh,dec_vale_0
        mov     year0,#9
        dec     year1
        mov     a,year1
        cjne    a,#0ffh,dec_vale_0
        mov     year1,#9
dec_vale_0:
        ajmp    inc_vale_0a
dec_vale_1:
        cjne    a,#4,dec_vale_2
        dec     month0
        mov     a,month0
        jnz     dec_vale_1a
        mov     a,month1
        jnz     dec_vale_1b
        mov     month0,#2
        mov     month1,#1
        ajmp    inc_vale_1a
dec_vale_1b:
        dec     month1
        mov     month0,#9
dec_vale_1a:
        ajmp    inc_vale_1a
dec_vale_2:
        cjne    a,#3,dec_vale_3
        mov     a,date1
        jnz     dec_vale_2b
        dec     date0
        mov     a,date0
        cjne    a,#0,dec_vale_2a
        mov     date0,#1
        mov     date1,#3
        sjmp    dec_vale_2a
dec_vale_2b:
        dec     date0
        mov     a,date0
        cjne    a,#0ffh,dec_vale_2a
        mov     date0,#9
        dec     date1
dec_vale_2a:
        ajmp    inc_vale_2a
dec_vale_3:
        cjne    a,#2,dec_vale_4
        dec     hour0
        mov     a,hour0
        cjne    a,#0ffh,dec_vale_3a
        mov     hour0,#9
        dec     hour1
        mov     a,hour1
        cjne    a,#0ffh,dec_vale_3a
        mov     hour0,#3
        mov     hour1,#2
dec_vale_3a:
        ajmp    inc_vale_3a
dec_vale_4:
        cjne    a,#1,dec_vale_5
        dec     minute0
        mov     a,minute0
        cjne    a,#0ffh,dec_vlae_4a
        mov     minute0,#9
        dec     minute1
        mov     a,minute1
        cjne    a,#0ffh,dec_vlae_4a
        mov     minute1,#5
dec_vlae_4a:
        ajmp    inc_vale_4a
dec_vale_5:
        inc     second0
        mov     a,second0
        cjne    a,#0ffh,dec_vlae_5a
        mov     second0,#9
        dec     second1
        mov     a,second1
        cjne    a,#0ffh,dec_vlae_5a
        mov     second1,#5
dec_vlae_5a:
        ajmp    inc_vale_5a
;--------------------------------------------
;说明:本程序应网友slaoliu所做,没有经过电路试验和调试,有不对之处欢迎指正。
;LED显示分布:
;  年(高低)  月(高低)  日(高低)  时(高低)  分(高低)  秒(高低)
; sl11 sl10   sl9 sl8   sl7 sl6   sl5 sl4   sl3 sl2   sl1 sl0
;平常状态:小数点不显示。
;修改状态:小数点显示正被修改的数据。
;key0:被修改的数据增加。
;key1:被修改的数据减少。
;key2:左循环选择要修改的项目。
;key3:右循环选择要修改的项目。

网友:
:左循环选择要修改的项目。
;key3:右循环选择要修改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