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电机控制器

楼主:
一.概述:
    单片机控制电机电路方框图如下图,它是一个时间控制器,用户可通过按键对时间进行编程,时间值可设置为00-99分(或秒),计时时间到控制两路输出。
功能方框图
    整个计时控制电路为:用单片机的任意3个I/O口作为按键输入口,用两个I/O口作为电机输出,可用一路作为主电机,另一路作为散热风扇等控制。时间值的显示用两位七段数码管LED实现,驱动芯片我们采用74LS164串入并出寄存器完成(新版本省去译码芯片74LS164而直接采用单片机的7个IO口驱动,LED位驱动与按键IO口复用),单片机用两根I/O口线模拟串行口,一根是RXD线,另一根是TXD线,程序中用软件模拟的方法实现对74LS164的通信。显示电路为得到较好的效果,我们采用了动态扫描电路,也即在程序在不断动态地刷新显示内容,要求刷新频率不低于30Hz,以免视觉上产生闪烁现象。

电机计时控制器外观图
电机计时控制器外观图

    控制过程是:用“UP”和“DOWN”按键设置电机的开机时间,设置完成后按“START”键,计时开始,时间显示的数值开始按每秒1次的频率闪烁,以提示工作已经开始,时间值逐渐递减,当递减到“00”时,电机输出I或II停(或开始),完成一个工作循环,再按“START”可继续第二次工作。

    如果需要电机只受“START”键控制,按一次开始,再按一次即停止,如将时间设置为“00”,风扇电机即刻停止,蜂鸣提示,5s后主电机停止工作,并有5声长鸣音提示。

    按键按下、开始或停止均有短促蜂鸣音提示,定时时间到设置5声长鸣音提示。

    功能的扩展:由于HT48R05A-1有13个I/O口,目前仅使用了7个,还可以增加数个输出。或增加时间的范围。例如可扩展到6位数(最长时间就可达到999999分或秒),此时只需再使用单片机的四个I/O口线即可。但时间控制范围却增加了许多倍。以适应不同的要求。总之可充分地使用单片机的有限资源,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