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EEWorld婵☆偊顣︾粈渚€銆冨☉娆戔枖闁规儳鍟块梾锟�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大功率多功能彩色灯控制器
rain
-87分
rain

网友(2006-07-11):
大功率多功能彩色灯控制器
一.概述:
我们用单片机开发了大功率多功能彩色灯控制器电路,共有三个版本,使用24V交流电源,驱动电流有1.5A、3A和9A,每通道分别输出为0.5A、1A和3A。以3A版本为例,如果每串LED的电流为20mA,7只串联,最多可驱动1050只LED,可应用于类似与商场,酒店和娱乐场所的满天星LED装饰灯,也可组成图案文字取代霓虹灯场合,而可靠性明显高于霓虹灯,寿命长,无高压跳火干扰,使用低电压,安全可靠等特点。
该系列控制器同样使用交流电来同步变色,功能有
:单红、蓝、绿、青、紫、橙、白,七彩跳变,七彩渐变,跳变+渐变
等功能,同时选择功能还有记忆功能,下次通电,将恢复上次选择的功能,省去频繁的选择操作。
右图为输出电流为
1.5A
的控制器PCB外观图
我们使用HOLTEK公司的低位单片机HT48R06A-1为主控芯片,存储器使用AT24C01,当功能转换时,即将功能代码存储到存储器中,下次开机通电时,CPU首先读取存储器中的功能代码,并加载相应的工作程序,保证工作与上次设置的相同。
右图为输出电流为
3.0A
的控制器PCB外观图,每路输出电流可达1A,红、蓝、绿LED最多可接1050只。
右图为输出电流为
3.0A
的控制器PCB外观图,每路输出电流可达1A,红、蓝、绿LED最多可接1050只。
右图为另一款控制电路,输出电流为
1.5A
的控制器PCB外观图,使用电压为24V(AC),每路输出电流可达0.5A,红、蓝、绿LED最多可接525只。同时该电路具有电磁兼容网络,满足欧洲电磁兼容要求。
下图为护栏灯控制器,可实现单色、移动、流水追逐、七彩变化等功能。用于城市护栏装饰灯,PCB长度可达1.2米,并可多级串接,同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