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记忆功能的可编程计数控制器

楼主:
 一.概述:
    脉冲计数控制器的用途非常广泛,它可对许多物理量转换后的脉冲进行计数并输出控制信号,由单片机构成的可编程脉冲计数器应用则更灵活,计数脉冲的设置随时都可被用户编程(修改),并可记录设置的数据,即使掉电,下次通电工作时同样生效。右图是控制功能简图。
    整机由一片8位微处理器HT48R05A-1进行控制,由6位LED显示计数(或设置)脉冲数据,为记录设置的脉冲,我们选用了一片I2C总线的EEPROM(AT24C01)进行记录。下次开机时,系统首先会从存储器中读取设置的数据,并放到RAM中,以便系统工作时比较。当计数脉冲到达设置的数据时,输出口输出控制脉冲(或电平)。 功能方框图

    显示部分采用6位七段数码管(LED),有两种电路可选择,一是静态显示方式,由6片74LS164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驱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程序中无需时刻都要管理显示数据,只是在数据更新时,刷新显示内容即可,所用的单片机I/O口少(仅需2个)。缺点是硬件的开支较大,共需6片驱动芯片。第二种方式是采用动态显示方式,仅使用一片74LS164驱动段位码,LED的地址线采用单片机的I/O口(6个)提供,进行分时扫描。优点是硬件较简单(仅用一片74LS164),电路较简洁。缺点是软件上编程较繁杂,每时都需要管理显示部分,而且动态扫描的频率不能太低,以免显示出现闪烁,同时需要占用的I/O口线较多。当然如果I/O口线紧张,也可通过采用外围电路扩展(例如使用3-8译码器75LS138等)来实现。

    电路中设置了四个按键,分别是“SET”——设置键,“SELECT”——选择键,“COUNT”——置数键,“CLEAR”——清除键。“SET”用于设置数据状态,“SELECT”用于选择设置的LED位置,“CLEAR”用于全部清除所有设置的数据,“COUNT”键用于设置数据。这样用户可分别对每一位LED设置所需要的计数数值。

    输出由一只三极管驱动,可驱动12V/0.5A的电流,如果需要驱动更大的电流,需加大功率管的功率。

网友:

用AT MEGA8,内带512BEEPROM哦。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