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频闪灯

楼主:
  一.概述:
    冷光源频闪灯广泛应用于舞台、装饰等场合,普通的频闪灯控制电路均较简单,主要是由简单的触发电路或数字电路控制,功能单一,无可编程特性,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利用单片机设计了一个控制电路,闪烁频率完全由用户编程,数字设置及显示闪烁频率,应用范围更宽,使用更方便。主要功能特性简述如下:
    正常闪烁功率(Nornal flash energy):5.12W
    设计阳极电压(Design anode voltage):320V
    最大阳极电压(Max anode voltage):400V
    最小阳极电压(Min anode voltage):270V
    最小触发电压(Min trigger voltage):5kV
    长度(Length)A:50±1.5mm
    长度(Length)B:29±1.0mm
    长度(Length)C:15±1.0mm
    管径(Tube diameter)D:ф6.0±0.2 mm
    长度(Length)E:23±1.0mm
    额定闪烁功率(Flash rate normal energy):
    寿命(Life):

功能方框图
    频闪灯使用了一个8位单片机HT48R05A-1进行控制,用三个I/O口作为按键输入,三个按键分别是“UP”、“DOWN”和“START”键,“UP”和“DOWN”用于设置频闪速度,“SATRT”用于控制频闪灯的启、停。用2个I/O口作为数码管的串行输出的RXD和TXD,程序上利用软件模拟串行口通信协议输出串行数据,由片外译码器74LS164对数据进行译码,驱动LED的段信号,地址信号由HT48R05A-1的另外两个端口输出,实现动态扫描,分时选通LED1,LED2,不断刷新显示内容。

频闪灯外观图

    频闪速度可从0-99次设置,频闪速度与设置的数据一致,用户可随时更改频闪速度,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合。
频闪灯方框图
    输出端由其中一个I/O口驱动一个隔离驱动管2SA1015,集电极直接接至单向可控硅的触发端,SCR受触发信号的驱动而导通,储能电容上的电量通过SCR、触发变压器对电容放电,次级感应出约5kV的触发电压,灯管受触发电压的激励而发光。因为供给储能电容是脉动直流电,SCR由于过零而自行截止。

    由于系统的耗电达20多mA,不能采用简单的电容降压获得低压电源,我们这里采用了电阻分压的方式向系统提供电源,这种供电方式的缺点是功耗稍大,分压电阻要消耗一定的功率,同时需采用功率较大的电阻,才能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