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场效应管的开启电压Vt和夹断电压Vp? 在图1.3.3(a)和(b)所示场效应管的输出特性

楼主:
答: 对于增强型绝缘栅型场效应管(MOSFET),在Vgs0时不存在导电沟道,只有当Vgs达到开启电压V,时才有漏极电流Id。因此,在输出特性中, Id大于或等于零(即开始出现Id)时所对应的Vgs值即为开启电压计。一般,N沟道增强型MOSFET的Vt值为正值,P沟道的Vt值为负值。 图1.3.3(a)所示为P沟道增强型MOSFET的输出特性曲线,由图可知该管的开启电压Vt=-2V。 对于结型场效应管(JFET)和耗尽型绝缘栅型场效应管(MOSFET),当Vgs=0时已存在导电沟道,栅源电压Vgs等于夹断电压Vp时,沟道夹断,漏极电流Id=0。一般N沟道FET的Vp值为负值,而P沟道FET的Vp值为正值。 图1.3.3( b)所示为N沟道JFET的输出特性曲线。根据以上分析,Id=0所对应的Vgs值为夹断电压,故Vp=-5V。 由于可变电阻区和饱和区的分界线是预夹断点的轨迹,预夹断时,Vgd=Vp。因此,在输出特性上,用Vds的值来表示预夹断点时,可求得: Vds=Vdg+Vgs=Vgs-Vgd=Vgs-Vp 故由预夹断轨迹,也可求得Vp。例如,在图1·3.3(b)中,Vgs=OV那条曲线与预夹断分界线交点所对应的Vds值就是-Vp,即-Vp=5V;而Vgs=-2V那条曲线与预夹断分界线交点所对应的Vds值减去Vgs也是一Vp,可得出-Vp=Vds-Vgs=3V-(-2)V=5V。余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