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与普通三极管不同,那么场效应管放大电路的偏置电路有何特点?它

楼主:
答:

场效应管偏置电路的特点是:

1.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因此,放大电路只要求建立合适的偏置电压V(GS),不要求偏置电流;

2.不同类型的场效应管,对偏置电压的极性有不同要求如JFET必须是反极性偏置,即V(GS)V(DS)极性相反,增强MOSFETV(GS)V(DS)必须是同极性偏置,耗尽型MOSFETV(GS)可正偏、零偏或反偏;

3.场效应管的跨导gm都较低,对放大性能不利,因此,必须设置较高的静态工作点。为了减小静态工作点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常采用稳定工作点的电路。

基于上述特点,必须根据不同的场效应管选用不同的偏置电路。在分立元件的场效应管放大电路中,偏置电路有零偏压、固定偏压、自偏压、混合偏置等形式;在集成电路平常采用不同的电流源作为偏置电路。

零偏压电路只适于耗尽型MOSFET放大电路;固定偏压适于所有的场效应管放大电路;自偏压适于JFET和耗尽型MOSFET放大电路;混合偏置既包含了固定偏压又包含了自偏压,适于所有的场效应管放大电路。

26l列出了场效应管放大电路的各种偏置电路及Q点计算式。

6 场效应管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与普通三极管电路价的组成原则基本相同。试判断图262所示的场效应管放大电路能否进行正常放大,并说明理由。

答:

判断一个场效应管放大电路对输入信号能否进行正常放大的原则,与判断三极管放大电路对输入信号能否进行正常放大的原则基本一样,也就是要有适当的直流偏置和有畅通的信号输入、输出回路。根据此原则对图262判断如下。

2·62a)所示电路对信号不能正常放大,因为管子TN沟边结型场效应管,要求偏置电压V(GS)0才能正常放大,而在本电路中V(GS)O

262b)所示电路对信号不能正常放大,因为管子T为增独型PMOS管,要大V(GS)<=V(T)才能正常放大,而在本电路中采用自偏置电路结构,不能建立正常的偏置电压V(GS)

262(c)所示电路只要选择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和有适当大小的输入信号,就能保证对信号讲行不失真的放大,因为管子T为耗尽型NMOS管,电路采用电阻分压式固定偏置电路,偏置电压V(GS)>0V(DS)>0,而且有正确的信号输入、输出回路,满足了正常放大的基本条件。

2.6.2(d)所示电路只要选择适当的静态工作点和有适当大小的输入信号,就能保证该放大电路不失真地放大。因为,管子T为耗尽型NMOS管,电路采用自偏置结构,其偏置电压V(GS)<0V(DS)>0,而且有正确的信号输入、输出回路,可满足正常放大的基本条件。

2.6.2(e)所示电路只要选择适当的静态工作点和有适当大小的输入信号就能保证不失真的放大。因为,管子T为增强型PMOS管,电路采用电阻分压式固定偏置方式,可通过选用合适的Rg1,Rg2,Rs获得V(GS)<=V(T),而且V(DS)<0,又有正确的信号输入、输出回路,可满足正常放大的基本条件。

网友:
nice

那他们的界限在哪里,信号源与Vgs和Ib如何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七八年前的帖,居然现在有了回帖。
你还是重开一帖提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