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
 测 题

一、选择合适的答案,填入空内。只需填入A、B或C。

1)功率放大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在输入电压为正弦波时,输出基本不失真情况下,负载上可能获得的最大

A.交流功率 B.直流功率 C.平均功率

2)功率放大电路的转换效率是指

A.输出功率与晶体管所消耗的功率之比

B.最大输出功率与电源提供的平均功率之比

C.晶体管所消耗的功率与电源提供的平均功率之比

3)在OCL乙类功放电路中,若最大输出功率为1W,则电路中功放管的集电极最大功耗约为

A.1W B.0.5W C.0.2W

4)在选择功放电路中的晶体管时,应当特别注意的参数有

A.β B.ICM C.ICBO

D.BUCEO E.PCM F.fT

5)若图T9.1所示电路中晶体管饱和管压降的数值为│UCES│,则最大输出功率POM

A. B. C.

T9.1

解:1)A (2)B (3)C (4)B D E (5)C

二、电路如图T9.2所示,已知T1和T2的饱和管压降│UCES│=2V,直流功耗可忽略不计。

T9.2

回答下列问题:

1)R3R4和T3的作用是什么?

2)负载上可能获得的最大输出功率Pom和电路的转换效率η各为多少?

3)设最大输入电压的有效值为1V。为了使电路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的峰值达到16V,电阻R6至少应取多少千

习 题

9.1 分析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凡对者在括号内打“√”,凡错者在括号内打“×”。

1)在功率放大电路中,输出功率愈大,功放管的功耗愈大。

2)功率放大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是指在基本不失真情况下,负载上可能获得的最大交流功率。

3)当OCL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为1W时,功放管的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应大于1W。

4)功率放大电路与电压放大电路、电流放大电路的共同点是

1都使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

2都使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

3都使输出功率大于信号源提供的输入功率。

5)功率放大电路与电压放大电路的区别是

1前者比后者电源电压高;

2前者比后者电压放大倍数数值大;

3前者比后者效率高;

4在电源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前者比后者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大;

6)功率放大电路与电流放大电路的区别是

1前者比后者电流放大倍数大;

2前者比后者效率高;

3在电源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前者比后者的输出功率大。

解:1)× (2)√ (3)× (4)× × √

5)× × √ √ (6)× √ √

9.2 已知电路如图P9.2所示,T1和T2管的饱和管压降│UCES│=3V,VCC=15V, RL=8Ω,。选择正确答案填入空内。

1电路中D1和D2管的作用是消除

A.饱和失真 B.截止失真 C.交越失真

2)静态时,晶体管发射极电位UEQ

A.>0V B.=0V C.<0V

3)最大输出功率POM

A.≈28W B.=18W C.=9W

4)当输入为正弦波时,若R1虚焊,即开路,则输出电压。

A.为正弦波 B.仅有正半波 C.仅有负半波

5)若D1虚焊,则T1管。

A.可能因功耗过大烧坏 B.始终饱和 C.始终截止

解:1)C (2)B (3)C (4)C (5)A

9.3 在图P9.2所示电路中,已知VCC=16V,RL=4Ω,T1和T2管的饱和管压降│UCES│=2V,输入电压足够大。试问:

1)最大输出功率Pom和效率η各为多少?

2)晶体管的最大功耗PTmax为多少?

3)为了使输出功率达到Pom,输入电压的有效值约为多少?

9.4 在图P9.4所示电路中,已知二极管的导通电压UD=0.7V,晶体管导通时的│UBE│=0.7V,T2和T4管发射极静态电位UEQ=0V。

试问:

1)T1、T3和T5管基极的静态电位各为多少?

2)设R2=10kΩ,R3=100Ω。若T1和T3管基极的静态电流可忽略不计,则T5管集电极静态电流为多少?静态时uI=?

3)若静态时iB1iB3,则应调节哪个参数可使iB1iB2?如何调节?

4)电路中二极管的个数可以是1、2、3、4吗?你认为哪个最合适?为什么?

9.5 在图P9.4所示电路中,已知T2和T4管的饱和管压降│UCES│=2V,静态时电源电流可忽略不计。试问负载上可能获得的最大输出功率Pom和效率η各为多少?

9.6 为了稳定输出电压,减小非线性失真,请通过电阻Rf在图P9.4所示电路中引入合适的负反馈;并估算在电压放大倍数数值约为10的情况下,RF的取值。

9.7 估算图P9.4所示电路T2和T4管的最大集电极电流、最大管压降和集电极最大功耗。

9.8 在图P9.8所示电路中,已知VCC=15V,T1和T2管的饱和管压降│UCES│=2V,输入电压足够大。求解:

1)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的有效值;

2)负载电阻RL上电流的最大值;

3)最大输出功率Pom和效率η

9.9 在图P9.8所示电路中,R4R5可起短路保护作用。试问:当输出因故障而短路时,晶体管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和功耗各为多少?

9.10 在图P9.10所示电路中,已知VCC=15V,T1和T2管的饱和管压降│UCES│=1V,集成运放的最大输出电压幅值为±13V,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0.7V。

P9.10

1)若输入电压幅值足够大,则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为多少?

2)为了提高输入电阻,稳定输出电压,且减小非线性失真,应引入哪种组态的交流负反馈?画出图来。

3)若Ui=0.1V时,Uo=5V,则反馈网络中电阻的取值约为多

9.11 OTL电路如图P9.11所示。

P9.11

1)为了使得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值最大,静态时T2和T4管的发射极电位应为多少?若不合适,则一般应调节哪个元件参数?

2)若T2和T4管的饱和管压降│UCES│=3V,输入电压足够大,则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Pom和效率η各为多少?

3)T2和T4管的ICMU(BR)CEOPCM应如何选择?

9.12 已知图P9.12所示电路中T1和T2管的饱和管压降│UCES│=2V,导通时的│UBE│=0.7V,输入电压足够大。

P9.12

1)A、B、C、D点的静态电位各为多少?

2)为了保证T2和T4管工作在放大状态,管压降│UCE│≥3V,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Pom和效率η各为多少?

9.13 图P9.13所示为两个带自举的功放电路。试分别说明输入信号正半周和负半周时功放管输出回路电流的通路,并指出哪些元件起自举作用

P9.13

9.14 LM1877N-9为2通道低频功率放大电路,单电源供电,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的峰值UOPP=(VCC-6)V,开环电压增益为70dB。图P9.14所示为LM1877N-9中一个通道组成的实用电路,电源电压为24V,C1C3对交流信号可视为短路;R3C4起相位补偿作用,可以认为负载为8Ω。

P9.14

1)静态时uPuN uO各为多少?

2)设输入电压足够大,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Pom和效率η各为多少?

9.15 电路如图9.4.6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1) ≈?

2)若VCC=15V时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的峰-峰值为27V,则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Pom和效率η各为多少?

3)为了使负载获得最大输出功率,输入电压的有效值约为多少?

9.16 TDA1556 为2通道BTL电路,图P9.16所示为TDA1556中一个通道组成的实用电路。已知VCC=15V,放大器的最大输出电压幅值为13V。

P9.16

1)为了使负载上得到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值最大,基准电压UREF应为多少伏?静态时uO1uO2为多少伏?

2)若Ui足够大,则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Pom和效率η各为多少?

3)若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为20,则为了使负载获得最大输出功率,输入电压的有效值约为多少?

9.17 TDA1556 为2通道BTL电路,图P9.17所示为TDA1556中一个通道组成的实用电路。已知VCC=15,放大器的最大输出电压幅值为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