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电路的一般问题

楼主:
 功放以获得输出功率为直接目的。它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电源一定的条件下能输出多大的信号功率。功率放大器既然要有较大的输出功率,当然也要求电源供给更大的注入功率。因此,功放的另一基本问题是工作效率问题。即有多少注入功率能转换成信号功率。另外, 功放在大信号下的失真,大功率运行时的热稳定性等问题也是需要研究和解决的。

一、功率放大电路的特点、基本概念和类型

1、特点:

(1) 输出功率大

(2) 效率高

(3) 大信号工作状态

(4) 功率BJT的散热

2、功率放大电路的类型

(1) 甲类功率放大器

特点:

· 工作点Q处于放大区,基本在负载线的中间,见图5.1。

· 在输入信号的整个周期内,三极管都有电流通过。

· 导通角为360度。

缺点:

  效率较低,即使在理想情况下,效率只能达到50%。

  由于有ICQ的存在,无论有没有信号,电源始终不断地输送功率。当没有信号输入时,这些功率全部消耗在晶体管和电阻上,并转化为热量形式耗散出去;当有信号输入时,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有用的输出功率。

作用:

  通常用于小信号电压放大器;也可以用于小功率的功率放大器。

(2) 乙类功率放大器

特点:

· 工作点Q处于截止区。

· 半个周期内有电流流过三极管,导通角为180度。

· 由于ICQ=0,使得没有信号时,管耗很小,从而效率提高。

缺点:

  波形被切掉一半,严重失真,如图5.2所示。

作用:

  用于功率放大。

(3) 甲乙类功率放大器

特点:

· 工作点Q处于放大区偏下。

· 大半个周期内有电流流过三极管,导通角大于180度而小于360度。
· 由于存在较小的ICQ,所以效率较乙类低,较甲类高。

缺点:

   波形被切掉一部分,严重失真,如图5.3所示。

作用:

   用于功率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