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电容滤波的一些论点

楼主:
查了比较多的书籍去理解电容滤波(本人理解能力比较差),发觉到最后自己都搞晕了。还是不搞复杂的了,从基本公式开始,一点点的仔细分析一下。我个人现在的理解是,作为经过桥式整流以后的输出端,此时应该是已经直流了,那么那些大的电容(如坦电)我们一般用来滤波是用来降低文波系数的,而降低文波系数的方法就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而不是完全利用Xc=1/2∏fc,使得交流电流从地回流。另外我理解的是电容交流短路的原理是正负半周分别对电容两边充放电,所以是等同于有电流流过,而不是真的短路,这样看来,高频时容抗很小也应该是如此推断而来。那么之前说得不是完全利用Xc=1/2∏fc,为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因为电源上除了本身的直流电源,肯定有外部受到的高频信号干扰,此时才会利用Xc=1/2∏fc,使得交流电流从地回流,那么那些并联的小电容是做什么的呢?因为在高频下,大容值得高频特性比较差,当频率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阻抗甚至大于容抗。而小容值的电容高频特性就比较好,所以并联。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哪位高手看后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我以为充放电与隔直导交从大方向来说应是两个概念,对如何区分单从书本上说又得到的很有限且很模糊,例如整流电路中整流后滤波时采用的大、小容量的电容有时很难理解,按理来说容量越大阻抗小,则高频交流越容易通过,但低频交流呢,它从哪走? 这种钻研的精神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