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之用C语言编写串口程序

楼主:
在当今,流行的编程软件种类繁多,它们编程方便、易于维护,但是在与硬件直接打交道和编制系统软件时却束手无策,于是C语言就有了用武之地。C语言作为汇编语言与高级语言之间的一种过渡语言,兼有汇编语言的高效和高级语言的方便。
  在通讯中,为了保证行运安全可靠,标准的串行口必须具有许多握手信号和状态信息。这是因为通讯的各个计算机CPU速度不一样(这会导致“错帧”)以及发送机发送数据速度比接收机接收速度快(这会导致“过冲”)。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握手信号,即发送机每次仅发送半个字节(低4位)
的数据,而另外半个字节(高4位)则用来传送信息。我们可以对信息位(高4位)进行如下简单的编码:

0H:发送的是新的半个字节数据
1H:重新发送上次传送错误的数据
2H:文件名结束
3H:文件结束

这样,每当发送机发送一个字节以后,就等待接受机发回送信号,这回送信号就是发送机发送过来的那个字节。发送机接收到回送信号后,把它与刚发送的字节相比较,如果相同,就发送新的半个字节,否则就重新发送。新数据与旧数据通过信息位来区分。下面就是用C语言编写控制串行口的程序。

#include "do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define PORT 0
void SendFile(char *fname); /* 发送文件*/
void Send(int s);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FileName(char *fname); /*发送文件名*/
void ReceiveFile(); /*接收文件*/
void GetFileName(char *f); /*接收文件名*/
void InitPort(int port,unsigned char para); /*初始化端口*/
void SendPort(int port,char c); /*端口发送*/
int ReadPort(int port); /*读端口字节*/
int CheckState(int port); /*检查端口状态*/
int Receive(int port,int *G); /*接收一个字节*/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f(argc<2){
printf("Please input R(receive) or S(sent) parametre:");
exit(1);
}
InitPort(PORT,231);
if(*argv[1]==''''S'''') /*检查选择的有效性*/
SendFile(argv[2]);
else if(*argv[1]==''''R'''')
ReceiveFile();
else{
printf("Error parament.Please input again.");
exit(1);
}
}
void SendFile(char *fname)
{
FILE *fp;
int ch,s;
if((fp=fopen(fname,"rb"))==NULL)
{
printf("Can''''t open the file.\n");
exit(1);
}
SendFileName(fname);
do{
ch=(int)getc(fp);
if(ferror(fp)){
printf("Error reading file.\n");
break;
}
s=ch%16; /*取文件中一个字节的低4位*/
Send(s);
s=ch/16; /*取文件中一个字节的高4位*/
Send(s);
}while(!feof(fp));
s=46; /*发送文件结束信息*/
Send(s);
Send(s);
fclose(fp);
}
void Send(s)
int s;
{
int G;
SendPort(PORT,s);
G=ReadPort(PORT); /*等待握手信号*/
if(s!=G)
s=s+16;
do{
SendPort(PORT,s);
G=ReadPort(PORT);/*等待握手信号*/
}while(s!=G);
}
void SendFileName(fname)
char *fname;
{
int s,ch;
printf("Now transmit the file.Please wait...");
while(*fname){
ch=(int)fname++;
s=ch%16; /*取文件名中一个字节的低4位*/
Send(s);
s=ch/16;
Send(s); /*取文件名中一个字节的低4位*/
}
s=32; /*发送文件名结束标志*/
Send(s);
Send(s);
}
void ReceiveFile(){
FILE *fp;
char ch;
int G1,G2,G3;
char fname[15];
GetFileName(fname);
printf("Receiving file %s.\n",fname);
remove(fname);
if((fp=fopen(fname,"wb"))==NULL)
{
printf("Can''''t open output file.\n");
exit(1);
}
/*循环为检测每次接受的数据是否为新数据,如果不是,*/
/*则用此次接收的数据覆盖上次接收的数据*/
G1=ReadPort(PORT);
G2=Receive(PORT,&G1);
do{
G3=Receive(PORT,&G2);
ch=(char)(G1%16+G2*16);/*恢复分开的数据,组合高4位和低4位*/
putc(ch,fp);
if(ferror(fp)){
printf("\nError writing file.");
exit(1);
}
G2=Receive(PORT,&G3);
G1=G3;
}while(G1/16!=48);
printf("\nTransmit finished.");
fclose(fp);
}
int Receive(port,G)
int port,*G;
{
int GM;
SendPort(port,*G);
GM=ReadPort(port);
if(GM/16==0)
return GM;
else if(GM/16==1){
do{
*G=GM;
SendPort(port,GM);
GM=ReadPort(port);
}while(GM/16==1);
}
return GM;
}
void GetFileName(char *f)
{
int G1,G2,G3;
char ch;
G1=ReadPort(PORT);
G2=ReadPort(PORT);
do{
G3=Receive(PORT,&G3);
ch=(char)(G1%16+G2/16);
*f=ch;
*f++;
G2=Receive(PORT,&G3);
G1=G3;
}while(G1/16!=32);
printf("File name transmit finished.\n");
}
void InitPort(port,para)
int port;
unsigned char para;
{
union REGS reg;
reg.x.dx=port;
reg.h.ah=0;
reg.h.al=para;
int86(0x14,?,?);
}
void SendPort(port,c)
int port;
char c;
{
union REGS reg;
reg.x.dx=port;
reg.h.al=c;
reg.h.ah=1;
int86(0x14,?,?);
if(reg.h.ah&128){
printf("\nSend mistakes!");
exit(1);
}
}
int ReadPort(port)
int port;
{
union REGS reg;
while(!(CheckState(port)&256)){
if(kbhit()){/*如端口长期无数据可人为终止等待*/
printf("Press any key to exit.");
getch();
exit(1);
}
}
reg.x.dx=port;
reg.h.ah=2;
int86(0x14,?,?);
if(reg.h.ah&128){
printf("\nRead mistake!");
exit(1);
}
return reg.h.al;
}
int CheckState(port)
int port;
{
union REGS reg;
reg.x.dx=port;
reg.h.ah=3;
int86(0x14,?,?);
return reg.x.ax;
}在当今,流行的编程软件种类繁多,它们编程方便、易于维护,但是在与硬
件直接打交道和编制系统软件时却束手无策,于是C语言就有了用武之地。C语言
作为汇编语言与高级语言之间的一种过渡语言,兼有汇编语言的高效和高级语言
的方便。
  在通讯中,为了保证行运安全可靠,标准的串行口必须具有许多握手信号和
状态信息。这是因为通讯的各个计算机CPU速度不一样(这会导致“错帧”)以
及发送机发送数据速度比接收机接收速度快(这会导致“过冲”)。为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握手信号,即发送机每次仅发送半个字节(低4位)
的数据,而另外半个字节(高4位)则用来传送信息。我们可以对信息位(高4位)
进行如下简单的编码:

0H:发送的是新的半个字节数据
1H:重新发送上次传送错误的数据
2H:文件名结束
3H:文件结束

这样,每当发送机发送一个字节以后,就等待接受机发回送信号,这回送信号就
是发送机发送过来的那个字节。发送机接收到回送信号后,把它与刚发送的字节
相比较,如果相同,就发送新的半个字节,否则就重新发送。新数据与旧数据通
过信息位来区分。下面就是用C语言编写控制串行口的程序。

#include "do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define PORT 0
void SendFile(char *fname); /* 发送文件*/
void Send(int s);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FileName(char *fname); /*发送文件名*/
void ReceiveFile(); /*接收文件*/
void GetFileName(char *f); /*接收文件名*/
void InitPort(int port,unsigned char para); /*初始化端口*/
void SendPort(int port,char c); /*端口发送*/
int ReadPort(int port); /*读端口字节*/
int CheckState(int port); /*检查端口状态*/
int Receive(int port,int *G); /*接收一个字节*/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f(argc<2){
printf("Please input R(receive) or S(sent) parametre:");
exit(1);
}
InitPort(PORT,231);
if(*argv[1]==''''S'''') /*检查选择的有效性*/
SendFile(argv[2]);
else if(*argv[1]==''''R'''')
ReceiveFile();
else{
printf("Error parament.Please input again.");
exit(1);
}
}
void SendFile(char *fname)
{
FILE *fp;
int ch,s;
if((fp=fopen(fname,"rb"))==NULL)
{
printf("Can''''t open the file.\n");
exit(1);
}
SendFileName(fname);
do{
ch=(int)getc(fp);
if(ferror(fp)){
printf("Error reading file.\n");
break;
}
s=ch%16; /*取文件中一个字节的低4位*/
Send(s);
s=ch/16; /*取文件中一个字节的高4位*/
Send(s);
}while(!feof(fp));
s=46; /*发送文件结束信息*/
Send(s);
Send(s);
fclose(fp);
}
void Send(s)
int s;
{
int G;
SendPort(PORT,s);
G=ReadPort(PORT); /*等待握手信号*/
if(s!=G)
s=s+16;
do{
SendPort(PORT,s);
G=ReadPort(PORT);/*等待握手信号*/
}while(s!=G);
}
void SendFileName(fname)
char *fname;
{
int s,ch;
printf("Now transmit the file.Please wait...");
while(*fname){
ch=(int)fname++;
s=ch%16; /*取文件名中一个字节的低4位*/
Send(s);
s=ch/16;
Send(s); /*取文件名中一个字节的低4位*/
}
s=32; /*发送文件名结束标志*/
Send(s);
Send(s);
}
void ReceiveFile(){
FILE *fp;
char ch;
int G1,G2,G3;
char fname[15];
GetFileName(fname);
printf("Receiving file %s.\n",fname);
remove(fname);
if((fp=fopen(fname,"wb"))==NULL)
{
printf("Can''''t open output file.\n");
exit(1);
}
/*循环为检测每次接受的数据是否为新数据,如果不是,*/
/*则用此次接收的数据覆盖上次接收的数据*/
G1=ReadPort(PORT);
G2=Receive(PORT,&G1);
do{
G3=Receive(PORT,&G2);
ch=(char)(G1%16+G2*16);/*恢复分开的数据,组合高4位和低4位*/
putc(ch,fp);
if(ferror(fp)){
printf("\nError writing file.");
exit(1);
}
G2=Receive(PORT,&G3);
G1=G3;
}while(G1/16!=48);
printf("\nTransmit finished.");
fclose(fp);
}
int Receive(port,G)
int port,*G;
{
int GM;
SendPort(port,*G);
GM=ReadPort(port);
if(GM/16==0)
return GM;
else if(GM/16==1){
do{
*G=GM;
SendPort(port,GM);
GM=ReadPort(port);
}while(GM/16==1);
}
return GM;
}
void GetFileName(char *f)
{
int G1,G2,G3;
char ch;
G1=ReadPort(PORT);
G2=ReadPort(PORT);
do{
G3=Receive(PORT,&G3);
ch=(char)(G1%16+G2/16);
*f=ch;
*f++;
G2=Receive(PORT,&G3);
G1=G3;
}while(G1/16!=32);
printf("File name transmit finished.\n");
}
void InitPort(port,para)
int port;
unsigned char para;
{
union REGS reg;
reg.x.dx=port;
reg.h.ah=0;
reg.h.al=para;
int86(0x14,?,?);
}
void SendPort(port,c)
int port;
char c;
{
union REGS reg;
reg.x.dx=port;
reg.h.al=c;
reg.h.ah=1;
int86(0x14,?,?);
if(reg.h.ah&128){
printf("\nSend mistakes!");
exit(1);
}
}
int ReadPort(port)
int port;
{
union REGS reg;
while(!(CheckState(port)&256)){
if(kbhit()){/*如端口长期无数据可人为终止等待*/
printf("Press any key to exit.");
getch();
exit(1);
}
}
reg.x.dx=port;
reg.h.ah=2;
int86(0x14,?,?);
if(reg.h.ah&128){
printf("\nRead mistake!");
exit(1);
}
return reg.h.al;
}
int CheckState(port)
int port;
{
union REGS reg;
reg.x.dx=port;
reg.h.ah=3;
int86(0x14,?,?);
return reg.x.ax;
}

网友:

你這個程序是用RS232串口的嗎?還是用別的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