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Mesh网络的应用

楼主:
无线Mesh网络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传感器和骨干网。

  1.传感器Mesh

  传感器是一种构造相对简单、体积较小的装置,具有一个简单的处理器。从名称上就可以想到,它经常被用来收集一些数据,例如湿度、压力、温度和振动等,并把这些数据传递给其他的传感器。由于体积小,所以它们一般没有用户界面,甚至可以被视为数据传送器。传感器还可以嵌入到设备当中,对压力、流量和温度进行监控。

  关于传感器Mesh的应用,可以举个例子。例如,在不远的将来,传感器将会被应用于对远洋货运的监控,每一个集装箱里都会装有几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监控冷冻货物的温度或者对装有对湿气敏感的家具集装箱中的湿度进行监控。由于这些集装箱往往会被紧紧地塞到一起,受它们金属壁(也可能是里面货物)的影响,传统的无线电技术失效了。然而,由于这些传感器彼此之间挨得很近,因而它们能够以接力的形式将信号传到集装箱开口端的主控无线电设备上,并由此主无线电设备再对信息进行聚合。

  传感器的另一个应用是设备监控和资产追踪,这时可以使用小的无线电设备来组成Mesh网络。

  2.骨干Mesh

  无线Mesh网络的骨干一般是指网络中构成主要数据传输线路的那些高速链路。传统上,骨干网是使用光纤(以前是铜线)将各个边缘网络相互连接起来。在Mesh中只需要有一个节点连接到有线网络上,所有的Mesh节点就都可以接入到有线网络了。当然出于冗余度和流量的考虑,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节点与有线网络相连。

  骨干Mesh可以布置在室内也可以在室外(很多公司都能同时提供这两种解决方案)。室外设备往往附着在街灯上或者是建筑物外表面上有电力可用的地方。

  由于线路上Mesh设备的出现,每一个节点都能与其他节点进行联系,因而,很多户外系统就不仅仅起到数据回程作用了,它们也可以包含集成的接入点供客户端使用。这种解决方案往往包含两套无线电,其中802.11a作为回程用,802.11b/g给客户端用,这大大减轻了回程和用户对流量的争夺问题。

网友:

无线Mesh网络是一种与传统的无线网络完全不同的网络。传统的无线网络必须首先访问集中的接入点(AP)才能进行无线连接。 无线Mesh网络是一种与传统的无线网络完全不同的网络。传统的无线网络必须首先访问集中的接入点(AP)才能进行无线连接。这样的话,即使两个802.11b的节点实际上就是互相挨着,它们也必须通过接入点才能进行通信。而在无线Mesh网络中,每个节点都可以与一个或者多个对等节点进行直接通信。“Mesh”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指所有的节点都互相连接,当然实际上绝大多数现代的Mesh网络只是通过部分节点相互连接。Mesh网络技术一度曾是一项军方技术,随着人们对802.11a、b和g等LAN技术了解的深入,Mesh网络才逐步成为企业界和消费者瞩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