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实用技巧:无线网络故障的排查方法

楼主:
无线局域网是计算机网络与无线通信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传统局域网无法比拟的灵活性。无线局域网的通信范围不受环境条件的限制,网络的传输范围大大拓宽,最大传输范围可达到几十公里。虽然无线网络优势重重,但 发生故障也是在所难免,那么在实际的故障排查中是否有规律可循呢?

  一、是否属于硬件问题

  当无线网络出现问题时,如果只是个别终端无法连接,那很有可能是众多接入点中的某个点出现了故障。一般来说,通过查看有网络问题的客户端的物理位置,就能大致判断出问题所在。

  而当所有终端无法连接时,问题可能来自多方面。比如网络中只有一个接入点,那这个接入点可能就有硬件问题或配置有错误。另外,也有可能是外界干扰过大,或是无线接入点与有线网络间的连接出现了问题等。

  二、接入点的可连接性如何

  要确定无法连接网络问题的原因,还可以检测一下各终端设备能否正常连接无线接入点。简单的检测方法就是ping无线接入点的IP地址,如果无线接入点没有响应,有可能是电脑与无线接入点间的无线连接出了问题,或者是无线接入点本身出现了故障。要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可以尝试从无线客户端ping无线接入点的IP地址,如果成功,说明刚才那台电脑的网络连接部分可能出现了问题,比如网线损坏等。

  三、设备的配置是否错误

  无线网络设备本身的质量一般还是可以信任的,因此最大的问题根源一般来自设备的配置上,而不是硬件本身。比如可以通过网线直接ping到无线接入点,而不能通过无线方式ping到它,那么基本可以认定无线接入点的故障只是暂时的信号不够、频道偏离等。检查配置的方向可以是服务区标识符(SSID)、设备之间的WEP密钥匹配等方面。

  四、多个接入点是否不在客户列表内

  一般无线接入点都带有客户列表,只有列表中的终端客户才可以访问它,因此这也有可能是网络问题的根源。因为这个列表记录了所有可以访问接入点的无线终端的MAC地址,而通常情况下这个功能又是没被激活的,当将其激活后,如果此列表中没有保存任何MAC地址,就会出现无法连接的情况。

  综上所述,无线网络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无线建立连接,而造成这类原因,多又都来自软件配置上。因此在无线网络的故障排查过程中,应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耐心仔细的进行。